[顯示卡] NVIDIA 6200/256M顯示卡 無法開機之不小心修復

楼主(2012-02-25):
這張顯示卡拿到,整塊版的電容都爆光了,小弟只會搞軟的,想說來試試看,把整個版的電容都拆下來,

之後看到820uf/6.3,原本想說沒有這種電容,想用1000uf/6.3來替代,之後發現一張AGP的顯示卡有就把他移植過來

然後也把470uF/16V的也換一換,想說已經失敗了N次,讓我這個脆弱的心靈給點激勵吧.....上機測,才剛插POWER的線

正在插D-SUB的線,電腦自己開機馬上就(ㄆ一ㄚˋ)還害我嚇到倒退三步...馬上拔掉電,囧了 470uF/16V爆了,之後我才發現

這塊板子是華碩的,華碩的負極圖案要裝正極,就他家和別人不同,害小弟我E04了一下,之後將電容全部重新裝過

想說應該沒問題了,上機測,還是沒畫面!!!拔下來把金手指擦一擦在上機...開機了n_057|

整個就是............爽n_009| ....搞壞8個POWER 3片主機板 2片顯示卡 總算有點成績

可是.........還是停留在超軟的柿子n_004|  想進步也沒辦法進步 難過啊!!!還想請教前輩們到底要怎麼樣增強功力呢?

看基本電學?還是電子學??或是???(來到這邊最崇拜的就是Wish大大 無所不知無所不能 不知道要練上幾十年才能跟W大一樣)

网友:
S大.你顯卡電容爆很大.為我第一次看到.了一片顯卡..搞壞8個POWER 3片主機板 2片顯示卡..損失慘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容爆很大哦.為了一片顯卡..搞壞8個POWER 3片主機板 2片顯示卡..損失慘重啊 ...

B大沒有拉,最主要自己想要練習,在這之前拆了那些東西來看,POWER幾乎每顆都爆炸了,害我現在
不太敢碰POWER,主機板是被我亂搞...兩片顯示卡PO出來請前輩們指導...

网友A:
引用 楼主:
B大沒有拉,最主要自己想要練習,在這之前拆了那些東西來看,POWER幾乎每顆都爆炸了,害我現在
不太敢碰P ...

了解.我還以為是那樣.弄掛主機板.也不要丟啊..可以拆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了解.我還以為是那樣.弄掛主機板.也不要丟啊..可以拆零件

都還留著,沒那麼誇張!!為了一片顯示卡掛了那麼多東西,我可吃不消ㄚ....

都是寶呢!等等想再拿一片顯示卡來試試看...

网友A:
S大.我這二天開悟出來的土方法.你參考參考

先量量先哪個區塊的電容有沒有秀豆..如有的話.
以測對地電砠的方式.把VGA卡 在秀豆電容區塊含附近.把黑筆把所有零件接點.掃一遍.
遇到有導通秀豆的元件.單獨測量.如有疑問拆下量.看有沒有問題
拆下零件.上GOOGLE查線路及特性.以便TEST.
再拆下零件的原位置上的板上接點.看是否有對地秀豆導通.等..以確定是否是其他線路問題

對了.對於電源穩壓IC如 PL117等.必須上查電壓.才知道是否有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還留著,沒那麼誇張!!為了一片顯示卡掛了那麼多東西,我可吃不消ㄚ....

都是寶呢!等等想再拿一片顯 ...

我的方法.你可TEST.別忘了查MOS

記得一定要上網查.你要測的電子元件.才不會出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S大.我這二天開悟出來的土方法.你參考參考

先量量先哪個區塊的電容有沒有秀豆..如有的話.

B大...你我真是心有靈犀,小弟也都是用對地電阻看有沒有短路,昨天我在量AGP6200那片的時候

最主要是遇到一個疑惑,兩顆同樣的MOS對地的值不一樣,那我用電阻擋測MOS的兩隻腳,呈現的值也不

一樣,所以現在再研究怎麼用熱風槍來拆MOS,昨天搞到MOS的角斷了,手也燙到起水泡n_073|

現在比較好,打算用剛剛d大教我的方式拆MOS,在我維修AGP6200那篇D大有貼網址,B大有興趣

也可以參考看看!

最近真的搞到我之前不怕電,現在越來越怕天,這幾天平均逸天要被電個10次....都快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方法.你可TEST.別忘了查MOS

記得一定要上網查.你要測的電子元件.才不會出包 ...

B大你知道有些MOS的datasheet是哪裡來的嗎?EX我昨天查MW882就G不到他,是之後D大給我另外相同的MOS

資料才了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B大...你我真是心有靈犀,小弟也都是用對地電阻看有沒有短路,昨天我在量AGP6200那片的時候

最主要是遇 ...

謝謝.我會去看.我都是用美工刀.加烙鐵.無酸鍚油.來拆MOS的.但有些地方拆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B大你知道有些MOS的datasheet是哪裡來的嗎?EX我昨天查MW882就G不到他,是之後D大給我另外相同的MOS

資料 ...

可能是MOS上的編號看錯或打錯.不然就是MOS上的第二行..有沒有放大鏡啊.我都要加上老花眼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MOS上的編號看錯或打錯.不然就是MOS上的第二行..有沒有放大鏡啊.我都要加上老花眼鏡 ...

一開始我真的看錯,我以為是NW882...之後仔細看才是MW882

之後有G到一些資料,可是還是查不到,用第二行也是,或許我真的有打錯,晚點再試試看,我也是加上

手電筒+很久才用一次的眼鏡,以前覺得近視150沒什麼,現在要看這個就覺得很吃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開始我真的看錯,我以為是NW882...之後仔細看才是MW882

之後有G到一些資料,可是還是查不到,用第二行 ...

一定要放大鏡啦.我是用故障的忘遠鏡的目鏡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放大鏡啦.我是用故障的忘遠鏡的目鏡來看

哇哈哈哈哈哈哈,剛剛再拿槍把MOS吹下來了!!!原來是這樣搞!!超開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哇哈哈哈哈哈哈,剛剛再拿槍把MOS吹下來了!!!原來是這樣搞!!超開心 ...

不錯哦.搞定它了.測MOS要先GDS短路後再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錯哦.搞定它了.測MOS要先GDS短路後再測

B大,我聽了很多次GDS短路,可是我還是不太了解這個意思....他有兩顆MW882,一顆昨天被我拆掉了....

如果替代的MOS的話,是兩顆都要更換嗎?還是好的一樣可以裝回去,壞的換一顆替代的也OK?

等連假完,打算用D大給的網址去下標一顆MOS回來,或是看看還有哪顆殺肉的可以拆來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B大,我聽了很多次GDS短路,可是我還是不太了解這個意思....他有兩顆MW882,一顆昨天被我拆掉了....

如果 ...

因為MOS內怕殘留電.把沒開路的己開路.量起來不準.所以GDS要短路放電.以確保MOS在原始狀態.這樣量才準.大大們有教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B大,我聽了很多次GDS短路,可是我還是不太了解這個意思....他有兩顆MW882,一顆昨天被我拆掉了....

如果 ...

你搜索主機板代用MOS的文章.看有沒有代用.確定故障.就下標買.不然拆板上零件.

你要多爬文啊.看大大們的解說.如果實用.就留起來做成WORD檔.以資溫習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搜索主機板代用MOS的文章.看有沒有代用.確定故障.就下標買.不然拆板上零件.

你要多爬文啊.看大大們的 ...

好的....其實不是沒爬,我常常看到一個東西不知道是什麼,又去找這個東西,在這個東西文章裏面又看到不懂的,最後一直查下去,結果還是都不懂,無奈...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其實不是沒爬,我常常看到一個東西不知道是什麼,又去找這個東西,在這個東西文章裏面又看到不懂 ...

剛開始我也跟你一樣.也是看了好多文.才統合起來的

网友B:
恭喜大大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大大完修!

謝謝你的祝福,很慚愧,這種軟的很猶豫要不要發上來,前幾天也修好軟柿子螢幕,也是換電容

不過覺得放上來太丟臉了n_108|

网友C:
其實....A!!SUS!!的板子電容正極有特別標上極性(+), 如果夠仔細的話是不會凸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實....A!!SUS!!的板子電容正極有特別標上極性(+), 如果夠仔細的話是不會凸錘的. ...

emc88888 大大....就是小弟不仔細 就被華碩給陰了...

网友D:
恭喜完修
你有去主機板維修實例翻過一篇叫 EPOX碧英 EP-8KTA2的文章嗎
那主機板我換了16個電容,雖然是軟的,卻搞了兩個小時,還燙到手
現在搞你送來的那5章主機板,其中三張是775的+PCIE
沒東西可以測,另外兩張478的有一片已經可以開機了,莫名其妙的開機
只是在開機前把板子折一折... 上了1.8的INTEL,逼的一聲開機了

修軟的不要覺得丟臉,全世界還有很多人都還不會換電容...

這開花的程度太PERFEC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完修
你有趣主機板維修實例翻過一篇叫 EPOX碧英 EP-8KTA2的文章嗎
那主機板我換了16個電容,雖然是軟的, ...

我晚點去翻翻看!老實說換電容覺得不算非常難的功夫,但是只能肉眼來判斷的問題讓我覺得我一點長進都沒有,所以才覺得丟臉!我忘記您不一定有CPU和顯示卡,已經PM給您,星期三會幫您補寄,風扇也會,謝謝您!

网友(2012-03-28):
剛剛才報廢了一張版子
信心崩盤中

网友:
S大,恭喜喔^^ 又完修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