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用的DC12V to 100~280V nixie/貓眼電源電路!

楼主(2012-02-25):
最近想做貓眼驅動器v3.0,先看看第一版本的吧:
第二版的是把AC110V to 250V全波倍壓電路放在洞洞板上面,但一樣有觸電的危險...
所以開始尋找一些可以產生高電壓的電路,發現了這個!,想說用12V供電,既可以供應燈絲電源,又不用另外用一個高壓變壓器,這樣真的不錯,於是做了實驗,測試結果是可產生100~280V的高壓,但電容要更換300V的才行。

网友A:
這個電路沒有限流,使用上要注意不要過流。

在Nixie驅動上也很多人用這電路,跟我用的MC34063是差不多的,
但MC34063是DC-DC專用IC,有限流功能,感覺上是比較好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電路沒有限流,使用上要注意不要過流。

在Nixie驅動上也很多人用這電路,跟我用的MC34063是差不多的, ...

對呀,但我對NE555比較熟,所以較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