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AMD Athlon 64X2 5600+飆高溫處理

楼主(2012-02-25):
這顆處理器是網拍標來的,標題內容是故障..但其實最大的故障點是溫度太高...高到裸測時上電沒3分鐘
就自動關機...溫度一路上升,上升...自動關機前已飆到110度....

之前已有阿桂大分享相同的經驗..那麼就直接把它"開腸剖肚"了...拆開後,真的..散熱膏都硬化了...

清理殘膠後,重上散熱膏..準備AB膠黏合..留個缺口讓熱氣不致悶在蓋子裡...

但是..這招沒用..一開機38度起又開始往上飆,,結果又是因高溫自動關機..

原本想不裝蓋子直接上板測試..可是也是失敗收場,因為不裝蓋子,散熱器並非完全接觸到Die..
散熱器貼蓋子,蓋子再貼住Die...也許是吧!?我的想法是如此~~

先用膠帶固定住蓋子..再在四個圓角處點上膠狀瞬間膠..再上電測試..空轉半小時後,確定溫度不再
飆高...

安裝完XP看一下溫度...好多了~~

重開進BIOS看硬體監測..跟XP下的溫度監測似乎有些誤差範圍...

先RUN個幾天看看,看溫度還會不會飆高~~

网友A:
以前網路上有賣一種紅銅上蓋~或許也是一種解決辦法喔!
好像是K7那個時代~只是我不能確定跟現在的尺寸合不合~

网友:
追根究底,勇氣可佳

网友B:
哇! 這顆溫度還真高
你塗了散熱膏無效的原因我想是因為散熱器沒有完全接觸到蓋子吧
然後你貼膠帶增高,有接觸到了,但是如果你膠帶在多貼一點,我想溫度會好更多喔

而且你那風扇轉速好像有點慢呢...
我在我的BIOS內看到的是這樣
CPU 4554 RPM ~ 4556 RPM (風扇裝溫控的)
CHASSIS 4554 RPM (一般風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網路上有賣一種紅銅上蓋~或許也是一種解決辦法喔!
好像是K7那個時代~只是我不能確定跟現在的尺寸合不合 ...

這塊就是一般俗稱的"鐵"殼...但我看來看去,它根本不是鐵材質的~~
以重量來推測, 有可能是銅,外面再包覆一層鎳或什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 這顆溫度還真高
你塗了散熱膏無效的原因我想是因為散熱器沒有完全接觸到蓋子吧
然後你貼膠帶增高,有接 ...

散熱器有與蓋子貼到...但不能墊高..墊高的話,蓋子就不會貼到CPU的Die,不能有效散熱..
風扇我不是用原廠的,因為我沒有..我是用青鳥超頻III這顆,轉速不是很高,但它的是散熱"片",效果還不差..

网友:
散熱膏硬化是溫度飆高的主因

恭喜 john_avatar 大大 完修

网友C:
這顆溫度高很正常~~
不過你一開始的做法是對的~~
差別就在於~~你蓋子裝回固定時~~
沒有裝到主機板上
去給散熱片下壓的力量去頂住
讓它的膠乾掉..

造成蓋子與DIE沒有完全貼緊引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顆溫度高很正常~~
不過你一開始的做法是對的~~
差別就在於~~你蓋子裝回固定時~~

這有可能...剛開始黏合時,我只是在蓋子上膠..然後用個p4的散熱器壓著,蓋子有沒有跟Die貼緊,看不到~~
但..上電實測就知道了,有沒有把溫度壓制就能確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散熱器有與蓋子貼到...但不能墊高..墊高的話,蓋子就不會貼到CPU的Die,不能有效散熱..
風扇我不是用原廠的 ...

>墊高的話,蓋子就不會貼到CPU的Die
你誤會我的意思了
你不是在蓋子上貼了四個膠帶?
在多貼四張,把蓋子貼滿看看溫度會不會變低

青鳥超頻III阿... 難怪轉速這麼慢,我想這應該也是溫度會高的原因
你可以把青鳥的風扇拔掉,找個轉速比較快的裝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墊高的話,蓋子就不會貼到CPU的Die
你誤會我的意思了
你不是在蓋子上貼了四個膠帶?

那四段膠帶是暫時故定蓋子,等黏膠乾掉後已撕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四段膠帶是暫時故定蓋子,等黏膠乾掉後已撕掉...

原來如此...
我建議你
你現在蓋子跟DIE中間你已經用了散熱膏
那蓋子和散熱片的中間在用散熱膏,要散開,覆蓋整個蓋子
這樣散熱效果會更好,我試過了兩台,塗完之後溫度有變低
----------------------------------------------------------------------
青鳥的風扇我建議你換掉,因為他的風扇真的很不好用
換個轉速快,散熱佳的
溫控也是個不錯的選擇

网友:
DIE與IHS(俗稱的鐵蓋)間接觸最好使用黏度高的含銀散熱膏,避免一般散熱膏矽油揮發後效能衰退

网友(2012-03-30):
原來AMD的可以這樣拆..等哪天我同學要換主機的時候再跟他A來拆

网友D:
請問大大
INTEL&AMD CPU的蓋子 都可以直接拆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大大
INTEL&AMD CPU的蓋子 都可以直接拆開嗎!?

可以...但是你要小心..用刀子慢慢割開,蓋子與電路板之間有一道黑黑的膠~~
也要小心刀子別割到電路板表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哇! 這顆溫度還真高
你塗了散熱膏無效的原因我想是因為散熱器沒有完全接觸到蓋子吧
然後你貼膠帶增高,有接 ...

小豬~~
風扇的快慢跟散熱能力沒有絕對關係~
假如今天是smart fan & pwm技術!
那麼風散是有可能低速、中速、高速、全速跑...

再者~~
跑4000rpm的風扇不見得就比2000rpm的好
主要在於cfm...
一個設計很爛的4000rpm風扇~~也許cfm才80...
但一個葉片設計很棒的2000rpm,cfm也許就已經有80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豬~~
風扇的快慢跟散熱能力沒有絕對關係~
假如今天是smart fan & pwm技術!

受教了,
一直以來都認為速度快會比較涼
所以都把Smart Fan Control給關了

网友(2012-05-08):
沒想到原來還可以拆蓋子
受教了
恭喜解決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大大
INTEL&AMD CPU的蓋子 都可以直接拆開嗎!?

只有特定早期型號的才能直接開。
現在的應該都不能直接切開了。裡頭加焊了。如果真要切開,得先處理掉焊點。

网友:
樓主這個問題相信這裡不少人都遇過吧。
我以前有特地研究一下,最後得出的結論是:CPU本身、主機板、CPU風扇架都可能是元兇之一。只处理掉一样未必能彻底解决问题。
BTW,近幾年AMD的CPU內部也和INTEL一樣加焊了,之後似乎沒再遇過這種離奇的過熱的問題了。

p/s:樓主蠻強的,能用美工刀切開。 偶用美工刀一直卡到。最後使用那種雙面刀片(我爺爺、爸爸以前放在剃鬚刀裡頭那種)。
     既薄又鋒利、見血封喉。有一種庖丁解牛的快感。。。

网友:
最近遇到幾台~連裝個D3都會自動關機!!
最後在主機板的CPU座背板動了點手腳就沒問題啦!!

网友:
AM2系列的主機板有分兩種背板 一種鐵的一種塑膠的會變形..
把塑膠的換成鐵的 溫度部分會下降很多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們提供建議..這顆AMD CPU目前正常工作中,開機使用一整天也沒問題~~

网友:
原還可以這樣做喔...大大太厲害囉...原理解說都好清楚...以後我碰到這個頓題知道怎摸做囉,.,,
我想英特爾的cpu那個也市鐵殼吧...

网友F:
既然都切成這樣了,為何不乾脆丟掉上蓋,向惠民買銅片來墊。
用銅片效果應當是最好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既然都切成這樣了,為何不乾脆丟掉上蓋,向惠民買銅片來墊。
用銅片效果應當是最好的吧!!  ...

那個上蓋應該是防止施力不均,造成DIE損壞之用,我覺得CPU上蓋加銅片不如用銅底散熱片,銅是散熱慢導熱快,鋁是導熱沒銅那麼好但是散熱快,所以才有人用銅底的散熱片加風扇,CPU上蓋感覺有可能是銅,不是很確定,不知有沒辦法驗證到底是銅還是其他材質。

网友(2012-07-11):
還有這招,受教了!!之前有幾顆也是這種狀況,那時候都以為沒救了...>"<

网友:
小弟以前P4-478都是用針筒打散熱膏進去填補
因為剛好有一咕洞
結果溫度真的少好多
還以為會壞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