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國際PANASONIC TC-32MTG LCD液晶電視畫面白霧缺配件維修實例
火..

楼主(2012-02-26):
這台國際PANASONIC TC-32MTG也是回收來的.

最近我的回收柱仔腳好像很缺錢.每天都找液晶電視來回收.

這台外觀很乾淨.面板看來也沒有什麼異常.

後面的類比和數位Tuner不見了.

連電源變壓器也被拔走了.

幸好我這裡有台奇美液晶電視也是用這顆24V的變壓器.先拿來試機.

沒有Tuner也可以先用VGA訊號來做測試.

看到畫面.這應該很清楚了.內偏光膜變質.

準備動手拆機.

還要再往下拆.

邏輯板也要拆.

剩下面板還要拆.

取下鐵框.

只剩下液晶玻璃.

看到了嗎?這就是內偏光膜變質.

撕下變質偏光膜.

去除殘膠.

除膠完成.

貼上新內膜.組裝試機.

按鍵和讀卡機都隱藏在這裡面.

這樣應該還算可以吧!

解決了一件.再來換這缺少調諧器問題.

從北部同行那調了一個這個型號的類比調諧器.剛好解決.

再來就剩下缺少電源問題.

這顆24V大電流的變壓器真的是貴得嚇人.

剛好找到這工業用的電源供應器.價位只要1/3就足夠了.

就用它來改裝了.還有內置風扇散熱.真是太好了.

OUTPUT 24V 8.4A.

寬度大了一點擺不下.

放這樣倒還可以.

由於這顆可調整電壓輸出.先調整一下我們所需要的電壓.

再來準備電源線與4針圓頭DC頭.開始接線.

再度試擺看看.放著是不會掉下來.

但是如果碰到地震或碰撞到.那就難說.

拿出秘密武器~魔術氈.

電視底座貼一塊.

電源供應器底部也貼一塊.

這還氈的真緊.用力拔都很難拔得起來.

一切定位後就像這樣.

再來就缺少最重要的遙控器了.沒有它.真的會累死.

這當然沒什麼問題了.國際牌專用遙控器.

就算停電依然可以使用.

廢話!吃的是電池.關停電什麼事.

關鍵時刻來了.

一台完整的液晶電視.終於可以正常的重現世人面前.

從回收到鹹魚翻身.您說這算不算Linsanity傳奇.

网友:
感謝分享.恭喜完修!

网友A:
其實視訊盒可以免了
7月1日訊號數位化之後,類比TUNER也用不到了,就算他可以接數位TUNER
以台灣地區大多數民眾都是接有線電視,到時有線電視業者也會借你一台機上盒接收它們的電視訊號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B:
恭喜G大完修,G大你想說你也是傳奇就對了!

网友C:
這台為啥沒有人願意替她換內偏光膜呢?

是主人認為夠本了直接換新淘汰還是店家不修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G大完修,G大你想說你也是傳奇就對了!

想說最近這個Linsanity關鍵字蠻熱門.
看看多多少少能不能為論壇拉些人進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台為啥沒有人願意替她換內偏光膜呢?

是主人認為夠本了直接換新淘汰還是店家不修所致? ...

這我就不清楚了.
大概太厚功沒人願意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我就不清楚了.
大概太厚功沒人願意做吧!

哈......技術門檻也是問題啊,這東西貼不好也很麻煩說..

网友:
貼膜高手~~~~~佩服佩服~~~~~

网友:
話說面板是有兩層徧光膜嗎?
以前都只注意到外層的,想不到裡面還一層,
徧光膜是幾度也是一個問題啊!
果然是電話「拉皮」專家~

网友:
挖~G大!這樣也能修好~~小弟佩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其實視訊盒可以免了
7月1日訊號數位化之後,類比TUNER也用不到了,就算他可以接數位TUNER
以台灣地區大多數民 ...

是真的嗎??但我家並聯1~3樓看!到時候怎辦??難道他會借我們三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真的嗎??但我家並聯1~3樓看!到時候怎辦??難道他會借我們三台??

借您一台,您再跟他們買2台。

這都是XX的陰謀啦!

网友:
小弟也還沒動手偏光膜....但最近要來動手處理一台外偏光...
希望能順利完成....

再次感謝分享

网友E:
這樣搞一搞成本真的驚人,但達到環保的目的呵呵,也是給你鼓鼓掌,另類的台灣之光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樣搞一搞成本真的驚人,但達到環保的目的呵呵,也是給你鼓鼓掌,另類的台灣之光 ...

也不會啦!總成本包含電視2張以內搞定.至於工錢~無價.

网友E:
呵呵
那棵電源還有沒有貨,他的輸入輸出條件多少可以告知一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
那棵電源還有沒有貨,他的輸入輸出條件多少可以告知一下嗎

請見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9048085277

网友F(2012-04-08):
想請教偏光膜何處可購買
?有資料可提供 感謝  !!!

网友:
哇~實在是太厲害了!
解說詳實
高手中的高手!
佩服~佩服~

网友:
感謝分享.恭喜完修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F:
想請教偏光膜何處可購買
?有資料可提供 感謝  !!!

可以連絡盧大

http://bbs.pigoo.com/thread-32763-1-1.html

网友:
gkjnn大.可以號稱貼偏光膜達人 ,請問gkjnn大..貼內偏光膜有角度問題嗎?

网友:
恭喜G大,,,, 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