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光烙鐵 ??

楼主(2012-02-26):
這陣子常上左岸的某大電子論壇
經常發現一名詞 "白光烙鐵白菜價"
今天終於忍不住上露拍搜尋 "白光 烙鐵"
這才發現,左岸說的白光烙鐵是日本品牌的HAKKO
接著又再露拍搜尋,發現到很多相關的溫控器
N年前在電子廠工作,就以知道這類溫控烙鐵是DC24V
當時就一直在想,這應該可以改為"攜帶式烙鐵"
截至目前為只,畢竟還只是想想而以
因為沒有那隻握把&發熱體,根本無法DIY
下列是露拍商品
便攜版 免調試 白光烙鐵成品控制器 16-24V 帶休眠 溫度/電源電源校正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7024869156

网友A:
雄爸爸,
我本來也有想過,
但是成本似乎不是太合,
另外,對岸的白光t12都是洋垃圾,
簡而言之就是退下的二手貨,
從淘寶買回來,還要自行diy手柄,
雖然也有全套的套件,但是,
還要找dc18v~24v的筆電變壓器,
算一算,還不如用一支tq-95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雄爸爸,
我本來也有想過,
但是成本似乎不是太合,

控制器如果買網拍的模組,當然會不划算
如果自己能做一個DC PWM溫控模組來控制的話
想要自D一個"攜帶式溫控烙鐵"就經濟實惠多了

我的問題點還是在於,我找不到那一條"帶線的握把組"
要不然用OPA做感溫來改變PWM脈衝輸出,再推POWER MOS即可
對岸最基本的控制電路,也不過如此
並不一定要用到PIC去做控制

网友:
嗯嗯,
對岸的數碼之家我也常去的啦!
真的是創意無限,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啦!
只是考慮到耐用性,和安全性,
所以我想了想還是放棄了,
要不然,我也要好想要一隻簡便的烙鐵啊!
感謝雄爸爸的想法的啦!
小弟我這方面還沒學到那個地方去,
所以只能希望雄爸爸有沒有套件出啊!
嘿嘿嘿嘿……
感恩啊!

网友:
T12真的好用..我用24v..加熱到可用只要10秒 只是刀頭很貴
我是好運找到二支日產二手的...現在要找到可能更難找了
控制器真的要小心選擇..某一些便宜的..聽說用沒多久mos掛..t12燒紅..跟這走了
不過上面的連結沒看到那種便宜的...記的是10元內的...有很多種.真的要小心

网友:
文字述敘一下我的想法:
1.變壓器就是變壓器
2.外接控制模組,DC輸入12~24V
3.使用8051控制並加上1602顯示模組
4.所有的接頭都在控制模組上,模組上無外接線
5.放入北橋鋁片充當散熱,並夾上長尾夾充當烙鐵架
6.使用對岸的A1323手柄,方便換頭

其他的暫時想不到了
但是小弟功力不到,
第一個簡單的升降壓電路就作不出來了!
所以看大家要不要集思廣義一下,
咱們也作一隻痞酷牌白光出來!
老大也可以賣賣套件模組,增加一點論壇的經費。

网友:
我有時的工作地點並沒有可插電的地方,我都是用瓦斯烙鐵,看來要請它們出來亮亮相了。

网友:
當初也差一點就敗下去了。後來發現原來用的烙鐵頭是工廠淘汰下來的........。隨便買一隻木柄烙鐵60元,加80元「調光器」就很好用了。

网友:
之前買的正牌HAKKO 936(類比)、937(數位)現在都還頭好壯壯,唯一的耗材就是烙鐵頭
會用24V驅動加熱器主要也是避免發熱體漏電造成被焊零件受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