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優派 Viewsonic VP930B只亮橘燈不顯示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楼主(2012-02-26):
螢幕是兩年多年前修的,是公司同事要我幫他修理看看n_132|
也是我第一台修理的液晶螢幕n_104|

VP930Bn_115|

AD主板:on_081|

清潔主板更換日系電容後:on_122|

開機測試畫面變彩色縱線:on_108|

檢查AD主板發現[U9]AZ1117D-1.8 電壓異常:on_134|

更換AZ1117D-1.8後開機10幾秒畫面變:on_138|

再檢查AD主板[D5]二極體有短路現象(用三用電表量逆向阻抗20幾歐):on_133|
更換二極體用M2代替更換:on_104|

更換電源板電容:on_081|

更換高壓板電容:on_081|

完修:on_163|
注:一個禮拜才修好:on_167|

面板資料:on_168|

VP930B維修手冊
viewsonic_vp930-2_vp930b-2_vs10725.part1.rar (1.39 MB)
viewsonic_vp930-2_vp930b-2_vs10725.part2.rar (1.39 MB)
viewsonic_vp930-2_vp930b-2_vs10725.part3.rar (296.35 KB)

AZ1117D-1.8 資料

二極體資料

网友:
電容全部更換就對了n_116|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又學一招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這已經是Pro級的水準了!

网友:
條理很清楚.....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全機電榮更換又可以使用好多年啦.....

有維修資料輔助可以少跑冤枉路...

网友:
想請教大大~~
在圖2~~怎麼在不拆電容下??知道那些電容露液??
維修功力很強~~如果是我在第4張圖我就投降了!
修好DC-DC既然還有這畫面~~我也不行了!

楼主:
請看([圖7]更換二極體用M2代替更換)
編號c92電容附近那邊電路板有氧化或生銅繡[變黑]
就是電容底部有漏電解液的現象
或拆下來看底部有無漏電解液的現象

网友(2012-05-21):
恭喜完修,蠻硬的喔!!

网友:
恭喜完修,謝謝維修經驗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