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淘寶的朋友們

楼主(2012-02-26):
請問你們淘寶會沒辦法登陸嗎?(無法顯示網頁)
我是使用速博的網路,不知道有沒有關係

网友:
登陸正常喔....網路為中華電信

网友:
使用正常無誤(我也是Hinet)
再找其他原因吧!

网友:
牛的經驗是... "不一定". 有時候正常... 有時候超慢.....
牛是用 HINET 8M..

有時進去登錄順得很~
有時會變成祗有文字的登錄網頁...

网友:
我也是這樣,有時候可以有時候不行,不一定的啦!
HINET,最低速!

网友:
他的登錄加了一堆保護機制....所以每次都會不一樣......跟使用的瀏覽器有關....跟當時有沒有執行阿里旺旺有關....跟使用哪一家的 ISP 無關,跟當時的網路速度有關...就這樣。
碰到問題持,重新「刷新」,等畫面完整顯示再輸入密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