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無便宜的感光電路板?

楼主(2012-02-26):
目前市面只有金xx單一廠牌,去網路search大陸也只有金xx這種牌子,搭配的顯影劑及蝕刻劑也只有金xx這種廠牌
1、這種東西有專利嗎?不然為何市面只有金xx單一品牌?還是說金xx賣得太便宜別人根本不想跟它競爭?
2、網友記不記得,20年前你用的感光電路板是何牌子?10cm x 15cm一片單面賣多少?
3、有無光阻劑及顯影劑的配方?自己買銅板diy可行嗎?

网友:
http://bbs.pigoo.com/thread-29720-1-1.html

我以前都是用上述連結的網版印刷做,因為做多片的成本低很多,感光印刷電路板是到很後期才出來的東西,光阻劑問市的時間也差不多是那時候,以前的價格多少我不記得了,有舊雜誌的會員應該可以查到,不過以前的物價跟現在物價無法相比,就算知道了有用嗎?
要自製光阻劑我是不知道困難度有多少,這問讀化工的或許知道,這裡有沒有讀化工的?有!雷大就是了,不過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研究光阻劑就是了。

自己買光阻劑及電路板來做成本會較低,但是較費時及初期失敗率很高,因為你掌握不到要領,通常要順手要很多次的經驗,我當初也是浪費了半瓶的光阻劑後,才抓到上噴劑的要領,手工噴的光阻劑厚薄難控制,曝光的時間也是要經驗,我是因為有專用的紫外線曝光機所以沒這個顧慮。

http://bbs.pigoo.com/thread-20677-1-3.html

顯影反而我認為不太重要,照著說明書調配即可。
以上小經驗給你參考。

光阻劑應是指正性感光劑。

网友A:
我想你的問題應該都不太容易回答的
因為一般有常用或用過的人都知道
市面上大都是看到金電子類的產品,因為他是正性的感光板
大陸那邊有賣阻光劑(感光劑)不過都是負性的,看人使用吧
一般市面上也有賣正性感光劑噴劑,最近買了1個200ml的噴劑,要480
但這種東西還要看個人手感,厚薄都會影響曝光時間和效果
整個流程上除了感光板用噴劑制作,然後感光控制,顯影到蝕刻
都會有一定的失敗,除非你有大量製作,不然一般人都不會去作網版或自己作感光板
20年前的金電子感光板大概只有現在價錢一半,
如果你想自製顯影劑及蝕刻劑,記得網路上也有人DIY
記得是雙氧水加琉酸還是鹽酸,但一般使用者也都沒人會自己去作
令人好奇的是一般問這類的問題的人都是為了想大量製作去作成本的考量
如果只是自己DIY小東西,又不想去買現成感光板的話,
可以回復到以前很多人在銅板上用貼的或用畫的或用轉印的
方法很多看個人的選擇,不過很多人最後還是回到用感光板比較方便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你的問題應該都不太容易回答的
因為一般有常用或用過的人都知道
市面上大都是看到金電子類的產品,因為 ...

我曾經在半導體黃光室幹過十幾年的設備,對光阻顯影有一些基本知識,(證實半導體光阻是很貴一加崙數萬元)但是目前業界PCB使用乾膜壓貼模式長興化工為主力產品價錢應該算是便宜吧!! 顯影液一般用的是'鹼'+水 好像約2.38% 已經太久了,我在幫大家問看看,(一公升約60~80元)或許可以團購或是"宅配" 顯影液更是便宜... 至於光組的塗佈其實並不是大家想像的那麼困難,因為這不是做1~2微米的製程 圖部的均勻度不需要到 5%,重點在於 光阻因為感光的原因要在"黃光"下操作,日光燈加上黃色濾紙玻璃紙就可以,我們用的是"晶圓旋轉法" 聽說 面板用"滾輪"法,自家使用"刮片"法就可以了,銅箔板表面拋光很重要,用溶劑像是"丙酮"清洗表面對於光組的覆蓋會有幫助,刮片塗佈光組之後需要把光阻內的溶劑拷乾 100多度的烘乾可以增加附著性,顯影之後也要再次烘烤溫度要在高一些200度吧!! 附著性會更好!!(表面清潔劑一公升8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曾經在半導體黃光室幹過十幾年的設備,對光阻顯影有一些基本知識,一瓶3800cc的正光阻液應該不用到1萬元 ...

antlu大,其實整個問題是開版的人想問什麼,
總覺得只是一般個人使用問問而已
而一瓶3800cc光阻液除了是量製化外,一般人是不會買的,
而且除非你是以公司名去向廠商訂購,不然只是一般使用者廠商不認識你,有的廠商也不會給你報價的
所以一般人我想1萬可能也買不到,200cc480是很貴,上面標示是英製的就不知道有沒有價值了
因為只是單純個人小量試作,大概就不要想太多了
而刮片及需多少度去烘烤,我想一般人也用不到的

网友C:
在 youTube 看過把 PCB 加熱然後用噴墨印表機(改過)直接印出,
什麼曝光顯影統統 bye bye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 youTube 看過把 PCB 加熱然後用噴墨印表機(改過)直接印出,
什麼曝光顯影統統 bye bye  ...

唉!實驗歸實驗,真的實用就會拿出來賣了。

网友A:
用噴墨直印,這個本來都令人很有興趣
想說這下子就出運了,不用感光不用顯影,這下子省錢省時失敗又變少
但是結果是要找後面進板前面出板的舊式噴墨,現在可不容易找
以前找過一次機器試印過一次,結果一下到氯化鐵里全糊了
原因可能是墨水不對,還是什麼沒注意到,結果還是只能走回老路用感光的
不然有陣子在作雙面30CM*15CM時,有時感光不好,有時顯影失敗
每次失敗可都是一次180不見,噴墨直印應是個高招
可惜的是很少人這麼作,不然算是一大福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噴墨直印,這個本來都令人很有興趣
想說這下子就出運了,不用感光不用顯影,這下子省錢省時失敗又變少
但是 ...

LEGION大:
    噴墨的墨水很重要,我一個鄰居用EPSON K3墨水聽說防水防日曬 相片保證60年!! 不過它的照片標價 20萬/一幅
  像是 HP就不行... 噴墨這鼕鼕其實墨水不便宜,倒是使用 PLOTTER 繪圖機會比較實在吧!!

网友:
加熱很重要
http://youtu.be/rU3hWZSRw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