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水桶改造經驗分享

楼主(2012-02-26):
小白已是22年車齡了,雖然仍是健步如飛,但是水箱有點會失水,
熟識的修車廠師父說車齡大了,再開也沒幾年,建議我不要花錢修了,
只要規律性的檢查及加水就好,應該還能夠撐得過去,
自此以後,小白就多了一項標準配備-10公升的水桶。
這個10公升的水桶買來的時候,我沒注意到它少了一個氣孔,
直到我將水桶裝滿水,要加入水箱的時候才發現它少了氣孔,導致不易出水,
雖然再花幾十元去買一個有氣孔的水桶也不是一件難事,
但是家裡留著那麼多水桶也不知要做何用途,只是占了空間而已,
昨日看到父親之前修補花圃還留下一些矽利康,我想它放著也會自然硬化,
而我之前製作戶外對講機的機箱,也還剩下幾顆不銹鋼螺絲,
於是靈機一動,不如自己改造這個水桶,給它加個氣孔,方便出水。

1.這是已經改造後的10公升水桶,是小白的標準配備。

2.我將改造的想法及過程畫成下圖,以便各位朋友參考。

3.改造之後,水桶及瓶蓋接合處的近照。

這次的材料成本:
寶特瓶1個,孩子喝完可樂丟在家裡回收箱的,不用錢。
矽利康少許,父親之前修補花圃留下的,算5元吧!
不銹鋼螺絲3顆,之前製作戶外對講機的機箱剩下的,算6元吧!計11元。
我的工錢無價!

謝謝觀賞!

网友:
是幫車子加裝副水箱嗎!

楼主:
不是作為副水箱,是純粹裝水放在行李箱備用,每個禮拜定期拿出來向水箱加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作為副水箱,是純粹裝水放在行李箱備用,每個禮拜定期拿出來向水箱加水^^ ...

車子用的,幫您移到這裡~
http://bbs.pigoo.com/thread-36281-1-1.html

楼主:
謝謝滷雞蛋大^^

网友:
再加個低水位警示器---加50元?

以前我姪子有台toyota  corona當工作車.
常搭4-5人加上鐵工工具.南北奔跑.里程數之高----
開約20年.車況好得很.最後藉口車窗會滲水賣掉---------還是有人買.
-----重點是..適當的保養很重要..

网友:
水箱水會少不外乎....冷卻管線漏水、汽缸床墊片破損....散熱水箱漏水

只要是前後兩者都好解決啦.....沒有甚麼再開沒幾年的說法,好歹比騎車

強..

楼主:
說是水管在漏,但是水管的接頭可能脆化了,
怕拆了連接頭都要換,萬一殺肉的找不到,
事情就大條了,所以修車廠的師父建議我『沒事多加水,多加水沒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說是水管在漏,但是水管的接頭可能脆化了,
怕拆了連接頭都要換,萬一殺肉的找不到,
事情就大條了,所以修 ...

請問您的小白廠牌型號,會脆化的接頭大致上不外熱排跟水箱,其他的像水龜,節汽門總成都是金屬的,不用擔心拆壞,水箱是消耗品,沒換過的22年了建議花個幾張小朋友又可以撐很久,熱排接頭裂了大不了不接管直接塞住,頂多冬天沒暖氣,因為換熱排要拆風箱漏冷煤,連工帶料近萬

您可以自己査管路,22年車有可能是橡膠管裂開,直接換就好了,不然顧路光拖吊費都比上面的貴

网友A:
我的小吉才溫度過高.氣缸床墊漏水.估價約40~50張小朋友.我棄修了...心中還真有點依依不捨
另一部車子也都會準備一桶純水以備不時之需.我是利用買水箱精桶子直接儲水備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小吉才溫度過高.氣缸床墊漏水.估價約40~50張小朋友.我棄修了...心中還真有點依依不捨
另一部車子也都會 ...

如果缺水沒到顧路程度,直接換墊片就好,您說的價格包含汽缸車平面,更換活塞活塞環,汽門及汽門總成整修,這個是缺水缺到縮缸才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缺水沒到顧路程度,直接換墊片就好,您說的價格包含汽缸車平面,更換活塞活塞環,汽門及汽門總成整修 ...

哇來不及了.我已賤價賣了.本來報廢報價15張小朋友.不含牌照稅及其他.賣給二手商16000全包不含違規單

楼主:
小弟看了各位大哥的建議,
今天早上就將小白交給那位熟識的修車師父再仔細檢查一次,
修車師父第一句話就問我這台車還想開幾年?
我說真的想開到它的引擎真的不堪用為止,
修車師父說那就修吧!
經再檢查的結果初步判定為水幫浦漏水、水管接頭也有漏水,
我將小白留在他那裡,請他再仔細檢查後再報價給我,
靜待報價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看了各位大哥的建議,
今天早上就將小白交給那位熟識的修車師父再仔細檢查一次,
修車師父第一句話就問 ...

車子有漏水一定要仔細檢查,不然溫度拉高就危險囉@@會花更大筆的

网友:
不知您的水箱蓋,是否有順便加壓測試

楼主:
花了12張小朋友將水循環系統搞定,
及換掉正時皮帶,
目前經過兩個禮拜的考驗,
終於擺脫時常加水的窘境,
我想小白應該還可以撐個好幾年^^

网友:
汽車使用檢查三要項是油、電、水。多注意就可以開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