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190A2-H01 點屏資料(補上故障影片)

楼主(2012-02-26):
4/11更新

今天終於借到相同機型來做測試
發現PI版和AD板都是正常的 . 屏縣也正常
但卻發現

這樣是?

----------------------------------------------------------------------------------------------
3/2更新

今天想說把面板上的GAM量測看看,結果量到一半,卻發現沒電壓值....
發現故障似乎沒有我想的單純,也不易用文字表達,所以我把它用相機錄下來
共4個檔案(分別錄4次,每次都有點小不一樣)

http://youtu.be/SgQSQt3ZYKM

http://youtu.be/0ISRkqrBogQ

http://youtu.be/hlIiWEu4tKM

http://youtu.be/5dRGnx-iWqo

主要是想要知道可能是哪個故障,先前討論都偏向AD版故障....
把錄影檔PO上來再次跟大家討論看看

=======================================
先前曾經發過這篇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3555&highlight=

剛好最近有公版,想要試試看是否面板故障,但卻找不到面板點屏資料...
我的面板是   奇美 A190A2-H01

有面板點屏資訊的大大可以提供一下嗎? 小弟第一次試著用公版點屏,謝謝.

PS:小弟手中有2片公版
1片為2621

1片為2533

還有,小弟發現面板上的屏線個數和公版上面的似乎不一樣...

网友A:
這台主板不難修>>>狼大以說過>>>沒1.8V換掉ZPC既可>>>這兩片公版無法使用
這台AD也不貴好像200出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主板不難修>>>狼大以說過>>>沒1.8V換掉ZPC既可>>>這兩片公版無法使用
這台AD也不貴好像200出頭 ...

我的那顆ZCP有1.8v

畫面

電源版上的電容都有請下來量過,雖然沒換,但量起來正常...

网友:
二片公版都不能點,動手吧

网友B:
現有公板Interface 不一樣,無法使用這Panel

1. 買現成適用AD板,先確定Panel沒壞。
2. 直接找問題用修的,先PO圖片故障情形描述和電壓值參考...

网友C:
Cools哥::)
1.不要氣餒喔--論壇有句名言[沒有修不好的機器],加油,加油喔!!
2.您現在的現象俗稱[白屏]--面板有背光(Backlight),但驅動面板液晶的電壓(VGH)異常或面板T-CON管理電壓異常,還是往原[A/D板]--前文有很多前輩已指導過,若都OK-->建議續往[面板]T-CON部維修.
3.記住-[沒有修不好的機器],論壇很多厲害的高手[藏鏡人];只要您續虛心的提出問題請教--您的問題一定會慢慢收斂直到解決.
4. 痞酷精神--虛心請教,認真學習,永不氣餒,教學相長,[沒有修不好的機器]

网友D:
1.先檢查AD基本動作是否正常(可正常開關、燈號能變換),該有的電壓是否都有出來
2.檢查一下屏線有沒有裝好
3.檢查一下AD上Scaler(最大顆的IC)有沒有異常發燙
4.若上述都已經做過,可能原因是Scaler異常或是面板上方電路異常,可使用正常的AD(要與原先AD板號相同,其他常見公板無法代用)或找正常面板交叉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先檢查AD基本動作是否正常(可正常開關、燈號能變換),該有的電壓是否都有出來
2.檢查一下屏線有沒有裝好

1.可正常開關.燈號跳變也正常; PI版電容已更換,唯獨只有400v 100u的這顆手邊沒料,拆下量剩90u(難道這會是異常之一??)
5V電壓部分正常   唯獨電源版上的13.8v,量測出來只有13.3-13.5v (電表誤差??)

2.屏線已經清潔和處理過了,問題依然存在
3.那顆IC並無異常發燙,只有小溫溫的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Cools哥:
1.不要氣餒喔--論壇有句名言[沒有修不好的機器],加油,加油喔!!
2.您現在的現象俗稱[白屏]--面 ...

非常感謝你的鼓勵...我相信這台我可以把它搞好...時間問題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現有公板Interface 不一樣,無法使用這Panel

1. 買現成適用AD板,先確定Panel沒壞。

因為這台螢幕是人家送的,加上最近沒啥預算,暫且先用修的
等待哪天遇到相同螢幕出現時,再借來加叉比對看看...

至於故障電壓部分,小弟這幾天會找時間一一測量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E:
FYR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313#lastpost

非常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那顆ZCP有1.8v

這片AD板我有出售 180 需要的話跟我聯繫

楼主:
今天再次測試,連續點個3個分左右
發現
1. AD上Scaler 會有點燙,手碰個3秒鐘左右有點受不了....
2. PI版上的13.8v排針,實際量測只有13.52v

爬文看到有人說AD版上2顆固態電容 要小心
小弟針對電源2腳量測到的電壓分別為13.52及5v,看來電容應該也是好的...

网友F:
我個人認為是T-CON的問題

電源確定好的 就5V跟13.X V

主板穩壓部分好的就可以往T-CON查

這型AD板無法用自具測試  軟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個人認為是T-CON的問題

電源確定好的 就5V跟13.X V

感謝大大幫我確認電源是好的(小弟一直在care那13.8和13.52)
AD版上電壓我量出來都有3.3和1.8v(穩壓IC上的電壓),看來AD上的電壓也正常
至於T-CON小弟一直沒有去碰,因為我不知道該怎麼測  = =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幫我確認電源是好的(小弟一直在care那13.8和13.52)
AD版上電壓我量出來都有3.3和1.8v(穩壓IC上的 ...

請續參考g大大作::)
http://bbs.pigoo.com/thread-33567-1-1.html

楼主:
今天想說把面板上的GAM量測看看,結果量到一半,卻發現沒電壓值....
發現故障似乎沒有我想的單純,也不易用文字表達,所以我把它用相機錄下來
共4個檔案(分別錄4次,每次都有點小不一樣)

http://youtu.be/SgQSQt3ZYKM

http://youtu.be/0ISRkqrBogQ

http://youtu.be/hlIiWEu4tKM

http://youtu.be/5dRGnx-iWqo

主要是想要知道可能是哪個故障,先前討論都偏向AD版故障....
把錄影檔PO上來再次跟大家討論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續參考g大大作:
http://bbs.pigoo.com/thread-33567-1-1.html

大大我有再次回復,請您幫我看一下...3Q

网友:
AD板故障機率很大~@@像是在展示畫面

但是你畫面下半部有橫條紋  也不是很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大我有再次回復,請您幫我看一下...3Q

cools哥:
1.建議:屏線整理或換新.

參考!!

网友:
有修過這片 AD 主 IC 一組1.8V 相連的MLCC(粉多顆) 漏電的 導致 IC 發燙給你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cools哥:
1.建議:屏線整理或換新.

屏縣有拆下來,金手指部分用橡皮擦擦拭,屏縣看起來很健康...
過程中發現,如果不接訊號線,連基本的"NO SIGNAL"字樣都沒出現

是AD版掛掉?

网友C:
cools哥:
1.若Scaler確定異常發燙--建議更新 或更換A/D板.
a).#13樓"0982788072"大有現品--可與他接洽一下.

2.續加油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cools哥:
1.若Scaler確定異常發燙--建議更新 或更換A/D板.
a).#13樓"0982788072"大有現品--可與他接洽一下 ...

感謝你...我已聯絡阿國大.  待收到AD版後,再測試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你...我已聯絡阿國大.  待收到AD版後,再測試看看...

cools哥:
可有好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cools哥:
可有好消息!!

已經匯款給阿國大了,w4回我說已經寄出,原本期待本周會收到,看來可能要等W1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cools哥:
可有好消息!!

今天收到板子了,換上去狀況依舊
http://www.youtube.com/watch?v=hlIiWEu4tKM&feature=youtu.be

該不會真的面板掛了吧...?

楼主(2012-04-11):
4/11更新

今天終於借到相同機型來做測試
發現PI版和AD板都是正常的 . 屏縣也正常
但卻發現

這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