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象印jdk-18微電腦電子鍋

楼主(2012-02-26):
象印jdk-18微電腦電子鍋 無螢幕顯示 無法煮飯 求助線路圖

网友:
看電池有沒有 ,電

网友:
這個一般是很難找到電路圖的 !!

如果不想送修 , 想自己 DIY  !!

那就拆開上個圖吧 !!

楼主:
電池是沒電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電池是沒電

換電池看看n_16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換電池看看

襪靠.....現在這種的~~電池沒電也會不動作阿......
好狠的設計......

网友:
JCK-19,JDK-18黑金剛電子鍋,我記得電池沒電螢幕不顯示時間時,插上市電,還是會顯示呀,時間是AM7.00也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有遇過電池沒電會亂跳回剛插電狀態 所以不是煮一半就是根本不動作

网友:
電池沒電
插電後應該是要可以動作 才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襪靠.....現在這種的~~電池沒電也會不動作阿......
好狠的設計......

有時候產品簡單就是美.......故障機率低

可靠度耐用度比較高...CP值也高

网友:
如果電池真的是故障原因(記得主機板電池沒電也會造成影響), 那可能是好事(有機會靠換電池撿到一台電子鍋). 想當年第一次出國就是去日本, 還帶回一台電子鍋(只是當年不會想, 沒有讓店家包裝一下. 被電車乘客一路笑到不行. 三個同型號電子鍋疊在一起....).

网友:
修過電子鍋..
常見溫度保險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