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雜牌32吋液晶電視按開機沒動作

楼主(2012-02-26):
這台液晶電視 上電 電源燈 亮橘燈 怎按開機 都沒動作 沒反應 按鍵是好的有測試過
目前 目下紅圈內 看到這邊有變色 不知道問題是不是出在這

請高手指點 目前還在等工具 回來 還不太能做什麼

网友A:
高手有提過,吃電的設備就量有沒有電壓,

紅框中的線電壓值是多少,待機的 +5vsb有沒有,按鍵有沒有接觸不良的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有提過,吃電的設備就量有沒有電壓,

紅框中的線電壓值是多少,待機的 +5vsb有沒有,按鍵有沒有接觸不 ...

按鍵接觸正常
目前還在等電表 回來 所以只能先來這請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鍵接觸正常
目前還在等電表 回來 所以只能先來這請教

先電源單板啟動測試,看5、12、24V是否正常,縮小範圍,

网友B:
先單試電源板是否可以正常啟動,先找出ON接腳,電表量對地有電壓的將其接地,對地沒電壓的用一100歐姆電阻接到5V待命電源5VSB輸出,看能不能正常輸出各組電壓
再來查AD上5V待命電源輸入沿途的電源電路或穩壓IC是否正常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單試電源板是否可以正常啟動,先找出ON接腳,電表量對地有電壓的將其接地,對地沒電壓的用一100歐姆電阻 ...

先謝謝大大指點 不過電表 被借去 人就不見了  我看這幾天再買一個來使用好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