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FZ44 power mos 半橋散熱模組組裝

楼主(2012-02-26):
由於先前試做"DC to DC for PUSH-PULL"之變壓器利用率不高之原因 (DC12V 約300W)
後來又試做"DC to DC for 全橋"成功(DC12V 約300W 變壓器為EE65)
本次組裝的模組,是為了把變壓器之功率榨乾(預計超過1000W)
因為是低壓DC12V輸入,所以電流將會達到100A
所以必須把power mos以並聯方式連接
又由於預期之發熱量大,使用帶風扇之P4 CPU散熱器為目前首選
連接之BUS使用工業配電盤之匯流銅排,尺寸為寬度15mm厚度3mm,可耐150A
power mos使用IRFZ44 耐壓60V 耐電流50A三顆並聯
目前只是要把基本電路結構&工率做出來
保護電路&穩壓電路都尚未加入
試作完成後,還要考慮到輸出短路保護之最大電流 (最大動作電流*3倍)
到時候應該會更換較新一代製程的power mos

歡迎先進賜教
也歡迎同好一起討論
因為我都是"胡搞瞎搞亂亂搞"

為了避免BUS銅排與散熱片短路,因此使用絕緣豆&塑膠螺絲固定

為了避免BUS銅排與散熱片短路,因此使用絕緣豆&塑膠螺絲固定

网友A:
可以考慮用新一代的低阻抗POWER MOSFET,例如AUIRF1404Z(40V 180A 0.0037歐姆)或是IRFB3207(75V 180A 0.0036歐姆),規格上比起AUIRFZ44要好
另外可以考慮使用銅質底板,將兩組晶體的D或S極直接焊在上面,再把銅質底板鎖在散熱片上,散熱片間做好絕緣,除可避免晶體透過絕緣導熱片增加的熱阻外,一次側電流Rail的問題也可以解決

网友:
喜歡玩高壓或大電流的,心臟都很猛,血管也要夠粗,在玩的時候,還要很小心,要不然就會聽到電光炮(布袋戲在做的產生電光火花的效果)的聲音,可想而知雄爸也是屬於這類的...

网友B:
如果要從機車發電機交流轉直流(DC12V 約300W)
這樣可行嗎-用DC-TO-DC方式
有需要弄到那麼大的工業配電盤之匯流銅排嗎

网友:
雄爸爸:
   你很"粗本"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慮用新一代的低阻抗POWER MOSFET,例如AUIRF1404Z(40V 180A 0.0037歐姆)或是IRFB3207(75V 180A 0.003 ...

嗯!我也會用你這種方式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慮用新一代的低阻抗POWER MOSFET,例如AUIRF1404Z(40V 180A 0.0037歐姆)或是IRFB3207(75V 180A 0.003 ...

power mos 先前已有購入BUK952R8-30B共8顆  單價$50-NT
我會經常使用IRFZ44是因為
這是當初做POWER RD時,倉庫珍藏的庫存品

至於你說的工法,我也曾經想過
或許有機會再試做新的工法

153.58 KB, 下載次數: 8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從機車發電機交流轉直流(DC12V 約300W)
這樣可行嗎-用DC-TO-DC方式
有需要弄到那麼大的工業配電盤之 ...

機車的發電機輸出功率有這麼大嗎????
300W / 12V = 25A
機車的發電機結構我不清楚
線路連接,只要耐電流夠就可以了
不一定要用銅排

网友B:
DC12V 約300W的輸出不用變壓器可行嗎
一般都是用SCR當穩壓
直接把多的電旁路掉---這樣發熱量很大在高轉數時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12V 約300W的輸出不用變壓器可行嗎
一般都是用SCR當穩壓
直接把多的電旁路掉---這樣發熱量很大在高轉數時 ...

輸入-輸出 的壓差不大
輸入-輸出 沒有要求隔離
即可免用變壓器,使用線圈即可

就我所知道的"交流同步發電機"
是不會有你說得這種狀況出現

网友C:
引用 楼主:
輸入-輸出 的壓差不大
輸入-輸出 沒有要求隔離
即可免用變壓器,使用線圈即可

剛剛看了一下IRFZ44 的規格,發現小小一顆竟然可耐55A ......

网友B:
因為我看到的機車直整流穩壓器都是用scr
用FET的很少
用DC-TO -DC更沒看過
是成本問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剛剛看了一下IRFZ44 的規格,發現小小一顆竟然可耐55A ......

看到7#的BUK95/962R8-30B的DATE你會n_011|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7#的BUK95/962R8-30B的DATE你會

真的驚到...而且還是300W XD...收個p.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為我看到的機車直整流穩壓器都是用scr
用FET的很少
用DC-TO -DC更沒看過

這個問題我無法給你任何答案與解釋
或許到"汽機車改裝維修技術"發問
會更有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為我看到的機車直整流穩壓器都是用scr
用FET的很少
用DC-TO -DC更沒看過

這裡的電路是要給DC→AC的,而您說的是AC→DC,採用SCR控制導通角來決定整流功率是車用整流器調節輸出的方式

网友B:
12v轉110v的dc-to-ac這外面應該有成品
找找看應該有現成的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轉110v的dc-to-ac這外面應該有成品
找找看應該有現成的電路

DC12V => AC110V  的電路圖,在網路上很好找
問題是,高頻變壓器不好找,變壓器的線圈還要自行繞製
而且,功率在1000W以下的,自己做划不來
目前市面上1000W的價錢,基本都是$4000-NT~$5000-NT起跳
300W的大約在$1000-NT以內
想當然爾,小功率成功了,必然是挑戰更高層次的囉

网友B:
DC12V => AC110V
這樣的高瓦數意義不大吧
不如直接把DC12V 提高這樣不是更省事
電壓高電流就小了------相對成本不是更低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12V => AC110V
這樣的高瓦數意義不大吧
不如直接把DC12V 提高這樣不是更省事

是阿
在相同功率的條件之下,電壓越低,電流就越大
串聯15顆12V的電瓶,達到DC180V (DC=>AC 的BUS電壓)
直接進入全橋切換輸出也可以
只是你要考慮到一點,如此的電池數量,不是人人有
而且,如此數量的電池組,你要怎麼充電???
所以,DC=>AC絕大部分都是 DC12V or DC24V (轎車是12V系統,卡車是24V)
只有UPS系統,才會有DC48V以上的電池組

网友D:
雄爸....你這只是開關玩具吧.......
問題是~~用到這麼大的電子開關?
是要玩什麼東西啊?
用來研究MOSFET的耐電流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雄爸....你這只是開關玩具吧.......
問題是~~用到這麼大的電子開關?
是要玩什麼東西啊?

存脆興趣,玩玩而已
全橋模組可以用來做DC=>AC or 直流馬達正反轉控制
三個半橋可以組成三相全橋,可以做直流無刷馬達控制 or 變頻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存脆興趣,玩玩而已
全橋模組可以用來做DC=>AC or 直流馬達正反轉控制
三個半橋可以組成三相全橋,可以做直 ...

變頻器......我已經玩了不少顆...
也被玩了不少次......

不過要做到那功能...開關的控制頻率設計上也是重點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變頻器......我已經玩了不少顆...
也被玩了不少次......

變頻器只是說說而已啦,我還沒那麼高招
頂多能玩到"三相無刷馬達"控制,就很了不起了
目前的"直流變頻"冰箱.冷氣.洗衣機
不也都是使用"三相無刷馬達"
遙控飛機也有很多是使用"三相無刷馬達"

网友:
引用 楼主:
變頻器只是說說而已啦,我還沒那麼高招
頂多能玩到"三相無刷馬達"控制,就很了不起了
目前的"直流變頻"冰箱 ...

是阿..
只不過成品的控制有的都已經很成熟了..

但也會遇到一些很搞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