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wish外出工作的 nakajima 瓦斯烙鐵簡介【補述】

楼主(2012-02-26):
維修人員一般遇到工作場所沒電,導致無法使用烙鐵的機會不多,但也不是沒有,例如有一次舊公司要我修理地磅,結果地磅那個地方根本沒電,又例如大型設備大多是220V,我們的烙鐵也不能使用,這時我都是使用今天要介紹的瓦斯烙鐵解決。
我總共買過很多支瓦斯烙鐵了,但是我還是以購買日本製為主,因為使用我們本國及對岸製品的故障率令我不敢恭維,先介紹下面這支Nakajima的瓦斯烙鐵吧!

一般瓦斯烙鐵會有透明的窗口讓我們知道瓦斯還剩下多少,我也看過瓦斯烙鐵沒有窗口的,那真的非常不方便,所以大家有需要購買瓦斯烙鐵時,檢視瓦斯存量的透明窗口建議要有才方便。

下圖藍色的大型開關是打開瓦斯或關閉瓦斯用的,當然要使用就得打開瓦斯囉!它的下方還有一個開關,那是調節瓦斯大小用的,瓦斯量大當然熱度較高,反之則較低。

一般瓦斯烙鐵會至少配兩種頭供你替換,一般一種是烙鐵頭,另一種是噴火頭。

這支Nakajima的瓦斯烙鐵並沒有內建打火石,所以要使用時必須要用打火機輔助才能使用,這一點比較不方便。
另外介紹一支也是來自日本Nakajima較高階的瓦斯烙鐵。

跟上一支烙鐵一樣,它有兩組開關,上面那一組是瓦斯開啟及關閉,下面那一組是調節瓦斯大小。

注意看下圖,開啟瓦斯的開關上方有一個高高的方型突起物,那是它內建的打火石,我所謂的打火石可不是一般打火機那種喔!它是使用撞擊產生高壓打火的,當然有了這個功能就不用找打火機了。

它的噴火頭就是如下圖︰

它也有內建透明的瓦斯存量檢視窗口,有看到中央部份的氣泡嗎?

這支較高階的瓦斯烙鐵跟前者最大不一樣的地方是它的頭部是陶瓷的(綠標),紅色箭頭就是打火線。

前者的噴火頭是直接噴火,但是這支就不一樣了,它在使用噴火頭的時候,火焰會被陶瓷部份阻擋,所以噴火頭並不會有火焰噴出,它噴出是熱氣。
我還沒有買熱風槍時,做BGA都是使用這支瓦斯烙鐵做的,很新奇吧!如果大家有認識早期修理嗶嗶Call的朋友,應該他也是使用這支工具才對。

雙槍俠!
是的,換來換去很麻煩,所以我有兩支同型號的瓦斯烙鐵,一支裝噴火頭,另一支裝烙鐵頭。

下圖就是裝烙鐵頭的瓦斯烙鐵,不要看怎麼不起眼喔!加熱後擦一下就亮晶晶了。

還少介紹一樣東西,但是不放在我目前的工作場所,下次再拿回來介紹給大家。

剛剛說要少紹的東西又跑出來了,原來被我塞到別處了,我要說的就是下圖這支 PRINCE GB-2001 噴火槍。

PRINCE 是來自日本王子牌的產品,它的噴火槍很多行業使用,口碑非常優良。它跟 Nakajima 高階瓦斯烙鐵一樣,自帶撞擊式點火裝置,請參考下圖綠色圓點。紅色圓點為瓦斯開關+瓦斯量調節,這支噴火槍還有一個與空氣混合比的調節。

很多人知道這支噴火槍,但是很少人知道它其實可以裝上專用烙鐵頭,搖身一變成為瓦斯烙鐵,只可惜它的烙鐵頭我遺失很久了,有這支噴火槍的人看到這篇後,千萬不要衝動去買它的專用烙鐵頭,第一它並不便宜,第二是並不好用,這是我的心得。

瓦斯烙鐵在使用上比一般烙鐵加熱快很多,即使跟以加熱快速著稱的恆溫烙鐵也毫不遜色,不過它的安全性很重要,我以前買的台製與對岸製的瓦斯烙鐵就曾經整支火燒起來,所以之後我就不曾再購買這些便宜貨了。

网友A:
出現了,
老大的瓦斯槍系列,
可是,瓦斯的在使用上,
有沒有什麼安全顧慮啊?

网友B:
老大作業環境很複雜說......居然用到瓦斯烙鐵

网友C:
請教瓦斯烙鐵加噴火頭,可以拿來拆多隻腳的大零件用嗎?

网友D:
藍色的那支,,我也有一支..不過打火的壞了..就沒在使用了..當初買好像快2k..

网友E:
瓦斯烙鐵我也有買一支,卻是很少用,噴火頭倒是可以拿來加工需要更高溫度的其它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現了,
老大的瓦斯槍系列,
可是,瓦斯的在使用上,

真的要安全就是附近要有滅火器,因為使用瓦斯本來就比較危險,雖然外國貨比較嚴謹,但是誰也無法保證不會發生意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作業環境很複雜說......居然用到瓦斯烙鐵

不會複雜,只要在無法插電的地方用瓦斯烙鐵是很以前雖一的選擇,現在還有裝電池的烙鐵了,不過因為瓦斯烙鐵不只有一種功能,還是有使用它的族群。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教瓦斯烙鐵加噴火頭,可以拿來拆多隻腳的大零件用嗎?

小零件可以,大零件不行,先決條件一定要是頭部有陶瓷那一支才能輸出熱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藍色的那支,,我也有一支..不過打火的壞了..就沒在使用了..當初買好像快2k..

我也不記得當初買多少錢了,打火頭可以換,但是要寄回原廠,我記得約500元換到好。
沒有打火石是比較麻煩,但是並非不能用,要先把頭部轉開(紅點)

再用一般打火機點火,再裝入頭部但是不要鎖螺帽,等約10秒鐘左右開始氣化了再鎖緊螺帽,這樣就行了。
我以前也是這樣用一陣子,只是太麻煩了,最後還是送修換打火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瓦斯烙鐵我也有買一支,卻是很少用,噴火頭倒是可以拿來加工需要更高溫度的其它焊接. ...

像最後王子牌那支噴火槍,我看過修冷氣的技師拿它焊銅管,也看過珠寶店在打造黃金的技師用過,應該還有很多行業有用到這支噴火槍才對。

网友:
小時候不懂事,
我也跟人買了一支小型的瓦斯烙鐵,
但是,被我玩到燒了起來,
自此之後,我就不敢玩了,
而且,便宜的瓦斯烙鐵,真的很容易就壞了!
所以,才會一直在看白菜白光的啦!

网友F:
沒想到WISH大大對瓦斯烙鐵也有研究,剛好最近也要找一支瓦斯烙鐵,在拍賣上面也只有看到台灣製的iroda這個牌子的,不曉得這個牌子的瓦斯烙鐵,版上有沒有人有使用過
WISH大大的Nakajima這個牌子,拍賣上竟然沒有人賣.......,就算要買也沒人賣....呵呵

网友:
我剛剛又看了一下,它是整組的,並非像一般的烙鐵,只有單支烙鐵頭而已,你可以更換不同的烙鐵頭.

這個品質好不好我不知道,我再找時間拍一拍,知道的也可以聊一聊它的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沒想到WISH大大對瓦斯烙鐵也有研究,剛好最近也要找一支瓦斯烙鐵,在拍賣上面也只有看到台灣製的iroda這個 ...

我對瓦斯烙鐵並沒有什麼研究,對很多工具也是一樣,我買到最後的心得就是買便宜的工具最後還是要買一次貴的,所以之後要嘛不買,買的話就會買等級較高的,除非是一些會帶出去的工具。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2242822489
這支就是呀!他出新型的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1232258334
GB-2001現在也要1750元。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80327897265
也有賣1400元的,只是不知道差在那裡?

网友G:
"用撞擊產生高壓打火"

這叫做壓電(piezoelectric)材料嘛

有些晶體受到壓力而改變形狀,會放出少量的高壓電流在空氣中放電,產生小火花

以前常有人用來電一下賭博電玩~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撞擊產生高壓打火"

這叫做壓電(piezoelectric)材料嘛

這個正確名稱是什麼我記不起來了,不過我看過這個組件,很早以前有一個人經朋友紹帶這個東西來找我,他問我這種東西能幹嘛?說真的那時候我也不知道能幹嘛?我問他你為何有這個東西?他告訴我這個組件是醫療器材的維修料件,他當時也是跟我解釋這是撞擊點火的原理,我也有當場試"電",電到真的很痛。

它是不是屬於壓電元件我不確定,不過我的印象中壓電元件跟這個不一樣,這個組件要用的力道比我看過的壓電元件要更大的力量。

楼主:
引用 楼主:
這個正確名稱是什麼我記不起來了,不過我看過這個組件,很早以前有一個人經朋友紹帶這個東西來找我,他問 ...

剛剛查了一下!它的正確名稱應該是壓電陶瓷開關。
不過上述那位先生說是撞擊點火似乎也沒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對瓦斯烙鐵並沒有什麼研究,對很多工具也是一樣,我買到最後的心得就是買便宜的工具最後還是要買一次貴 ...

嗯嗯,工具真的是一分錢一分貨,我剛也找到了90A這款型號的了
他還有另外一個型號是70B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1027599377
最大差異是70B有噴火功能,90A沒有

不過也找到GOOT的瓦斯烙鐵,感覺還不錯,不過價錢貴了點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8110574841#auc

网友:
引用 网友D:
藍色的那支,,我也有一支..不過打火的壞了..就沒在使用了..當初買好像快2k..

你去便利商店買一支電子電火形的打火機,把裡面的壓電陶瓷拆出來裝上。

网友H:
引用 楼主:
剛剛查了一下!它的正確名稱應該是壓電陶瓷開關。
不過上述那位先生說是撞擊點火似乎也沒錯。 ...

我也是位瓦斯烙鐵的愛用者...但都只買便宜的來用。
您買的日本製瓦斯烙鐵會不會有一個情況就是冬天時瓦斯輸出量變少?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也不記得當初買多少錢了,打火頭可以換,但是要寄回原廠,我記得約500元換到好。
沒有打火石是比較麻煩 ...

我家也有一支~也是這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是位瓦斯烙鐵的愛用者...但都只買便宜的來用。
您買的日本製瓦斯烙鐵會不會有一個情況就是冬天時瓦斯 ...

冬天時瓦斯輸出量變少?沒注意這個情形耶!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家也有一支~也是這樣用!!!

這只是救急的做法,常常這樣用會氣死。

网友J:
我也有藍色的瓦斯烙鐵,可是已經點不著了,瓦斯開大跟轉小都沒瓦斯,已經被我放在旁邊積灰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也有藍色的瓦斯烙鐵,可是已經點不著了,瓦斯開大跟轉小都沒瓦斯,已經被我放在旁邊積灰塵了! ...

那是塞住了!我很早以前不知道瓦斯烙鐵有專用的瓦斯,所以用灌打火機的瓦斯充填,起初可以用,但是沒多久就發現打開瓦斯時,嘶嘶的瓦斯聲音斷斷續續的,但是還可以用,再過沒多久連嘶嘶聲音都沒有了,當然也就不能用了。
另外有一支瓦斯烙鐵是瓦斯灌滿放著幾天就漏光了,後來才發現原來尾部瓦斯灌入孔會漏氣,因為那支烙鐵也買沒多久,還在保固期內,所以就送修了。
這兩支瓦斯烙鐵廠商都說是我填充的瓦斯罐不純靜,要我買瓦斯烙鐵專用的瓦斯罐充填,所以後來就沒有發生這種情形了,不過你的情形是可以送修請公司幫你將阻塞物清除的,Nakajima的產品台灣有維修料,只要你送到有販售該公司產品的地方都有這種服務。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出現了,
老大的瓦斯槍系列,
可是,瓦斯的在使用上,
有沒有什麼安全顧慮啊?

注意!嚴禁用以烤烏骨雞!

网友:
偶也覺得打火頭可以拆防風打火機的來換
不過依據修理防風打火機的經驗
一般它不太會壞
大部份故障是瓦斯通道堵塞
小弟拆開後有金屬濾網
更奇怪的是還有圓鐵片
真不知新品時瓦斯是怎麼通過那片鐵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注意!嚴禁用以烤烏骨雞!

沒錯,這是最大的一條了,
真的是嚴禁用以烤烏骨雞,
要不然到時候,不知道是誰的雞會被抓來烤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冬天時瓦斯輸出量變少?沒注意這個情形耶!

像是冬天十幾度,瓦斯會小到點不著...這時候就要拆開調整瓦斯的地方把它調大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塞住了!我很早以前不知道瓦斯烙鐵有專用的瓦斯,所以用灌打火機的瓦斯充填,起初可以用,但是沒多久 ...

我的第一支100元的瓦斯烙鐵,我拿卡式瓦斯爐用的瓦斯罐去灌瓦斯,這樣用幾個月就是堵塞...沒瓦斯出來,那支是熱力牌最陽春型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是塞住了!我很早以前不知道瓦斯烙鐵有專用的瓦斯,所以用灌打火機的瓦斯充填,起初可以用,但是沒多久 ...

wish大,想再請教一下,瓦斯烙鐵專用的瓦斯去哪裡買?多大包裝的?

网友:
瓦斯烙鐵的瓦斯
不就跟一般打火機的瓦斯一樣嗎
我手邊有兩隻瓦斯烙鐵
都是用打火機的瓦斯充填的
用過多時也沒啥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wish大,想再請教一下,瓦斯烙鐵專用的瓦斯去哪裡買?多大包裝的?

我是用上面照片這一種,其實不只雄爸爸,很多人瓦斯烙鐵都用一般打火機用的瓦斯填充。
我說過了,因為我阻塞過一次送回購買的店裡送修,我去取回時店裡老闆拿出維修技師的完修單給我看,並附上一罐全新的瓦斯烙鐵專用瓦斯(上圖)送給我,維修單上寫著是瓦斯管路有異物阻塞,建議我以後用這個瓦斯。

從此我就用這個品牌的瓦斯罐用到我退休了。

如果你知道那個品牌或型號的瓦斯很純淨,那應該就可以了,畢竟瓦斯烙鐵是比較貴的工具。

對了!這罐是300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上面照片這一種,其實不只雄爸爸,很多人瓦斯烙鐵都用一般打火機用的瓦斯填充。
我說過了,因 ...

跟我用一樣的, 純度較高的丁(火完) (含水量較少),連打火機都是用這一款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是用上面照片這一種,其實不只雄爸爸,很多人瓦斯烙鐵都用一般打火機用的瓦斯填充。
我說過了,因 ...

我目前用的是''奇異牌打火機專用瓦斯(防風形可用)'',還不確定有沒有問題,因為新的烙鐵剛買回來,反正才280壞掉就算了.....
愛烙達還沒用過,不過它的烙鐵做得算蠻精緻的。愛烙達的瓦斯罐不曉得去那兒買?!

目前只知道不要用有加臭味的瓦斯,且不要用卡式瓦斯爐用的。

楼主:
從有賣瓦斯烙鐵的店家開始找吧!或者網路應該有人在賣才對。

网友:
引用 楼主:
從有賣瓦斯烙鐵的店家開始找吧!或者網路應該有人在賣才對。

嗯哼,我找看看,直接跟公司訂不知道一次要訂多少?!

剛剛試過我那支守護神的瓦斯烙鐵,這應該是台灣的牌子,買回來時也被我灌一次卡式瓦斯爐的,有一點點阻塞,狀況就是瓦斯沒有開很大時會有點斷斷續續的,剛剛把裡面所有僅存的丁烷在陽台洩光光,然後重新灌奇異的瓦斯,結果就好了........

网友:
個人任職的公司因為工作需要進了很多支瓦斯烙鐵, 但好幾支用沒多久就挫賽了....
看到W大這篇文章才知道是瓦斯的問題, 找時間要跟公司建議換用較純的丁烷.

(自己暗摃那支幸好還沒壞, 找時間把裡面的瓦斯用一用  )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目前用的是''奇異牌打火機專用瓦斯(防風形可用)'',還不確定有沒有問題,因為新的烙鐵剛買回來,反正 ...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2131514787
R拍 就有
自行比較參考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從有賣瓦斯烙鐵的店家開始找吧!或者網路應該有人在賣才對。

研究了一下烙鐵的構造,會堵塞的地方應該是噴嘴,他為了要能夠燃燒完全,出來的壓力要夠大直接噴向火口,利用白努力原理從側邊的小孔吸入空氣與氧氣混合,才能燃燒完全。而噴嘴的地方是瓦斯管路最細的地方,所以應該會是那裡堵塞。

网友:
新玩意,第一次看過,又增長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