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MB 5.1擴大機接線問題

楼主(2012-02-26):
各位大大您好~我想要請問一下 我有一臺LG 55吋電視 平時都有用HDMI的線接電腦或是用USB來看影片,不過電視的聲音沒有那麼好,所以我就想說接音響來用,不過他的背後接線區我只有看到可以插耳機孔的地方,所以我就接3.5立體聲轉紅白梅花頭來接我的擴大機,不過出來的聲音只有前置左右喇叭,請問該怎樣才能讓他有5.1聲道的聲音??

网友:
1. 3.5立體聲輸出本來就只有2聲道無法變成5.1聲道。
2. 你的擴大機要有5.1聲道的聲音,你的聲音輸入訊號要接在標明 5.1-AUDIO INPUT的地方, 也就是DVD、REAR、CENTER及SUB-W的RCA接頭,背板後面標DVD應該是對應前面板的FRONT VOLUME,如果你的電腦是桌上型的應該都可以輸出5.1聲道,請參考主機板的聲音輸出說明。
3. 你現在的擴大機無法輸入HDMI的訊號,如果要用HDMI必須更換擴大機,HDMI的DVD接到HDMI的AC3或DTS解碼擴大機,再將HDMI擴大機接到TV,擴大機只會處理音頻,HDMI的視頻資料再轉送TV,也就是擴大機要有HDMI輸入及HDMI輸出功能。
4. 影片的聲音如已經過處理為2聲道,播放時也無法還原為5.1聲道的聲音。

网友:
平時都有用HDMI的線接電腦
電腦有聲音數位輸出接有-----------------數位輸入的同軸---這樣就可以
看你的音響是沒有的

网友:
將音源(PC的5.1輸出)直接接進擴大機,而不是先接進電視再接到擴大機,
不然你就是要換擴大機了....

我家的電視也是LG,不過是47吋,背面接線應該差不多.....
我的音源部分是用光纖輸出接到擴大機....而不是接到電視.....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解答~不過我有些問題還想要問各位大大們
請問這台可以2.0模擬成5.1聲道嗎??
那我這台擴大機要怎樣接線才會有5.1聲道ㄋ??
我用HDMI接線是接到筆電的,所以沒有5.1輸出口,可是HDMI不是能支援到8聲道輸出嗎??我看了LG電視的輸出口,怎麼沒有多聲道的輸出口ㄋ??
還是是不是像各位大大所說的,如果要的話就是要用電視的光纖頭接到擴大機上,或是用HDMI接到擴大機再接到電視上??

网友A:
5.1聲道-------------------要信號本身有才會有
跟電視一點關係也沒有

這樣了解嗎------------------輸入的設備本身要有

還有你的設備沒有解碼器-----只是輸入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聲道-------------------要信號本身有才會有
跟電視一點關係也沒有

大大您好~我瞭解了!那我這台是用在什麼地方??該要怎樣使用他??謝謝!~

网友:
這台多聲道擴大機應該是生產於家庭劇院推展的初期,那時規格百百種,擴大機廠商無能力生產解碼器或不願意付權利金才沒內建數位音頻解碼器。

一個辦法是找舊款的 DVD Player 有多聲道類比音頻輸出的那種來用,這時看影片就有 5.1 聲道但電視節目還是沒有。
二是接電腦音效卡的5.1聲道輸出,用電腦來看影片或有數位電視卡也有 5.1 聲道。
三是加購數位解碼器/處理器,將 HDMI 或同軸數位音頻解碼成類比 5.1聲道訊號輸出,也能將 2 聲道模擬成 5.1 聲道。
四是乾脆買台新的 AV 擴大機,不只各種訊號都能支援又有好用的遙控器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