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畫面停在跑馬燈, 硬碟卻繼續跑

楼主(2012-02-26):
我的筆電算是有年紀了, P4 2.8G , 顯卡是N牌獨顯, 重新安裝XP系統, 安裝完後系統重開機, 跑馬燈第一圈後
畫面整個變色當在那裏, 硬碟持續再跑,  因為我試過用安全模式進去, 也是畫面會當掉硬碟持續再跑, 嘗試外接CRT 與TV OUT, 畫面都一樣, 用Debug 卡去跑, 最後出現 0 0 , 主機板應該是沒問題. 因為我重新安裝之前XP系統都很正常可以進到桌面, 是顯卡的問題嗎?

网友A:
如果外接畫面也不正常就是顯示卡故障了

网友B:
或許是RAM的問題,ㄝ會是熱當,用xpe跑ram跟測試軟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外接畫面也不正常就是顯示卡故障了

報告大大, 很有意思的是在安裝過程中, 畫面都很正常, 偏偏安裝完第一次進入XP桌面前就掛了...
若是顯卡故障, 該從哪邊開始下手呢? 我初步目視沒有看到燒焦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許是RAM的問題,ㄝ會是熱當,用xpe跑ram跟測試軟體

因為桌面都進不去, 無法測....謝謝大大的告知...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桌面都進不去, 無法測....謝謝大大的告知...

XPE不是開完機後才可以執行的EXE檔喔
他是一個系統,你在GOOGLE上打XPE
下載回來是ISO檔,找片CD燒進去
重開機選擇光碟啟動
就會開始讀取光碟內的XP系統
功能很陽春,最主要拿來備份&救援一些資料

打開XPE之後找個程式下去測RAM,或是上網抓個RAM測試工具燒成光碟來測試

网友:
先用SPFDISK去測硬碟~再用Memtest86+去測試RAM~~
先排除硬碟和RAM的問題後再來想主板的問題吧!!

网友C:
電腦問題不外乎軟體或硬體問題
如果之前使用xp確定正常
那此次就是新系統問題,可能是顯卡驅動(別說你都試過)
如果確定是硬體問題,我會先查硬碟及記憶體,xpe是個好選擇,不過我都是用usb開機跑xpe檢測
非常好用

网友D:
如果手邊有備料,先換條記憶體試試

网友E:
也許是硬碟的問題, 拆下來到別台檢查看看有沒有壞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腦問題不外乎軟體或硬體問題
如果之前使用xp確定正常
那此次就是新系統問題,可能是顯卡驅動(別說你都試 ...

因為連桌面都進不去, 顯卡驅動程式無法安裝 .. 在XPE 裡可以安裝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手邊有備料,先換條記憶體試試

記憶體換了, 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許是硬碟的問題, 拆下來到別台檢查看看有沒有壞軌

我換了3顆硬碟, 都一樣當在那 = =

楼主:
我再補充一下, 跑馬燈跑一圈就沒顯示跑馬狀態, 畫面突然變色, 硬碟繼續跑他的, 那情形
是硬碟已經跑到桌面狀態, 只是畫面當在跑馬燈那裏, 因為當我按關機鍵(4秒), 硬碟也是讀取資料後
關機, 只是有沒有辦法可以先安裝顯卡驅動程式? XPE 很正常進入桌面, 畫面無異樣...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再補充一下, 跑馬燈跑一圈就沒顯示跑馬狀態, 畫面突然變色, 硬碟繼續跑他的, 那情形
是硬碟已經跑到桌面 ...

那你就找個人來安裝系統吧, 沒人會知道你的上年紀的筆電是什么, 更沒法知道是什么N牌獨顯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你就找個人來安裝系統吧, 沒人會知道你的上年紀的筆電是什么, 更沒法知道是什么N牌獨顯 ...

若要找人早就找人了, 因為這裡大內高手一堆, 我相信一定有人碰過這狀況...

筆電算是雜牌, P4 2.8G  RAM1024MB + 40G 硬碟, 獨顯 NVIDEA GeForce FX Go5200...

网友:
這問題很常見阿..
你拿正版的XP去裝~~保證裝的過去..
要是網路版的XP百分之100%過不了驅動程式異常的死機

原因有2個..主機版的預設電源模式不同顯卡無法被正常驅動..
另一個原因~~就是硬碟不屬於IDE..且該筆電也不支援IDE模式引起的

网友C:
有種顯示相關的問題是沒有256色以上的畫面
或是沒有800x600以上的畫面
多是驅動造成居多
安全模式移驅動
或是資料備出重新安裝系統

在xpe下安裝驅動?我想應該是查出之前安裝的驅動主程式檔案所在位置,刪除重開即可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有種顯示相關的問題是沒有256色以上的畫面
或是沒有800x600以上的畫面
多是驅動造成居多

他這情況~~連安全模式都進不去的..
等你遇到相同機型~用網路版的XP去裝你就知道了..
所以我才要求他拿原版的安裝一定過..

网友:
引用 楼主:
若要找人早就找人了, 因為這裡大內高手一堆, 我相信一定有人碰過這狀況...

筆電算是雜牌, P4 2.8G  RAM1 ...

改txtsetup.sif, 直接刪掉

nv4_disp.dll = 100,,,,,,,,3,3
nv4_disp.inf = 100,,,,,,,20,0,0
nv4_mini.sys = 100,,,,,,,,3,3

网友H:
資料拉出來,砍掉重練算了.........不要去用網路上雜七雜八被修改過的系統。

网友:
可能是當在顯卡驅動程式, 也許是顯卡有問題了

网友I:
XP系統重新安裝,不要安裝任何驅動,看可否進入XP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他這情況~~連安全模式都進不去的..
等你遇到相同機型~用網路版的XP去裝你就知道了..
所以我才要求他拿 ...

我的XP是以前學校備份的,是微軟有授權的, 我不知這算是網路板還是正版. 我用這個安裝多次
都沒問題, 就這次掛的莫名其妙....

楼主:
引用 网友H:
資料拉出來,砍掉重練算了.........不要去用網路上雜七雜八被修改過的系統。 ...

沒有拉任何資料, 直接格式化硬碟重新安裝, 就這麼單純 ..

楼主:
引用 网友I:
XP系統重新安裝,不要安裝任何驅動,看可否進入XP桌面!

我的XP就是重新安裝, 安裝完後第一次就無法進入桌面, 所以我連驅動程式都裝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XP就是重新安裝, 安裝完後第一次就無法進入桌面, 所以我連驅動程式都裝不到... ...

您說:因為我重新安裝之前XP系統都很正常可以進到桌面。

所以是因為您重新安裝後不能進入?
請問您安裝前和重新安裝是使用同樣的XP版本!?

畫面會當掉是??可否PO張圖來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連桌面都進不去, 顯卡驅動程式無法安裝 .. 在XPE 裡可以安裝嗎?

Oh God!!
XPE只是一種讓你用來檢測系統、救援資料的小程式
你在裡面裝顯卡驅動程式.... 我想可能沒有出XPE的版本

而且你沒給圖,我們很難判斷問題

网友:
重點是: 樓主從頭到尾都沒報廠牌型號, 難不成是山寨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再補充一下, 跑馬燈跑一圈就沒顯示跑馬狀態, 畫面突然變色, 硬碟繼續跑他的, 那情形
是硬碟已經跑到桌面 ...

以個人淺見 我會建議 你外接LCD去安裝 正版的OS系統 切勿用 SUPERXP 安裝
你說的這個問題 一班來說是因為 顯示卡驅動安裝不完整 OR導致 解析度 超 過面板可承受的最低範圍或最大範圍 引起黑屏

网友:
放棄XP吧

俺用這個 http://www.ubuntu-tw.org/modules/tinyd0/

ubuntu 11.10, 免錢合法

電腦是 ASUS M2400, 2003年的

网友:
其實XPE也可以自己做,就能把所有自己要的驅動都放進去,我認為是顯示卡驅動造成的,桌機我也有碰過這問題,SUPER XP也是有不同的安裝方式,他也有純手動這就不會裝到一些其他程式,不果SUPER XP有很多版本,最早的版本其實比較穩定,話說回來,有些主機板是不支援他那種開機格式的,所以會導致不能裝,原版片比較沒問題,只是裝過WINDOWS後再裝一次讀好光碟還得按ENTER按鍵才能進去裝!
XPE製作方法比較麻煩一些,我是看以前雜誌去做的,那時雜誌剛好有教你做!

NVIDEA GeForce FX Go5200...這個驅動大概剩國外英文NVIDIA通用板驅動吧!
新的NVIDIA驅動從6XXX開始支援到現在最新的!

對了,雖然不太可能,還是提一下JUMP條錯也會進不去當掉,但是通常是桌機才會碰到!

如果你還有其他作業系統也能安裝看看,說不定就能正常也不一定!

基本上電腦是可做多重開機的,98、2000、XP都灌也不是問題!

楼主:
我有錄動畫檔, 在youtobe , 可是我沒有權限連結, 怎麼辦??

楼主:
h t t p: // w w w. y o u t u b e . c o m / w a tc h ? v=B17vY_i7Y14

連結在上面, 麻煩高手們將他們黏在一起就可以了..  = =

网友J:
引用 楼主:
h t t p: // w w w. y o u t u b e . c o m / w a tc h ? v=B17vY_i7Y14

連結在上面, 麻煩高手們將他們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17vY_i7Y14

NVIDA GPU 過熱死機 ?
如果是, 他們有在賠, 預算是2億美元, 兩年前的新聞

网友:
引用 网友J: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17vY_i7Y14

NVIDA GPU 過熱死機 ?

顯卡有問題GPU跟RAM回焊吧!

楼主:
我今天借了SP1 版本去安裝, 很順利的完成了, 差太多了....

网友:
ubuntu +1
不用裝防毒
ubuntu要中毒也很難
是舊筆電的好物

网友:
學到不少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