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一個硬碟的怪問題(已解決)

楼主(2012-02-27):
請教站上各位前輩一個硬碟的怪問題,WD 80G SATA介面硬碟,若用USB轉接裝置連上電腦可正常使用(資料存取皆無異常),但直接接主機板上SATA介面BIOS可抓的到該顆硬碟,無法進入作業系統(WINDOWS歡迎畫面後,畫面變黑,就是沒辦法近桌面,作業系統在另一顆IDE介面硬碟)且該問題硬碟拔掉就可順利進入作業系統,是否有前輩知道該顆異常硬碟可能有什麼問題,或哪部分損壞

网友:
依照順序檢查執行
1.檢查bios的開機順序,應是ide的硬碟優先。
2.若第1項檢查無誤,把sata介面硬碟資料複製到別的硬碟,將sata硬碟format格式化再測試。

网友:
硬碟用原電腦開不起來嗎???如不同主機板是會開不起來,重點是重抓DRIVE,如可進安全模式就把裝置全部移除,先不要重開用skydrive跑完後就應該正常,
另一是bios的SATA內的工作模式用IDE或AHCI功選後開看看

网友:
1.確認主機板上SATA介面的規格....是1.0還是2.0的

2.主機板型號是?

网友:
可以嘗試換到其他的SATA座試試看

网友:
接HDD的12V接頭換其他的試試.

楼主:
BIOS設定問題,重新設定就OK囉,感謝各位大大的提點

网友A(2012-04-14):
引用 楼主:
BIOS設定問題,重新設定就OK囉,感謝各位大大的提點

樓主你好,
小妹最近也遇到類似的問題
我的是按下開機鍵後,出現短暫的畫面,然後讀取中_(閃游標)
準備進入win時畫面突然全黑!!(此時螢幕亮綠燈有訊號)
但鍵盤滑鼠似乎連接不到主機(無反應)
後來爬了幾篇文章,看到樓主此篇(感動><)
聽樓主分享,開機後,進入bios設定後就正常了
不知樓主指的是設定哪幾些選項..!?
小妹特來請教樓主如何操作bios設定與順序??
感謝樓主!! 拜託拜託~救救我的電腦吧!!!
小妹在此萬分的感激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樓主你好,
小妹最近也遇到類似的問題
我的是按下開機鍵後,出現短暫的畫面,然後讀取中_(閃游標)

您要不要考慮先進bios load default
(開機馬上按del,進去後按F9,然後F10儲存離開)
因為你的問題跟樓上那位似乎不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你好,
小妹最近也遇到類似的問題
我的是按下開機鍵後,出現短暫的畫面,然後讀取中_(閃游標)

8樓的大大妳好,很抱歉這麼久才回,之前沒有看到您的發文,bios更改的東西主要是如三樓大大所說的,bios的SATA內的工作模式用IDE或AHCI功選後開看看,僅此而已,如果您的情況類事,就試試看吧,因為我的硬碟有用轉usb的轉接線測試過,確定硬碟存取工作正常,所以先排除了硬碟問題,轉向電腦本身為主要檢測方向,且這台電腦我之前都只用ide硬碟,第一次接sata硬碟,所以有設定不正確的地方,檢查看看你的吧

网友A:
十分感謝macliu大和mugen大的回覆!!
小妹後來嘗試使用 WesternDigitalDataLifeguardDiagnosticsv1.22 來自我檢測硬碟
將無法開機的硬碟裝到另一台電腦上測試
smart狀態卻顯示"無法使用"..容量只有9GB(我的硬碟是WD1200JS)
讓小妹苦惱 找不到相似的文章來解答硬碟是哪裡出了問題..
想請教大大們到底是指什麼意思呢? 如何解決..硬碟是否還能救回??
不甘心的想說打開看看裡面的資料是否還在,發現(C:/)無法開啟 (D:/)可以開啟 資料存在
於是試著將(C:/)執行格式化 結果跑完WIN說無法完成格式化..
小妹後來又想重灌win來重新分割磁區..又怕把好的硬碟裡的資料抹除了..
不知當重灌win時,若存在兩個硬碟,是否會一起被重新分割 資料抹除呢??
小妹不太了解,特來請教前輩們指教~~~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分感謝macliu大和mugen大的回覆!!
小妹後來嘗試使用 WesternDigitalDataLifeguardDiagnosticsv1.22 來自 ...

我覺得你應該先用軟體跑一下看硬碟有沒有壞軌.根據你的描述,我猜C:/裡面應該有壞軌,有壞軌的話,簡單一點其實也可以將硬碟重新分割,有壞軌的部分就不要用,應該還是可以安裝作業系統吧,另外安裝時重新分割磁區,你只要都不要動到D:/,單純把C:/重新分割,應該資料不會不見,不過硬碟怪怪的狀況下,你還是趁現在可以讀取,先把資料備分出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分感謝macliu大和mugen大的回覆!!
小妹後來嘗試使用 WesternDigitalDataLifeguardDiagnosticsv1.22 來自 ...

既然你有WD原廠的檢測程式,那就簡單多了...
1).確認BIOS抓取硬碟資訊無誤...
2).先將你的D槽資料備份出來吧.....
3).執行診斷程式...選擇延伸測試....
注意:延伸測試將執行完整的碟片表面掃瞄來檢測損壞的磁區是否存在壞軌,
必要時進行修復.但此項檢查視硬碟容量與系統速度,可能需耗費數小時.
4).執行診斷程式...選擇資料清除....
使用[完整抹除]將磁碟機的所有磁區資料清除.注意!檔案系統和資料將完全遺失.
5).再將硬碟照一般使用分割C槽和D槽並格式化...
6).將D槽備份資料放回去...

如果上面步驟3或步驟4有問題發生,那就表示你這顆硬碟差不多壽終正寢了.....

网友:
(繁體中文) google關鍵字搜尋  CRSETUP      1TB
將容量異常的硬碟回復應有容量。
可是本人經驗是硬碟上的舊資料消失(舊分割消失)。(僅透過檔案總管) ; (並未嘗試用其他工具程式找回資料)
不過至少找回一顆大容量硬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