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台怪怪的電源供應器

楼主(2012-02-27):
測試物品:
ToyoXa DEH-M9647ZT
輸入容許範圍 12-18V
消耗電量 3A
廠牌: PIONEER

供應器:

第一台
松江電源供應器
輸出12V 5A
實際測量為
15V 7A
15.98V
7.8A

第二台
MRZ電源供應器
輸出12V 3A
實際測量
17V 7A
17V
7A

怎麼差這麼多? 好家在那台容許範圍是到18V,那不然應該會燒掉...
裡面電容電阻都沒壞,怎麼會這樣?
現在電源供應器都是寬範圍的
但是這也太寬了吧

网友A:
不是這樣量
不燒才怪
應該用直流電壓檔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這樣量
不燒才怪
應該用直流電壓檔量

我就是用直流檔量阿... 不過用安培擋下去量沒10幾秒線很燙 5-60度有
剛剛還抱去給附近修冷氣的幫忙量,也是很高
一台15V
一台17V...

网友B:
在空載的時候 , 有些電源供應器的電壓確實會比較高 !!

建議加上負載後再測量 !!

另外那個測電流 , 以你的方式 , 測到的是電源供應最大電流 !!

但是可能會造成電源短路而故障 !!!

正確的方法 , 是與被測物 (負載) 做 串聯 !!!

測量負載消耗電流 , 而不是測量電源供應器的電流 !!!

請參閱這一篇 :

萬用錶的功能請教
http://bbs.pigoo.com/thread-3450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空載的時候 , 有些電源供應器的電壓確實會比較高 !!

建議加上負載後再測量 !!

我有裝上負載,那台TOYOXA的音響主機
但是串連和並聯的方法以前沒學好
不知道怎麼接... 請原諒偶!

我想要直接在上面作測量是因為我有一台擴大機是吃12V的電
我想量看看這台是不是真的有12V,結果沒接負載下去量是15V
那這台擴大機上去不就燒了?

网友C:
刪....看錯
--------------------------------------------------------
找一顆12V車用燈泡接上當負載
在跨量電壓就知道了
空載電壓通常比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刪....看錯

找一顆12V車用燈泡接上當負載

那如果我今天把那台只能吃12V的擴大機接上去用,沒接其他的負載
那會不會燒掉呢?

网友:
這種變壓器沒有穩壓電路,拿來充電瓶還可以,用來接音響或擴大機,電壓會亂飄,然後你會聽到喇吧聲音嗡嗡作響

网友D:
這種線圈變壓器...電壓本來就很高了~~
尤其是....你家的110V..要是給他升個5V...
那你測量的後端電壓~~也會在變高....
電壓降低~~自然也會變低~~

早期的變壓器~~不是這時代的計算方式..
所以~~上面寫3A但最大容許範圍有可能多到30%~60%左右

另外~~我剛剛才注意到~你這不是橋式整流的阿...
只有半波整流....你是不是該改成全波整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種線圈變壓器...電壓本來就很高了~~
尤其是....你家的110V..要是給他升個5V...
那你測量的後端電壓~~ ...

怎麼改,大大請說明一下

网友:
就像上面shunxing所寫的 我補充下而已
電源供應器沒穩壓,沒加附載有可能17V是正常的,因為12*1.414=16.968V 大約是17V
有負載時電壓就會降,只要附載剛好大小就會再12V

网友:
電流不是這樣量吧!!難怪你的線會很燙,沒燒掉算幸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麼改,大大請說明一下

最快的方式去買一顆200V/10A(外型是四方型)
的橋式整流零件一顆約25~35元吧
上面有標示那兩點接AC及那兩點接DC
最後再想辦法把橋式固定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用直流檔量阿... 不過用安培擋下去量沒10幾秒線很燙 5-60度有
剛剛還抱去給附近修冷氣的幫忙量,也 ...

你電流這樣量是短路耶
變壓器會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