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冰箱] 東元冰箱不冷簡易維修參考:

楼主(2012-02-27):
東元冰箱不冷更換RELAY簡易維修參考:
今日主角:東元冰箱RE6881
故障情形:客戶只說不冷,趕快來修…….!
因為不冷客戶已經將所有東西清理乾淨,一般無論是何問題小的會先開冷凍室感覺一下風扇吹出的溫度,當然這台連冷的感覺都沒有!也就不會有結霜問題!所以直接檢查壓縮機線路!
移出冰箱勾上電錶,看到啟動時間過長造成電流過高?幾秒鐘後聽到過載保護器跳開的聲音,沒有電流?
這應該是常見的啟動器故障,當然也有例外,例如壓縮機故障或是啟動電容故障!這裡並沒有配置啟動電容所以不竿它的事,要見真章只要拆下繼電器看一下外觀或是搖一搖就能知道它是否不良?這外觀有明顯燒溶現象!
這裡準備的是3支腳繼電器右側不導通9歐姆,原本是2支腳!要如何使用!其實只要將同側2支腳短路即可,也可以加上約100~150U/250V起動電容,很多冰箱都有這個裝置,在線路圖上沒有就不要加它了~
裝上繼電器後,啟動壓縮機運轉中,這是很常見的的故障處理方式,說不定那天遇到可以試試~
這壞的還真澈底~

网友A:
請教蛋師傅~
所以三孔那個是啟動繼電器?
以這案例的電路圖來說是典型的冰箱線路嗎?
(就是沒多餘花樣最常見的設計)

网友B:
請問大大
第3隻腳如不短路
壓縮機啟動的起來嗎?
在請教...RELAY有分1腳2腳3腳4腳
他的作用原理是什麼呢?
感激不盡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蛋師傅~
所以三孔那個是啟動繼電器?
以這案例的電路圖來說是典型的冰箱線路嗎?

是的,一般是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大大
第3隻腳如不短路
壓縮機啟動的起來嗎?

以這一個來說起動不來,須要短路或是加一個電容~
一般冰箱用RELAY 1跟2支腳的比較簡單,3跟4支腳有分內部有無短路的,差別還是在有無起動電容器,電容器作用無非是輔助壓縮機起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一般是這樣~

蛋師傅~~

冰箱底部的滴水盤裡面的水分來源除了蒸發器除霜融化的水外
還有甚麼原因會導致滴水盤的水變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蛋師傅~~

冰箱底部的滴水盤裡面的水分來源除了蒸發器除霜融化的水外

應該沒有了,除非您自己加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應該沒有了,除非您自己加水!

這樣啊.....那怪了我家冰箱怎麼水分比較多咧...

難道庫內水分比較多所以結霜多..因此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啊.....那怪了我家冰箱怎麼水分比較多咧...

難道庫內水分比較多所以結霜多..因此水多 ...

如果除霜線路正常,有可能室內較潮濕,水蒸發較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除霜線路正常,有可能室內較潮濕,水蒸發較慢~

知道了......最多我常常倒水就是

對了,我發現我滴水盤抽出來有溫度ㄝ....怎回事?!
燙燙的....好像有吹風機對它吹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了......最多我常常倒水就是

對了,我發現我滴水盤抽出來有溫度ㄝ....怎回事?!

集水盤一般都是放在冷凝器(熱排)上面及靠近壓縮機所以會有溫度~
若是美製冰箱早期有些集水盤是鎖在壓縮機上面,現在大多是放在壓縮機旁再加一個散熱馬達~
若冰箱一切正常,只要水不會滿出來是沒關係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蛋師傅~~

冰箱底部的滴水盤裡面的水分來源除了蒸發器除霜融化的水外

水盤水如果異常多的話,請注意冰箱門磁條是否不密合
造成熱空氣侵入水氣增加,蒸發器上結霜過多,當化霜時造成排水量增加
,甚至有溢出的可能

注意冷凍庫內食物擺放的位置,不要放得太滿或靠近門,
容易造成門關起來時,門上的瓶架會與冷凍庫內的食物相互頂到,
造成門無法密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集水盤一般都是放在冷凝器(熱排)上面及靠近壓縮機所以會有溫度~
若是美製冰箱早期有些集水盤是鎖在壓縮機 ...

知道了.....我就是會怕它滿出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水盤水如果異常多的話,請注意冰箱門磁條是否不密合
造成熱空氣侵入水氣增加,蒸發器上結霜過多,當化霜時造 ...

知道了....所以嚴格講來水分就是庫內的水分(不分冷藏冷凍),
因為有水分導致蒸發器結霜過多,化霜時水就多......

那....就是控制庫內水分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這一個來說起動不來,須要短路或是加一個電容~
一般冰箱用RELAY 1跟2支腳的比較簡單,3跟4支腳有分內部 ...

滷雞蛋大大
謝謝你~小弟受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滷雞蛋大大
謝謝你~小弟受教了

起動電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起動電驛.

感謝lkkseemi 大大
謝謝你的解說
多謝多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