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訊號改為數位訊號之後?

楼主(2012-02-28):
七月開始類比TV訊號將停播改數位訊號傳送,不看CATV的人
要買台數位接收機上盒(選台器),那如果將來CATV訊號改為
數位傳送時CATV業者會給我們一台數位接收機上盒?還是得
用戶自己買咧?

网友A:
我猜

1.再收押金,業者給每戶一台
2.客戶選擇,付費買一台,訊號從此數位化,未購入者用類比收視

好像沒有強制限制要數位化的聲音?
只有說要跟進數位化,打著高畫質的廣告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

1.再收押金,業者給每戶一台

所以還是要觀察囉?

网友B:
昨天剛好遇到第四台的收費員,來推銷數位盒。
據他的說法,改為數位後,收看第四台要加裝一台機上盒,押金500元,若家中有二台以上電視要看,第二台起每台押金1300,另加收月租費100塊(100塊是加一台要100還是不管加幾台都收100塊,這個就沒問清楚。)
重點是以後要看第四台的,家裡只能有一台看,如果要同時看兩台以上,就必須加裝數位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天剛好遇到第四台的收費員,來推銷數位盒。
據他的說法,改為數位後,收看第四台要加裝一台機上盒,押金5 ...

那我自己買不是更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我自己買不是更好?

第4台用的數位機有IC卡..
那張卡是解碼用的...
想要自己買那台~~
外面有所謂的破解機..
但是一台要價4500~6000元...
而且有個缺點...
第4台經常更改主機訊號
有時還會更改數位密碼..
造成破解機無法正常解碼觀看..

那種機器8年前就有了~~
由於每2~-3年第4台都會更改一次解碼方式
經常聽到同業的在那邊念...
畢竟賣出去的設備不能看了..
(尤其是賣出去不到3個月就不能看的)
客戶一定會反映的.

网友D:
不要想太複雜
就是原來有第四台都沒改變---但要看數位高清就要第四台機上盒
但那些原本沒有第四台的------7月就看不到了-------只有另外買數位盒接跟天線就可看十幾台

第四台數位機破解--------------只是個笑話----------說穿了只是拷貝別人的卡--------------
他要停只要電腦設定一下不用幾分鐘你就不能看了
一般只要機器一星期沒讓主機接受到信號--------------就直接鎖了
第四台為何你偷接他不太抓------------原因是他們的線路是不合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4台用的數位機有IC卡..
那張卡是解碼用的...
想要自己買那台~~

順老闆...

你講的那種應該是指透過CATV網路看的網路TV吧?
像CHT MOD那樣透過網路播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想太複雜
就是原來有第四台都沒改變---但要看數位高清就要第四台機上盒
但那些原本沒有第四台的------7 ...

嗯...我只是好奇CATV改數位訊號傳送後事怎樣的方式...

像看無線台那樣換個"數位接收器、選台器",還是怎樣的方式..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我只是好奇CATV改數位訊號傳送後事怎樣的方式...

像看無線台那樣換個"數位接收器、選台器",還是怎 ...

小弟家中目前就是看數位的有線電視,因為用第四台的網路,所以是免費租用
設備跟順興大說的是一樣的
第四台業者會來裝一台選台器,然後把原本的CABLE接上去選台器,再來就是用各種影像輸出到電視
選台器內有一張卡片沒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弟家中目前就是看數位的有線電視,因為用第四台的網路,所以是免費租用
設備跟順興大說的是一樣的
第四 ...

看樣子事情沒有我想的簡單.....家裡類比訊號電視機多的人慘了

得被業者綁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樣子事情沒有我想的簡單.....家裡類比訊號電視機多的人慘了

得被業者綁死..... ...

就不要改裝數位盒.
一樣看類比訊號
如果裝了數位盒.
有些有線電視廠商會在你家的線路上加裝一個瀘波器.
看類比訊號瀘掉.只留下數位訊號.
所以就收無法自行拉分機.
因為數位盒一台要一張卡. 加一台要收錢.

重要是現在有線電視並沒有法令規定一定要用戶安裝數位盒.

网友:
類比訊號停播
只要加裝"數位機上盒"
接收數位無線訊號
依然可以收看1x台的電視

電視訊號數位化&有線電視訊號數位化
是兩種不一樣的東西
請不要搞混了

网友:
雄爸說的對,目前只是停播無線類比訊號.......
http://www.nownews.com/2011/12/31/91-2771777.htm

网友C:
引用 楼主:
順老闆...

你講的那種應該是指透過CATV網路看的網路TV吧?

CATV的數位頻道早在8年前就有100多台...
只是很多人不知道而已.而且那不是網路訊號...
是搭載在CATV的數位訊號(有100台~150台節目)..
我說的那台機器..還可以拿來接衛星..
接收衛星的數位訊號(有40台至200台節目)..
以及我們現在說的無線數位訊號(基本15台節目)
數位訊號的接收方式有很多種...看你是看哪一種..

一般大部分的人~~就只知道第4台..
有第4台的人早就不知道什麼叫作類比天線訊號...
而這天線類比訊號就是今年7月要停止基地台發送訊號..
取而代之的是數位無線訊號..就是現在所稱的數位機上盒在使用的...
一般電視有AV端子的加這台數位機上盒..
在用家中的天線..就可以看15台畫質高的數位電視
比類比訊號的5台節目還要清晰...這樣懂了嗎?
你還有很多不知道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TV的數位頻道早在8年前就有100多台...
只是很多人不知道而已.而且那不是網路訊號...
是搭載在CATV的數 ...

我是知道啦.....只是常常與透過網路傳輸的TV搞混...如MOD

用天線收看的無線台訊號將由類比轉為數位訊號播送....

CATV其實早就用數位接收訊源,只是傳送到用戶家中是類比訊號....

楼主:
那......甚麼廠牌型號的數位訊號接收盒比較好呢?....請有經驗的老闆推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4台用的數位機有IC卡..
那張卡是解碼用的...
想要自己買那台~~

難怪常常在回收場看到,這種要"插卡"的被丟掉!!
我都不敢拿這種破解機,因為感覺怪怪的,沒壞幹嘛丟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弟家中目前就是看數位的有線電視,因為用第四台的網路,所以是免費租用
設備跟順興大說的是一樣的
第四 ...

我記得KBRO第四台他們的機上盒後面還有一個輸出
我有親戚他們家是這樣做的
CABLE線接到主臥室的機上盒→後面輸出的孔接到客廳→再分到小孩房間→再分到老人房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