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家電維修DIY-吹風機簡易維修實例

楼主(2012-02-28):
這支吹風機是親戚送來的.已經放了一段時間.差點就把它忘了.

剛好看到就順手修理吧!

這故障情形是開啟吹風機裡面有很大聲的雜聲.並且有燒焦味.

聽親戚說.本來聲音比較小.他有把它拆開.但看不出個所以然.再裝上就變這樣了.

首先我們先來了解吹風機的工作原理.

吹風機產生吹頭髮的熱風只需要兩個部件:
一個簡單的電動風扇
一個加熱線圈

吹風機使用電動風扇和加熱線圈把電能轉化為對流熱能。其原理非常簡單:
1.插上電源,把吹風機電源開關打開,吹風機就通上了電流。
2.電路首先為發熱元件的裸線圈供電,線圈通電後會發熱。
3.然後電流使電動馬達轉動,以帶動風扇轉動。
4.風扇轉動產生的氣流經過發熱元件流向吹風筒。
5.當氣流經過發熱線圈的時候,由於強制對流,線圈的熱量使氣流升溫。
6.熱空氣就從吹風筒的末端流出來了。

先拆開看看.

這風扇葉片和這塑膠導風罩已經磨成這樣了.難怪會有燒焦味.

看看吹風機機殼底部有個塑膠突出塊.

這導風罩下方也有一塊.

想到了嗎?

原來這兩點是黏合的.可能是因為使用不當或者有撞擊碰撞到.導致這支點斷開.所以會有雜音.

再加上親戚拆開後.再裝上把這導風罩裝反了.導致葉片直接磨損導風罩.所以雜音加大並且有燒焦味.

解決方式:直接把導風罩拿掉即可(這導風罩不裝也沒關係).開機測試已可正常使用.

网友A:
這實例.......超超超超....單純

對了!吹風機馬達葉片有的買嗎?

還是得換馬達總成甚至報廢?

网友:
吹風機 會壞大概都是摔到 !!

或是電線拉扯斷線 !!

我修過的比率最高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實例.......超超超超....單純

對了!吹風機馬達葉片有的買嗎?

所以說是簡易維修.
買或換不划算吧!
除非有廢品更換.
上次在大賣場買1支吹風機才99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說是簡易維修.
買或換不划算吧!
除非有廢品更換.

哎......真無奈啊....浪費了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