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聯誠視訊 ARCHTEX AR32T20 液晶電視維修實例-高壓板NG篇

楼主(2012-02-28):
聯誠視訊ARCHTEX AR32T20液晶電視新的故障現象開始陸續發生了:

開機後畫面顯示正常,但是背光於30秒至數分鐘後會熄滅,變成有聲無影了,
關機重開還是一樣情形。

1.TV型號:AR32T20
2.主故障~~~高壓板故障(保護電路太敏感)--->更換同型高壓板OK
3.OSD控制按鍵全數氧化阻抗太高-->更新*7顆
4.電源板穩壓濾波電容全數更新日系電容*18顆、背板補銲,提升系統穩定性
5.A/D板主要電容更新日系電容*6顆,以提升訊號處理穩定性
6.機板配置
7.面板型號
8.T-CON型號
9.測試畫面

网友:
恭喜WET大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華映面板 ----恭喜完修

网友A:
WET大~一貫作風!全部電容不管好壞都換日至
只是想請問大大此高壓版直接換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WET大~一貫作風!全部電容不管好壞都換日至
只是想請問大大此高壓版直接換新??
謝謝 ...

電容錶又測不出好壞,以使用時間來做更換反而更有效率、完修率也高,返修率也非常低(也不是電容的問題)。
我也沒有示波器可測電容漣波及雜訊等問題。

高壓板我先拆自用回收機交換,先交機收錢比較重要,故障板有空再慢慢修(保護電路問題應該不難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容錶又測不出好壞,以使用時間來做更換反而更有效率、完修率也高,返修率也非常低(也不是電容的問題)。 ...

期待WET大此高壓版的維修!!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電容錶又測不出好壞,以使用時間來做更換反而更有效率、完修率也高,返修率也非常低(也不是電容的問題)。 ...

要學你的話?
電容要買一整屋喔!
恭喜完修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學你的話?
電容要買一整屋喔!
恭喜完修啦~

修電視待拆機裝機要拆解的螺絲,拆到手酸,整機維修我也是主張電容全換掉,省得為了一棵電容壞了一鍋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電視待拆機裝機要拆解的螺絲,拆到手酸,整機維修我也是主張電容全換掉,省得為了一棵電容壞了一鍋粥

但是說實在,有時看到板上滿滿的SMD鋁殼電容就頭痛,但為了後續穩定性又不得不換

网友:
我也速阿,但常痛不如短痛,乾脆一不做二不休,用破壞法,迅速拔起,在換新的

网友(2012-05-30):
恭喜完修

网友D:
先恭喜,你說AD換了六顆電容,請問是哪六顆?如何判斷?交一下哩!!感謝

网友E:
請問維修高壓板有要發專業隱藏版嗎?
很期待喔!感恩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恭喜,你說AD換了六顆電容,請問是哪六顆?如何判斷?交一下哩!!感謝

1.紅點
2.使用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維修高壓板有要發專業隱藏版嗎?
很期待喔!感恩分享~

高壓板很早就修好了,手法是OZ964GN保護電路動手腳(降低偵測靈敏度),交機已3個月客戶沒反應有異常。
怕發表後被公幹,所以就沒發(也忘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壓板很早就修好了,手法是OZ964GN保護電路動手腳(降低偵測靈敏度),交機已3個月客戶沒反應有異常。
怕 ...

可以請wet 大教一下如何降低高壓板保護電路的偵測靈敏度嗎?
謝謝您

网友:
收到囉,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