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國際PANASONIC TC-32MTG 發出嘶嘶聲

楼主(2012-02-28):
請教各位大大家中一台國際PANASONIC TC-32MTJ 開機時會發出嘶嘶聲響(大約3至5秒)...螢幕都沒顯示....請教各位大大類似這種情況是什麼東西壞掉...高壓版嗎???  謝謝   圖稍候補....

原本以為是PANASONIC TC-32MPG  結果看嚕是PANASONIC TC-32MPJ  是內建電源版

目測看不出所以然.....不過聽聲音 是高壓板處發出的聲音

网友:
高壓版吧 應該是奇美16燈

网友A:
嘶嘶聲響
有幾種狀況
1.電源版
2.燈管
不過電源版成分比較大 因為你說 都沒顯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嘶嘶聲響
有幾種狀況
1.電源版

這台國際應該是外接24V變壓器不是內建電源板 所以我才說有可能是高壓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國際應該是外接24V變壓器不是內建電源板 所以我才說有可能是高壓版

恩恩  那外接24V變壓器如果有問題 會不會也會產生嘶嘶聲?????...

网友B:
變壓器上有一個燈看會不會一閃一閃用耳朵聽一下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變壓器上有一個燈看會不會一閃一閃用耳朵聽一下就知道

了解  謝謝  回家聽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  謝謝  回家聽看看.....

如果電源故障.可以參考這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3627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變壓器上有一個燈看會不會一閃一閃用耳朵聽一下就知道

今天把電視打開發覺它是PANASONIC TC-32MTJ  並不是PANASONIC TC-32MTG所以是內建電源..目測看不出所以然.....不過聽聲音 是高壓板處發出的聲音  會不會是高壓線圈4012L壞掉阿.....XD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把電視打開發覺它是PANASONIC TC-32MTJ  並不是PANASONIC TC-32MTG所以是內建電源..目測看不出所以然 ...

量看看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看看就知道

說真的 不知從何量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說真的 不知從何量起....@@

就測量 電壓到ad版的5vb 12v 5v等是否正常,電壓到高壓版24v有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測量 電壓到ad版的5vb 12v 5v等是否正常,電壓到高壓版24v有沒有

好我回去再研究看看........謝謝....0.0..

楼主(2012-04-05):
引用 网友B:
就測量 電壓到ad版的5vb 12v 5v等是否正常,電壓到高壓版24v有沒有

剛剛測電源輸入24V 都沒問題  不過on/OFF 他只有3V 不是你說的5V那算正常嗎????....還是ON/OFF也有3V就可開啟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剛剛測電源輸入24V 都沒問題  不過on/OFF 他只有3V 不是你說的5V那算正常嗎????....還是ON/OFF也有3V就可 ...

3v應該夠了那你就要檢查供電線路是否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3v應該夠了那你就要檢查供電線路是否異常

恩  那我在看看線路有沒有鬆脫...或氧化..

楼主:
player大 我剛剛量查不出有任何問題ㄟ  ,那會不會真的是燈管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