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一下ad board可以互換嗎?

楼主(2012-02-28):
各位好:我有一台asus vk191在ad板有問題,結果拿了一台viewsonic的一樣19吋的ad裝上去,當時兩台都沒上t-con只有測試燈管。
結果最後變成兩台都無法工作,就是p+i板都有電壓輸出,燈管不亮,電源燈也不亮,請問這樣還可以修復嗎??

网友:
必須先了解兩者間的差異在那,才能知道是否可以代用,輸出規格與腳位定義不同,插上可能會導致損壞

楼主:
感謝狼大的說明,因為之前有過交換後可以點亮燈管,所以這次也用來交換測試,結果兩個都壞了。
交換的時候有跳腳位以及查看過電壓的輸出,也沒有接上t-con想說只有要測試燈管跟電源開關,我想
除了換ad board沒有其他方法了!!

网友:
可以先檢查兩者有無明顯損壞之處及內部電壓是否正常
一般不要極性反接或是電壓超標,還有機會可以救回

楼主:
最新情況,今天又不甘心試了一台,拆下好的VIEWSONIC 916G AD BOARD,將我舊有壞的AD BOARD接上去,因為接腳的腳座不同,所以拆下好的那片的腳座換上,裝上壞的那片一試,確定真的有問題"電源開關無反應"。就馬上又把好的那一片換回腳座又裝回去,結果奇怪的事發生了,同樣也是電源無反應耶。難道拆下之後連換個腳座也不行。

网友A:
說實在,如果您不了解定義而矇著頭換,換幾次就可能損壞幾次

网友:
換ad?腳位一樣嗎?就算是同種型號有時候批號不一樣ad版有時也不一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說實在,如果您不了解定義而矇著頭換,換幾次就可能損壞幾次

沒有錯不曉得板上的定義,及輸出 換幾次燒幾次,維修的世界沒大家想的簡單

楼主:
是啊我都了解大家講的意思,因為我換的只有ASUS是不一樣的板子,而實驗VIEWSONIC是同一種一模一樣的。
只是想了解為什麼將原本的拆下又裝回去也會壞掉。感謝大家的意見!!

网友B:
...重點是kp的定義確定跟ad接受的一樣嗎?

另外~KP上的POWER Button確定是touch功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點是kp的定義確定跟ad接受的一樣嗎?

另外~KP上的POWER Button確定是touch功能正常? ...

確定都一樣,因為是把腳座拆下再重新焊上去,板子也沒拿到其他地方,裝回後就開不了機了。
也就是說借用了該台的P+I跟燈管測別的AD板子,變成自己也開不了。所以才覺得奇怪。

网友:
各家的ad因為面板的不一樣、所以各腳也是不一樣,除非是同一家來 oem的以不同品牌販售一樣的東西。否則可能換來換去全部都陣亡。

网友:
檢查A/D板上的保險絲是否燒毀

网友:
可以來幾張照片說明您換了哪些及動過哪些地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新情況,今天又不甘心試了一台,拆下好的VIEWSONIC 916G AD BOARD,將我舊有壞的AD BOARD接上去,因為接 ...

你在換下去就會死得更慘,你確定有比較過之間差異?
就像初心者拿著DDR記憶體直接插DDR2插槽!! 穩死
還有看過拿AGP硬插PCI-E....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我都了解大家講的意思,因為我換的只有ASUS是不一樣的板子,而實驗VIEWSONIC是同一種一模一樣的。
只是 ...

可能壞的AD板(短路)導致好的高壓板也短路,同機種不一定內部一樣
VIEWSONIC的VX912有分兩代板
一代板用的是螃蟹晶片,設計不良,容易故障
二代板用的是一個M字頭的晶片(看不太清楚型號&廠商),線路有重新設計過,舊的一代板送去VIEWSONIC會被換成二代板

這就是差異!!

楼主:
手邊剩下壞的VIEWSONIC那一塊了,ASUS的同事拿去研究,被換腳座又復原也故障的那一台被公司送修。
想辦法來照幾張量出來的電壓值看一下有哪邊異常,感謝各位大大的說明,受教!!

网友:
哇~如此東拼西湊的換修法...
代價瞞高的哩!
一同陪葬了2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