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凸出來,一直以來存在的問題,論壇排版

楼主(2012-02-28):
瀏覽器 Firefox 9.0.1
放大 7 次

螢幕 22"(21.5") 寬
解析度 1920*1080

1~6 與 8 都沒這個問題

可能只是剛剛好會影響排版吧!

因為我一直是用這個方式瀏覽pigoo的,久而久之也習慣了

网友:
我是用1024*768及1440*900做測試,這兩個常用的解析度都不會有這種情形,要調也是可以,不過就是怕調了這個又跑了那個。

网友A:
基本上, 網頁測試如果按原尺寸(CTRL+0, 不作縮放)沒問題, 就不算是有問題了.
因為....字型尺寸上的差異有一部份來自於顯示卡和作業系統(字型)搭配, 大家不妨想想早期1024*768時, 很多人嫌字太小把字型放到LARGE SIZE, 比例不就全亂掉了?

忘了說, 個人的22吋 (ACER AL2216W, 1680*1050) 顯示也是正常, 除了縮小一, 二級及放大一級會有樓主說的狀況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 網頁測試如果按原尺寸(CTRL+0, 不作縮放)沒問題, 就不算是有問題了.
因為....字型尺寸上的差異有一 ...

對喔!還有字型大小也是會影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對喔!還有字型大小也是會影響。

老大,很搞缸不用調整

真的很怕調了這個又跑了那個

网友:
我用VX912 1280x1024 放大兩次
這樣看比較不吃力,也不會凸出來

网友:
下我一跳
原來是我的google chrome 設到90%了
100%ok沒問題
thx

ps:解析度1680x1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