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退修]Acer Aspire 4730Z開機不觸發

楼主(2012-02-28):
第一次修筆電,請各位高手幫忙,謝謝

全圖

電源輸入部份,19V有進來,但後面我不知到要量那裡了

電源開關,17.1V好像不正常

网友:
是不是開關壞了

网友A:
可以麻煩你把圖傳到論壇上,而不要用img語法好嗎?
謝謝你的配合。

网友:
開關電壓當然不正常....通常都是3.3V或5V設計
電壓來源找一下,應該有降壓電路打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麻煩你把圖傳到論壇上,而不要用img語法好嗎?
謝謝你的配合。

大哥阿....
看一下那個網址
是論壇內ATTACHMENT的網址
但是不知道這位樓主怎搞的,圖片傳完只複製網址然後用IMG語法?
搞的這麼麻煩幹麼?

网友:
檢查待機電壓是否有出來

网友:
開機鍵上電源17伏特是仁寶的標準設計

楼主:
W大抱歉第一次貼圖,已經修正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W大抱歉第一次貼圖,已經修正了

練功秘笈
60天保存期限
http://d2.eoenet.com/g/0300142159089.aspx

网友C:
樓主您有試過拆掉顯卡再開機,該有的反應有出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練功秘笈
60天保存期限
http://d2.eoenet.com/g/0300142159089.aspx

duncan大謝謝您提供此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您有試過拆掉顯卡再開機,該有的反應有出來嗎

顯卡和記憶體都有拆起來,一樣無法觸發

网友D:
你沒拆下 散熱模組 看步道他是否為 NVIDIA整合橋
如果是整合橋  為整合橋問題  機率有75%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沒拆下 散熱模組 看步道他是否為 NVIDIA整合橋
如果是整合橋  為整合橋問題  機率有75% ...

大大您是說這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