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計量顯示分享

楼主(2012-02-28):
最近想為廚房天花板抽風機做個定時電路,
免得有時開著1整天都忘了關(阿拉斯加抽風機運轉很小聲),
依實際使用需求,每次大概開個1小時就夠了,
因此想以現有89C2051電路板來製作。

構想過程中有個問題不太好解決,就是剩餘時間顯示,
若為此做個7字節數字顯示器,似乎有點大費周章也不切實際,
若是以多顆LED以點亮顆數來代表時間是可行,但好像也沒這個必要,
幾經思考最後決定以1顆LED用不同點燈狀態來代表剩餘時間:

1. 60~46分:恆亮。
2. 45~31分:亮0.8Sec,熄0.2Sec。
3. 30~16分;亮0.5Sec,熄0.5Sec。
4. 15~01分:亮0.1Sec,熄0.9Sec。
5. 定時到達:恆熄滅。

以上,將1小時分成四段,每段剛好一刻鐘,單顆LED顯示簡單明瞭,
將LED安裝在抽風機面板上,遠遠望去點燈狀態就看得很清楚,
已使用了幾天感覺比數字顯示還好用。

DIY經驗,與大家分享......

网友A:
good idea,
2051 用在這感覺有點浪費,
找 8 pin 的 uP 更好,
印象中 philips 有 8 pin 的 51,
AVR & PIC 都有 flash 8 pin uP.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od idea,
2051 用在這感覺有點浪費,
找 8 pin 的 uP 更好,

2051 1顆20幾塊錢也還好啦,自己使用講求的是方便性,
若是批次上k生產考慮零件成本才有意義。

以前幫客戶做的設計案,手邊還有多餘的板子,
AC110/220V直接輸入,板上有變壓器與穩壓,
有三點繼電器輸出,也預留一些輸入點,
當家庭簡單控制還蠻好用的。

也用這片板子做了浴室抽風機控制器,可自動偵測
開燈時間據此來延長抽風時間,四間浴室裝好5年了,
至今都沒出過問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51 1顆20幾塊錢也還好啦,自己使用講求的是方便性,
若是批次上k生產考慮零件成本才有意義。

YSC大:
   您也太省了!! 上次我也做了一個定時器,用6~7個LED 因為是拆板子的所以不花錢,倒是和接比較費事. 你是5年前就有這個創意,我的CANON 像機電池充電器也是如此反應充電狀況,假如不是你設計的,那麼就是"英雄所見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YSC大:
   您也太省了!! 上次我也做了一個定時器,用6~7個LED 因為是拆板子的所以不花錢,倒是和接比較費事 ...

這個計量指示燈是這幾天才想到的作法,
五年前做的浴室抽風機控制器沒有指示的必要,
只要能自動計算延長抽風時間即可,所以當時沒做指示燈。

用單顆 LED 來表示,其實另一個因素是懶!懶得配較多條線與鑽更多孔,
又要考慮抽風機面板美觀,裝一顆省事又好看!

网友C:
您這種方式 類似以PWM 變化LED明暗度
也可以用閃爍方式 表現
1. 60~46分:每秒連續閃爍2次。
2. 45~31分:閃爍3次,熄1Sec。
3. 30~16分;閃爍2次,熄1Sec。
4. 15~01分:閃爍1次,熄1Sec。
5. 定時到達:亮2Sec,熄2Sec。

整段全域範圍 LED都有 閃爍狀態
含定時到達之後  慢速連續閃爍
目地是為了
當機時 LED 可能是恆亮或恆熄狀態
而沒有閃爍 這時就可簡易判別MCU是否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這種方式 類似以PWM 變化LED明暗度
也可以用閃爍方式 表現
1. 60~46分:每秒連續閃爍2次。

感謝....
也是個思考方向,段數更多一點就可採用這方法,
不過判讀時間需要多一點就是了。

网友D:
你可以選用單顆雙色的LED,同樣的孔位,只多拉一條線.
假設是紅綠色,想想看有幾種顏色表示.
1. 紅色亮.
2. 綠色亮.
3. 閃爍.
4. 紅綠同時亮
5. 都暗.

這樣就不必管閃多少時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選用單顆雙色的LED,同樣的孔位,只多拉一條線.
假設是紅綠色,想想看有幾種顏色表示.
1. 紅色亮.

呵呵~~腦力激盪,集眾人之智可以想出更好的點子。

我會這樣做是為了簡單與人性化,而且不必死背:

1. 恆亮:還很久。
2. 亮0.8熄0.2:已經開一下子了。
3. 亮0.5熄0.5:已經一半了。
4. 亮0.1熄0.9:剩下一點點了。
5. 恆熄滅:當然就是關掉囉。

抽風機裝在240cm天花板上,站在7公尺之外,
很清楚就知道運轉狀態。

网友:
1. 恆亮:還很久。 (改為兩個都亮)
2. 亮0.8熄0.2:已經開一下子了。 (改為亮綠色)
3. 亮0.5熄0.5:已經一半了。 (改為兩色閃爍)
4. 亮0.1熄0.9:剩下一點點了。 (改為亮紅色)
5. 恆熄滅:當然就是關掉囉。  (改為兩個都滅)

經過比對,可以做得跟你原來的差不多.
當然你高興的話,2,4互換也可以.

网友B:
那天去了一趟資源回收場,剛過完年沒東西好買,簍子裡面一些小板子 約40片 一半是 PIC16C54 一半是PIC16C55 樣子像是 89C2051 裡面有一個7448 和4個電晶體,買回來查資料才知道 這是OTP IC 也就是說只能"望板子興嘆!!" 還不錯裡面 石英 30P電容器 7448 ...都可以用,一共花了32元也不算差!! 已經把一片(小板)改裝成89C2051 18pin>>20pin 程式還沒寫!! 到時候在想要作瞎咪好玩的!!  夾帶了一片壞了燈管的 LCM240128 最近一直在"動這一片的腦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天去了一趟資源回收場,剛過完年沒東西好買,簍子裡面一些小板子 約40片 一半是 PIC16C54 一半是PIC16C55  ...

呵呵~~PIC16CXX都是OTP的,只能燒錄一次,
要PIC16FXX才是Flash的......

我目前生產中的控制器還有用到PIC16C57的機種,大概20年前設計的,
PIC系列程式有夠難寫的,整天在那裏BANK來BANK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天去了一趟資源回收場,剛過完年沒東西好買,簍子裡面一些小板子 約40片 一半是 PIC16C54 一半是PIC16C55  ...

阿乾大:
您家附近的回收場,都是從那裡回收的,從那種機器回收的,怎麼常聽您在檢"寶貝"...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PIC16CXX都是OTP的,只能燒錄一次,
要PIC16FXX才是Flash的......

YSC大:
     目前還沒接觸到,假如有時間先玩玩其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阿乾大:
您家附近的回收場,都是從那裡回收的,從那種機器回收的,怎麼常聽您在檢"寶貝"... ...

SCOTTWANG大:
   今天又去了一趟資源回收場(因為聚餐地點就在回收場對面),本來要買 LCM240128 沒想到已經賣完了(清掉了)真是捶心肝啊!! 資源回收場收的都不一定,上次要看運氣,上次發現一大堆 LED整包整包500PCS. 在前一次發現一大堆 手持GPS,這次去買了幾個 PLCC44的快速座,還有 34PIN SMD轉接板...今天只花了120元...今天有發現10歐姆電阻板3~40個吧!! 放在一公斤50元那一區,我手秤了一下應該有1~2公斤吧!!

网友:
1秒on ,off  代表十位數時間,0.5秒on ,off 代表各位數時間
ex: 2秒on,off 閃3次, 1秒閃2次 代表32分 後停一段時間後再顯示會不會比較清楚?
這樣就知道還剩少時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