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benq 20吋LCD

楼主(2012-02-28):
我有一台benq  LCD故帳情行如下

我已經更換了電解電容(紅色圈起來)

AD板更換的電容(紅色圈起來)

我有找一些資料,都無法解決
請問是AD板兩個小電容的問題嗎?(如下圖)

還是有別處問題,可否請教各位先進,給與小弟指導,感恩.

网友A:
請使用站內貼圖空間,這次先幫您改好囉

您的螢幕問題是指顯示有條紋嗎?條紋會不會跑呢?

如果是,可能電源有干擾情形,包含AD穩壓IC異常也會,可以用示波器確認(有的話)或是直接先換掉兩顆穩壓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使用站內貼圖空間,這次先幫您改好囉

您的螢幕問題是指顯示有條紋嗎?條紋會不會跑呢?

狼大你好︰
我們版規已經定的很清楚,如果發帖人還是不願意遵守規則,我們應該直接移到回收區或直接刪除即可,要記得去年8月我的前車之鑑。

楼主:
板主大大你好:
我是第一次貼文,所以范了你們的規定,
對板主造成的困擾很抱歉,
我會再多多爬文的
請將本文刪除吧!以免被管理員提醒....
對你造成困擾致上十二萬分的歉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主大大你好:
我是第一次貼文,所以范了你們的規定,
對板主造成的困擾很抱歉,

不用刪!版主會知道我是善意的,我只是不想改天換他被拿來做文章,所以提醒他。
這裡的版規很簡單,請花點時間看一下才不會造成大家的困擾。
也謝謝你的配合,歡迎你加入這個論壇。

网友:
對岸維修經驗是 BENQ monitor 按鍵故障 導致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