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冰箱是否異常了??

楼主(2012-02-28):
最近發現冰箱冷凍庫出風口處靠下半部的地方會有些許的積冰
,這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有嘗試摳掉些不過那些地方還是會積冰......

加上之前老是聽到一種聲音,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正常的,不過那
肯定不是冷媒流動、壓縮機運轉的聲音。我外行的猜測是不是化
霜定時器要故障的聲音........

目前冷凍庫會冷、冷藏也會冷(我打算掛溫度計測一下庫內溫度卡
準確)..........對了,冷凍庫內除了放需冷凍的食物外也放水份比
較多的果皮菜葉等廚餘(等丟垃圾時一起丟)

我知道最直接的判斷就是開冷凍庫看蒸發器的結霜狀態...但我不會拆

楼主:
冰箱型號為SR-563SA 500L的

剛看了一下冷凍庫,確任下半部塑膠殼結霜......蒸發器應該已經
結霜了.....

网友A:
換新冰箱時機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新冰箱時機到了!

沒得修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沒得修了???

?品牌,先看水盤是稍微溼的水,還是都乾的,另冷排是否化霜正常,答案就應該出來了。

网友:
應該是漏冷煤了吧

网友C:
"我知道最直接的判斷就是開冷凍庫看蒸發器的結霜狀態...但我不會拆"

在這裡混這麼久了還不會拆.....  "馬上給我拆,然後貼上來"

网友A:
聲寶的嗎!若是,除霜定時器在冷藏室燈罩裡面機會較多!
找出除霜定時器轉到除霜位置,勾上電流錶,有電流可能是定時器!無電流可能是除霜感應器或電熱絲NG!

网友D:
覆議滷雞蛋大說得,
我們家的聲寶冰箱前陣子也是掛了,
也是都會冷,但是都不夠冷,
那個時沒有看到pigoo,要不然我可能就自己幹了,
後來call聲寶來之後,一看就是除霜定時器掛了,
那個設備就是裝在冷藏室燈罩裡,
收了我一千三,上網一看零件本,幾百元啊!
真是

网友E:
引用 楼主:
冰箱型號為SR-563SA 500L的

剛看了一下冷凍庫,確任下半部塑膠殼結霜......蒸發器應該已經

是否排水堵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品牌,先看水盤是稍微溼的水,還是都乾的,另冷排是否化霜正常,答案就應該出來了。 ...

聲寶的.....底下水盤完全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最直接的判斷就是開冷凍庫看蒸發器的結霜狀態...但我不會拆"

在這裡混這麼久了還不會拆.....  "馬 ...

在這混很久...可是都沒人貼拆開的過程阿....

蒸發器外的那層塑膠從出風口以下都結霜了...庫內溫度似乎有異常
才-7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聲寶的嗎!若是,除霜定時器在冷藏室燈罩裡面機會較多!
找出除霜定時器轉到除霜位置,勾上電流錶,有電流可能是 ...

收到.......化霜定時器、化霜溫控、化霜電熱絲.....

聲寶的藏在燈罩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覆議滷雞蛋大說得,
我們家的聲寶冰箱前陣子也是掛了,
也是都會冷,但是都不夠冷,

料件有價工錢難計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否排水堵住了

那該怎麼查??....等下水盤乾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最直接的判斷就是開冷凍庫看蒸發器的結霜狀態...但我不會拆"

在這裡混這麼久了還不會拆.....  "馬 ...

罵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罵的好!

廚房是我娘的地盤,冰箱是我娘的資產....沒搞清楚就
亂搞她會把我解體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料件有價工錢難計阿.........

a471 大
現買有節能標章1.2級...換新機............政府有補助2000元喔!!!.....................................
...............................開玩笑的啦!
請貼出圖片大家共同研究!!!(不過大大還是該打屁股.....因類似此症狀應有人發表過....)

楼主:
引用 网友G:
a471 大
現買有節能標章1.2級...換新機............政府有補助2000元喔!!!............................. ...

好啦...我明天嘗試拍張照片來看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啦...我明天嘗試拍張照片來看看.........

動手 作就對了, 打開冷凍庫看蒸發器的結霜狀態 (拍照貼出圖片) ,看蒸發器 ,下方水槽是否積水結冰, 如果水槽積水結冰 ,把下插頭 ,想法子融化結冰 ,在通管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動手 作就對了, 打開冷凍庫看蒸發器的結霜狀態 (拍照貼出圖片) ,看蒸發器 ,下方水槽是否積水結冰, 如果水 ...

我盡量啦......我業餘的無法跟掛招牌做生意的職業級相比...

楼主:
最新回報....

果然不出所料是除霜系統故障了,今天忽然接到認識電器行老闆的來電,說我老媽叫修
冰箱。他打給我問問是怎麼回事.....我就把我的判斷講給他聽....

回家後老媽說冰箱弄好了....換了一個黑盒子(除霜定時器)和一個被透明塑膠包住的小東
西(我猜除霜溫控開關),老媽說拆開後整個蒸發器7成都結霜了,然後之前嘎嘎叫的聲音
就是黑盒子發出來的,第一個拆的就是它因為剛好被老闆聽到,電錶量量之後就換了顆
白色的上去.........透明塑膠包住的藏在那蓋板後方....

老闆走的時候留下字條......要我等完全化霜後把底下滴水盤的水倒掉,再回報上下庫內
溫度.....故障時冰庫內-7度....維修後降到-15~-18度,冷藏有5度左右(最下面)....

老闆說這台是溫控開關故障外加除霜定時器異音,除霜發熱器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廚房是我娘的地盤,冰箱是我娘的資產....沒搞清楚就
亂搞她會把我解體的.....

大大被解體維修的過程  可以請大娘打它po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