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濕機] 除濕機 (家電, 機車, .... ) 塑膠底座 螺絲孔破損 內/外 修補法

楼主(2012-02-28):
今天要介紹的主角 是 A: 機車外殼用 [塑膠固定8字片] &  B : [鐵板牙螺母] (鐵板牙夾片)

A: 機車外殼用 [塑膠固定8字片] : 有長有短, 於Y拍 or R拍  or 機車材料行 均有販賣
  我是去 機車材料行 買的, 1包(十組) $30, 螺絲 & 鐵片皆白鐵的~

B: 鐵板牙螺母(鐵板牙夾片) : 有大, 有小, 於Y拍 or R拍  or 機車材料行 or 螺絲行 均有販賣
   我是去螺絲行買, 我去螺絲行的經驗是, 如果你只買2個"鐵板牙螺母", 他們會說$5,
   如果你問他們$10可買幾個,  他們會認真回答, 我一個好像買$1.5的樣子

應用一: 鎖於 除濕機內面殼的 內補式 外補法

機車外殼用[塑膠固定8字片] 通常看到的應用是直接的外補法, 即兩片殼跨接鎖上螺絲

先將兩片殼跨放上 8字片 畫孔 鑽動 鎖上 完成

要注意 螺絲 不能 太長 凸出 外殼

外觀 看不出 內面有補過的痕跡

應用二 : 以惠而浦 除濕機 塑膠底座 螺絲孔粹裂 為例 示範 [塑膠固定8字片] + [鐵板牙螺母] 之內補法應用

前言 : 除濕機 塑膠底座 很多都用 ABS 塑料, 理論上 應該 很耐用, 但受溫渡 外力 碰撞 ... 等 容易粹列

遭遇問題 : 塑膠底座 螺絲孔粹裂

解決方案 : 方案1 送原廠 或 維修站 或電器行 修理  優點: 簡單, 快速, 方便 缺點: 要花很多 錢錢

         方案2  去原廠 申購 零件, 自己修理 優點: 省修理費

               缺點 : 一來 申購或許無現貨, 調料不易, 二來 舊的棄置不環保,  三來 零件可能不便宜,

               方案3 花個 $30~40 買一些 [塑膠固定8字片] + [鐵板牙螺母] DIY 修理

              優點: 低成本,  缺點 :  工序工具較多, 也是今天要分享的主題

                    應用於家電塑膠底座螺絲孔破損的修補, 外觀完全看不出裡面的義枝.

                       缺點 : 要花$30~40 買一些材料

使用方法:
1.將 舊螺絲孔座 磨平(可用銼刀 或砂輪機)

2.量好螺絲孔座位置, 劃線 定位 鑽孔

3.將8字片 折成 90度, L型,  底部鎖於項次2孔洞,  垂直面使用鐵板牙夾片夾住

4.將原殼鎖上

完成

~謝謝觀賞~

网友:
頭腦靈活

网友:
讚啦!
我知道8字片很好用,也偶爾用,
但是沒有想到有這一招,
感謝分享的啦!

网友:
建議如能在橡皮腳墊高度以上加上止鎖套筒

再用鐵板牙螺絲上緊

那就更能消除噪音

网友:
這招夠帥!!

网友:
真是好用招數,學起來妙用無窮。

网友:
這一招~~果然強~~
太利害了~~真是受用無窮
謝謝分享

网友A:
這些東西一般五金行買嗎??(還是去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些東西一般五金行買嗎??(還是去哪?)

機車外殼用[塑膠固定8字片] : 機車材料行有賣, 1包(十組) $30, 螺絲 & 鐵片皆白鐵的~
鐵板牙螺母(鐵板牙夾片) : 機車材料行有賣, 我是去螺絲行買.
(我是去螺絲行的經驗是, 如果你只買2個"鐵板牙螺母", 他們會說$5, 如果你問他們$10可買幾個,
他們會認真回答, 我一個好像買$1.5的樣子)

网友:
版大, 太厲害了你......

网友:
版大:好離譜.這樣也能修.太強了

网友:
聰明!!
有好點子~~也要想到可以替代的零件!!~~~...
很棒的教學!!~~謝謝分享~~

网友(2012-04-10):
原來可以這樣搞!!
真利害
學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