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西屋液晶電視(電源版問題)

楼主(2012-02-28):
西屋32吋液晶電視-((電源版問題-接上公板待機閃紅燈))
1.拆下電源板部分電容器凸爆更換後待機5V有..開機各電源也有
2.但是一直無法正常啟動電視..
3.最後換公板測試下才發現電源仍有問題..
~~雖然有5V開機各電壓也有但一接上公板待機閃紅燈..也無法啟動
~~換另一張電源版可正常操作~~
~~請問各位大大應該維修方向...謝謝!!

网友A:
這一片好眼熟喔...~~
之前我也修過@
好像是二次側的散熱片上3之腳的有問題(我忘記了)

网友B:
12V.24V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一片好眼熟喔...~~
之前我也修過@
好像是二次側的散熱片上3之腳的有問題(我忘記了) ...

大大~~
  您是懷疑這區塊嗎?
我在拆下來看看~~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24V有問題

回覆大大~~
光待機..就一直閃紅燈..
若強制啟動+24V..(實測24.3V~26V上下一直飄動)
+12V也一樣會稍微飄動..
也在想這電壓似乎不合乎規定...應該有問題存在..所已請教各位...
謝謝您!!

网友:
先做電源單板起動>>>量電壓是否正常>>>
最好加裝24V燈泡>>12V燈泡測試輸出

感覺一次測IC問題或是周圍零件

网友:
電源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