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放棄]MX25L4005BIOS燒錄失敗

楼主(2012-02-28):
請問各位大大,下面的錯誤訊息是什麼意思?燒到99%之後就會出現

楼主:
沒有人遇過嗎?

网友:
看一下腳座有沒有裂痕(虛焊)....

如果一切設定都沒問題...
(1.要拔掉一個jump 才有3.6V,從你的圖片中看起來好像有拔掉了,2. LPT的傳輸MODE,說明書是寫設定為EPP......)

那就可能那顆chip壞了~~~~
這款燒錄器好像沒辦法判別是否為晶片損壞..

网友:
我也有這個問題 = = 試了很多廢板拔下來的都無法重新燒錄

楼主:
我已經試過三種不同腳位的BIOS都不行!!

网友:
這台燒錄器...很兩光
之前買這台也是搞得一肚子氣...
後來換G540就方便許多
曾經看過有篇文章,需要到BIOS把COM那個設定成什麼的忘記了...(你可以往這方面去找找看,有無辦法解決.)

网友:
我也是用這台燒錄器,還算OK啦,昨天稍一顆25L8005,第一次也是出現錯誤,後來我先拔掉電源,重新將IC插好後上電,再開啟燒錄程式做清空及燒寫,沒問題的!!

网友:
我個人也有一台這個
我是發現他那些插IC的地方容易接觸不良
喬一下就好了

楼主:
重新補焊,IC重插都無效,已經放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