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非接觸式測溫器

楼主(2012-02-28):
這款測溫器當時買850元,覺得便宜好用;
但是用不到兩個月鐳射光線逐漸變弱,同時要壓多次才會顯示;
拆解過量測按鍵沒問題,一度想更換鐳射頭,但找不到零件作罷,工具閒置一段時間;
不死心再拆一次,發現反面一個按鍵沒量到,果然是它出問題!

原來這個按鍵是電源開關,常用很容易壞,差點被我丟掉,這是最簡單的維修文!

网友A:
在網路上看過本來想買,但想想在任何東西上都可以測?我覺得很有趣~因為如果是油溫之類的液體,介質不同,導光率以及折射率不同
網路業者標幫榜何東西都可以測??我想溫度一定不準

网友B:
就我所知道
非接觸式溫度計
它是接收某特定波長來檢測溫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網路上看過本來想買,但想想在任何東西上都可以測?我覺得很有趣~因為如果是油溫之類的液體,介質不同,導光 ...

剛開始用一直都測不準,後來才發現測點在雷射光下一公分,才是實際測點,想做校正,然而雷射頭有個座固定住不能動,才作罷!
油溫之類的液體沒試過,測水溫還蠻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我所知道
非接觸式溫度計
它是接收某特定波長來檢測溫度

會是紅外線波長嗎?

网友:
原理:紅外線溫度計測量物體的表面溫度。其光傳感器輻射、反射並傳輸能
量,然後能量由探頭進行收集、聚焦,在由其他的電路將資料轉化為讀數顯示
在機器上

网友:
不同的材質物体有不同的發射率,所以不同材質的目標物不能交錯去量(有系數校正問題)

网友C:
因為是透過紅外線來測溫,所以被測物的發射率(ε)會影響測溫結果,且會受到材質及物體表面光滑程度影響
便宜的發射率固定,較好的可以調整發射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為是透過紅外線來測溫,所以被測物的發射率(ε)會影響測溫結果,且會受到材質及物體表面光滑程度影響
便 ...

這樣的解釋總算是一槌定音!

网友D(2012-04-09):
真是佩服各位, 連熱像領域的基礎知識也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是佩服各位, 連熱像領域的基礎知識也知道^^

這裡各路人才蠻多的!

网友E:
感覺這種按鍵開關很容易故障!!
尤其是電蚊拍的,大部分痞友都有這個經驗!!
LCD螢幕按鍵好像也有版主PO過!!
會不會是因為惡性競爭,偷工減料而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覺這種按鍵開關很容易故障!!
尤其是電蚊拍的,大部分痞友都有這個經驗!!
LCD螢幕按鍵好像也有版主PO過!!

感覺這種小按鍵,如果用在電源的開啟、關閉的場合,不太夠力;
一隻賣800多,開關應該用好點的!

网友E:
在商言商,如果您是生產工廠要採購

對岸一個0.5元 , 本地一個2~3元 , 您會選哪一種??

何況大批採購更便宜 , 您還有可能買到好品質的嗎??

不是不想用好貨 , 而是您根本買不到 , 因為沒人要生產!!(沒競爭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商言商,如果您是生產工廠要採購

對岸一個0.5元 , 本地一個2~3元 , 您會選哪一種??

惡性競爭真可悲,我還聽過一個RD說他們的產品必須做到過保就壞,否則上面會不高興;
不知道有沒有誇張!
我們還是要自求多福,自己修省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