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買工具或電子材料的可否分享一下!
火..

楼主(2012-02-28):
烏骨雞學姐也代購好幾次了,我也幫她分裝過,我看買工具或電子材料的人很多,但是好像都沒有人上來分享一下使用心得,其實不管好壞都可以上來分享一下,好用的應該報給別人知道,如果不幸採要地雷,也讓我可以反應給惠民。
不知大家以為如何?

网友A:
老大,我買的都是零件,
但是上次的雕刻刀超硬鑷子
刀片夠利,鑷子也夠硬,
使用起來真的是很不錯的啦!
比我之前夜市牌的好多了!
還有清潔布,比棉花好太多了,
不會掉絮的啦!
回報一下,雖然沒什麼大用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我買的都是零件,
但是上次的雕刻刀和超硬鑷子,
刀片夠利,鑷子也夠硬,

我很好奇你們買雕刻刀要做什麼?我剛認識烏骨雞學姐時,她會做紙雕,所以我看過她拿這種刀使用過,不過我們是做電子的,我沒用過這種刀耶!

网友B:
偶去逛了一下惠民的網址
竟然給偶出現以下的字
不給逛......

您好:
我們的系統檢測到您所在的網絡對淘寶網的訪問請求過於頻繁。很抱歉,現在暫時無法處理您的要求。請您等待一段時間後再來訪問。感謝您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偶去逛了一下惠民的網址
竟然給偶出現以下的字
不給逛......

對!有一次我也遇過這個情形,不過也只有一次而已。

网友:
最近逛淘寶常常遇到啊,
我想應該是因為制限流量的關係吧!

再說一下,我為什麼要買雕刻刀,
我主要是要拿來修毛邊的,
現在的塑化製品,
毛邊都超大的,有些還會割手,
所以要修啊!
再來就是用來割紙啊、割線啊、修pcb啊,什麼的,
用美工刀有時候有些個角度,沒有雕刻刀那麼好使啊!

网友C:
ㄟ.....熱風槍好使.....但苦無練習對象.........只能吹吹SMD元件拆下..放上

恆溫烙鐵夠燙........但用TQ-95比較多....因為是AC110V...在書桌就能開工免用220V

鑷子....夠尖....擠青春痘.....抓螞蟻.......皆順手....

拆殼工具好使!~~~拆遙控器都不會弄壞塑膠殼

楼主:
引用 网友C:
ㄟ.....熱風槍好使.....但苦無練習對象.........只能吹吹SMD元件拆下..放上

恆溫烙鐵夠燙........但用TQ-9 ...

鑷子....夠尖....擠青春痘.....抓螞蟻.......皆順手....。你發篇使用教學如何?

网友C:
引用 楼主:
鑷子....夠尖....擠青春痘.....抓螞蟻.......皆順手....。你發篇使用教學如何? ...

萬一被人散撥出去....將成為史上最瞎教學文

對痞酷的名聲也不太好.....

數X之家網友:聽說咱台灣那邊的痞酷網有篇關於鑷子的教學?

網友甲:是阿,那傢伙居然用防靜電鑷子夾螞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萬一被人散撥出去....將成為史上最瞎教學文

對痞酷的名聲也不太好.....

不會啊....這樣還不夠瞎

我昨天才用衛生筷+紙膠帶+牙籤   當標槍拿來戳那種德國小蟑螂

竟然給我躲在壞掉的遠紅外線爐裡繁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萬一被人散撥出去....將成為史上最瞎教學文

對痞酷的名聲也不太好.....

還好不是夾精xn_009|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還好不是夾精x

夾的起來?。。。。。。。。哪1隻 。。。。。。介紹一下。。。。。

网友E:
目前用過比較不好用的應該是goot的吸錫線~
應該是彷的~會卡卡的~和正品比應該是線裡少了松香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目前用過比較不好用的應該是goot的吸錫線~
應該是彷的~會卡卡的~和正品比應該是線裡少了松香粉~ ...

這點我有問過惠民,他們有正、仿品都有賣,兩種我都有試用過,我個人認為差別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點我有問過惠民,他們有正、仿品都有賣,兩種我都有試用過,我個人認為差別不大。 ...

我都買便宜的~~
BGA用時~彷的會卡卡的~~不然就要多加助焊濟

网友:
雕刻刀不曉得鋒不鋒利,拿來處理屍體分屍時應該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目前用過比較不好用的應該是goot的吸錫線~
應該是彷的~會卡卡的~和正品比應該是線裡少了松香粉~ ...

或許用焊油塗一塗會變好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有一次我也遇過這個情形,不過也只有一次而已。

乎~
我是常遇到ㄝ~

网友:
我買過 兆信ZHAOXIN PS-3005D 直流稳压稳流电源 ,它的散熱風扇是溫控啟動的,溫度太高時,風扇聲音還蠻大聲的,有時間要去買顆靜音風扇來改裝。

网友F:
還有這個,高仿白光吸烟仪HAKKO493,買來是排煙的,這樣才有易健康,結果後面不能接風管,所以第一手煙沒吸到,吸到的是排煙後滿屋子的二手煙

网友F:
大陸的數字電表或是三用電表的測試棒接頭跟我的不一樣,買過超级尖细万能表笔、多用测试笔都不能插入三用電表的測試棒接口,大陸的接口應該比較大,買回來的都要再改過測試棒的接頭才能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大陸的數字電表或是三用電表的測試棒接頭跟我的不一樣,買過超级尖细万能表笔、多用测试笔都不能插入三用電 ...

慘了!我有買! 請問怎嚜改小接口............

网友:
拿到時再看看,能用就好,不行的話,測試棒的頭換一個。:)

网友H:
液體供給瓶小弟覺得不好用,要按很多次才會有液體吸上來,拆開看好像內部並不像壓瓶(類似沐浴乳、洗髮精那種)那樣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還有這個,高仿白光吸烟仪HAKKO493,買來是排煙的,這樣才有易健康,結果後面不能接風管,所以第一手煙沒吸 ...

焊接的場所本來就應該要保持通風對身體才不會有後遺症。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陸的數字電表或是三用電表的測試棒接頭跟我的不一樣,買過超级尖细万能表笔、多用测试笔都不能插入三用電 ...

三用電表的探棒插頭大小其實並沒有統一,不過我自己也沒試過可不可以插在我的電表上,這次我也有買特尖探針,我再試試看可不可以直接套用在我的電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慘了!我有買! 請問怎嚜改小接口............

先別擔心,或許可以直接使用也不一定。

楼主:
引用 网友H:
液體供給瓶小弟覺得不好用,要按很多次才會有液體吸上來,拆開看好像內部並不像壓瓶(類似沐浴乳、洗髮精那 ...

供給瓶按幾次才會上來應該是正常的,如果是每次都要按很多下,那要看那條管子有沒有破裂。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液體供給瓶小弟覺得不好用,要按很多次才會有液體吸上來,拆開看好像內部並不像壓瓶(類似沐浴乳、洗髮精那 ...

可以到五金賣場買淨水器的白色軟管更換,重點不要剪的跟瓶底一樣長,留一點小缺口讓瓶子吸酒精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可以到五金賣場買淨水器的白色軟管更換,重點不要剪的跟瓶底一樣長,留一點小缺口讓瓶子吸酒精 ...

中秋節拿熱風槍來烤肉效果不知道如何.......有沒有人試過........還是點木炭?

网友C:
我朋友試過跟我借火點菸....用熱風槍點......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中秋節拿熱風槍來烤肉效果不知道如何.......有沒有人試過........還是點木炭? ...

網路看過有人(一個阿罵)拿來烤香腸。

网友H:
引用 楼主:
供給瓶按幾次才會上來應該是正常的,如果是每次都要按很多下,那要看那條管子有沒有破裂。 ...

wish大,小弟之前也是看那條管子不太可靠,已換成接近等長的透明pu管(?),但是還是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可以到五金賣場買淨水器的白色軟管更換,重點不要剪的跟瓶底一樣長,留一點小缺口讓瓶子吸酒精 ...

缺口?就像是吸管的斜角嗎?小弟倒是忘了這一點,下次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朋友試過跟我借火點菸....用熱風槍點......

我以前有抽煙時,也常常用熱風槍點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wish大,小弟之前也是看那條管子不太可靠,已換成接近等長的透明pu管(?),但是還是一樣~ ...

供給瓶是虹吸原理,按幾下是要的,我這裡大、中、小供給瓶都有,也是要按幾下才會跑出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供給瓶是虹吸原理,按幾下是要的,我這裡大、中、小供給瓶都有,也是要按幾下才會跑出來。

wsh大,小弟遇到的症狀是要一直連續按.........按,才會有液體出來,這裡我是放了酒精。

网友:
供給瓶要看吸液管長度,萬一會抵到瓶底就得切個缺口讓它好吸入..

网友:
wish大大,東西收到了,可是有些小問題,
少了(原装日本化工KZG系列电容:10V1000UF 电脑主板电容(短脚)8*15MM x20)
;另外(全新原装日本化工TMJ 6.3V 1000UF 新款主板专用电容 显卡电容x20)<=這個變成sanyo的
;GOOI 牌普通平头镊子變成尖頭的
;還有就是部分電容尺寸跟他網頁上面寫的有出入呢,比方說(惠民电脑:主板常用3300UF/16V电容 台湾三洋 50个一包)尺寸: 10*25MM,可是實際上尺寸是10*35MM,是不是也請惠民老闆看一下,網頁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