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救助]想請問IC的觸點若壞了有法救嗎?

楼主(2012-02-29):
大大我在站上潛水很久後~決定要土炮自家的PS3~(死亡黃燈)~我將GPU取下後~過程都很順利~到植球接段發生了點意外~所以才來板上求大大們~我植球完成後~要取下鋼網時~因為很緊~我用力了一點~結果GPU上銀色的觸點~也跟著下來~請問大大這樣還有救嗎~掉下的約三個點~我用焊鍚也弄不回去了~因該是翹皮了~有救嗎??救救我~

网友:
掉點的情形應該是沒救了!

楼主:
那麼嚴重喔~看樣子要新買GPU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麼嚴重喔~看樣子要新買GPU了~

不只要買新的GPU
連工都是白做的
以後不要這麼粗魯...
我之前把一塊主機板的焊點搞掉了,那片主機板就沒用了,只好買新的

网友A:
先不要那麼快就絕望....
看那三個點是否有作用,沒有作用的話(空點),就不用管它....回焊回去就是了....
如果那三個點有用處的話....掉點....沒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要那麼快就絕望....
看那三個點是否有作用,沒有作用的話(空點),就不用管它....回焊回去就是了....
如果 ...

大大請問要怎知他是不是空點~我目前看起來就是所有點都銀色就那三點是暗色的!!

网友:
看是否可以搜尋到圖...
以圖查點....
PS3我沒玩過....不知道GPU是哪顆....

网友:
如果在最外圈可能還可以拉飛線救看看..
如果在裡面就無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