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可調角度的檯燈之彎角維修.

楼主(2012-02-29):
可調角度的檯燈之彎角維修
這個檯燈是在以前的房東那裡拿來的,因為已故障, 他們想要丟棄,所以想當然耳,就把它回收,然後修一修,就這樣用了10幾年,本來鎖螺絲的塑膠耳朵,大概在半年就已斷裂剩下一半,所以這次再斷裂就不能用了.
這個檯燈本來是裝有調光的裝置,可用於一般的燈泡做燈光調整,因為我把一般燈泡改為省電燈管,調光的功能不可以用,所以就再鑽孔裝上一個小開關來做開關使用,在01的照片裡中間最底下就可以看到那個開關了,現在它是雙功能的,若換上一般的燈泡,一樣可以調光,也可以用小開關切換,但若是裝上省電燈管或省電燈泡,就只能用小開關來切換.

▽ 01 - 原來用於固定的,可以鎖螺絲的耳朵已斷裂,所以我用刀片把它稍為修平整。

▽ 02 - 可以鎖螺絲的耳朵的另一角度照片。

▽ 03 - 鑽孔並鎖上一邊的固定片,固定片是由小型的L型固定片,用鉗子壓成平面,
           由兩片固定片組成固定架。

▽ 04 - 鎖上另一邊的固定片。

▽ 05 - 鎖上中間的固定寬度輔助管,輔助管是由廢棄的原子筆管切下一小段,
           長度稍短於固定架的距離,管子兩端再加上與管子約同直徑的兩個華司,
           外層再包上銀色強力膠帶,事先要把輔助管的兩邊膠帶穿孔,以利螺絲的穿入。

▽ 06 - 將燈罩的控制器與固定架擺在一起,螺絲由一邊穿入。

▽ 07 - 將螺絲穿過固定架的另 一邊。

▽ 08 - 將固定角度用的螺絲旋鈕裝上,在鎖螺絲時,發現固定片太光滑,
           以至螺絲旋鈕無法鎖緊,所以就將固定片以挫刀磨得粗糙一些,
           讓接觸面不光滑,這樣螺絲旋鈕才可以將燈罩鎖緊,固定在某一個角度。

▽ 09 - 已可以調整角度。

▽ 10 - 打開燈測試,一切OK。

网友A:
大大您好!!
看到您這個作品~~感覺好窩心!!..
時下年輕人看到這種東西~~早就進資源回收場了~~
我雖電器不懂很多~~但我最喜歡搞這類的東東~~
修復之後~~內心是否會有莫名的成就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您好!!
看到您這個作品~~感覺好窩心!!..
時下年輕人看到這種東西~~早就進資源回收場了~~

修理東西是一種習慣,常修的話,就會越修越順手,長此之後,想回收的東西,也會越來越少,但是用新東西的機會也會相對減少.

同時腦袋瓜裡的突觸,卻也會越長越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修理東西是一種習慣,常修的話,就會越修越順手,長此之後,想回收的東西,也會越來越少,但是用新東西的機會也 ...

scottwang大大您好!!

新東西不一定好~~舊東西也不一定差!!~~適用最重要!!
少一分浪費~~就多一分環保~~
我的"歐兜賣"已將近半個世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ottwang大大您好!!

新東西不一定好~~舊東西也不一定差!!~~適用最重要!!

您說的沒錯,新東西不一定好,但也要看什麼東西.

歐兜賣能騎那麼久,您是買新的呢,或是二手的?

以前騎速克達也沒那麼久,不是它不好,而是沒地方擺放,只能風吹日曬,最後進回收場.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說的沒錯,新東西不一定好,但也要看什麼東西.

歐兜賣能騎那麼久,您是買新的呢,或是二手的?

N年前買新的~~一手原裝重機~~老爸交接給我的~~目前使用中
一直想給他來個大整理~~前一陣子一直在找原廠手冊!!

楼主:
大約從15年前開始,就莫名的許多的東西就都用二手的.

幾年前就已經騎壞了一輛,騎了14年的贏將的二手機車,還斷成兩截,有夠恐怖的,現在在騎的也是向開機車行的朋友買的二手機車.

目前在用的兩張桌子是朋友不要的,現在所有的電腦都是二手的,除了DVD/RW燒錄器和HDD,Mouse,其它好幾台電腦主機,LCD螢幕,除濕機,等等也都是買二手的,有時候是買主機板回來玩,目前從386,486,586都有一兩台.

多年前有位朋友,為了保護新買的機車,使過可能大多數人不會用的招數 - 砸車,把新機車的外殼通通破壞,變成只有新性能,沒有新外表,夠狠吧.

>原廠手冊
什麼廠牌型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約從15年前開始,就莫名的許多的東西就都用二手的.

幾年前就已經騎壞了一輛,騎了14年的贏將的二手機車, ...

從小就用慣"二手商品"的老么,國中時期的學校外套(大姐的)
專科玩APPLE II ,步進馬達,電路板上的IC全都是二手拆船貨,
退伍後,整理工廠的庫存舊品,一路跟"二手商品"一起成長,
早就習以為常,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妥!!

我認識一位賣菜阿婆,他把新買來的80CC機車,外表用噴漆噴的舊舊髒髒的??
原因是怕被偷到大陸賣掉!!

廠牌型號??Vespa,方型頭燈(沒有方向燈!!),196X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從小就用慣"二手商品"的老么~~國中時期的學校外套(大姐的~大我8歲)~~
專科玩APPLE II ,步進馬達 ~~電路板 ...

>專科玩APPLE II ,步進馬達 ~~電路板上的IC全都是二手拆船貨~~

鄉下還有一台APPLE II的台製相容產品,不知還能不能動,還有一個箱子裝有一些灣裡的拆船板子,應該是非常舊的7400系列的IC,動都沒動,已經躺了超過30年了.

>廠牌型號?~~Vespa~~方型頭燈(沒有方向燈!!)~~150CC~~196X年~~

我以前回收的那台也是偉士牌的150cc,推算應該是197X年的,以前還有一本手冊,現在不知擺在那裡了.

网友A:
您是南部人嗎??~~我在高工時期很常跑灣裡!!
也都收集7400系列的IC,算算時間也將進30年了
看來我們的是同一年代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是南部人嗎??~~我在高工時期很常跑灣裡!!
也都收集7400系列的IC,算算時間也將進30年了
看來我們的是同一 ...

1,3行都對 ...

网友:
引用 楼主:
1,3行都對 ...

我有好多同學目前在北部都發展的不錯!!
楊梅和五股!!

网友(2012-06-08):
激盪腦力感謝分享

网友B:
嗯~果然是痞酷網的一員
充分發揮維修的能力讓它延續光輝的功能
有很讚的痞酷精神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果然是痞酷網的一員
充分發揮維修的能力讓它延續光輝的功能
有很讚的痞酷精神喔!

有些東西只壞了一個小地方,丟了可惜,身為電子人,當然應該要想想辦法,讓它能繼續使用,現在的它再用個十幾年應該不是問題,只要有什麼小問題,再修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