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電與測試電流值用的假負載1Ω/20W,5Ω/20W電阻組.

楼主(2012-02-29):
放電與測試電流值用的假負載1Ω/20W,5Ω/20W電阻組.

這兩個電阻組並非是為PC的Power而設計的,而是為了在做實驗時,可能會遇到的小功率電源或者電路設計的.

左邊較大的電阻RsetA為5個1Ω/20W所組成,可以應用的基本阻值為1,2,3,4,5 Ω.

右邊RsetB則為4個5Ω/20W所組成,可以應用的基本阻值為5,10,15,20 Ω,若再串接較大的RsetA 5個1Ω/20W,則變成25Ω.

若是把兩組串聯使用,則範圍可以變成以1Ω為單位的1~25Ω的任何值都可以.

若把RsetA的1Ω和1Ω並聯,就可以得到0.5Ω的電阻
若把RsetA的1Ω和1Ω並聯,相連的另一邊的1Ω和1Ω並聯,最後再並聯,這樣就變成0.5Ω並聯0.5Ω,得到0.25Ω的電阻.

若把RsetB的5Ω和5Ω並聯,就可以得到2.5Ω的電阻
若把RsetB的5Ω和5Ω並聯,相連的另一邊的5Ω和5Ω並聯,最後再並聯,這樣就變成2.5Ω並聯2.5Ω,得到1.25Ω的電阻.

若把上面RsetA與RsetB的阻值串聯起來就變成0.25Ω+1.25Ω=1.5Ω

因為有兩組電阻組,這樣就可以經由串聯和並聯而得到許許多多的阻值了.

你自己高興的話,可以多做幾組,這樣就可以應付各種可能的狀況了.

网友:
版大您好,那如果需要交流的負載,不知您的做法?
我都是用電燈泡,所以準備了220v 200w和120v 250w ,可是就無法隨心所欲的搭配負載大小了

楼主:
你可以試試調光電路,電路說明是可以到達200W,我是沒用過那麼高,但100W應該是沒問題的.

你可以裝兩組或3組,去調整適合的功率,可以先試一組,用勾錶測電流,換算功率,在不同的位置標上不同的功率,當每一組都有標示功率值時,這樣就可以隨意調整功率大小了.

http://www.electronicecircuits.c ... ight-dimmer-circuit

BT136 Triac datasheet: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datasheet/philips/BT136-600F.pdf

DB3 Diac Datasheet: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 ... tronics/mXttzzs.pdf

我曾經用這個來做按摩喔 ... 應該說電啦 ...

网友:
感謝指點,我來弄弄看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試試調光電路,電路說明是可以到達200W,我是沒用過那麼高,但100W應該是沒問題的.

你可以裝兩組或3組 ...

4只20W电阻的标称功率最大是80W,但使用只能承受20多瓦。80W会很热,大于80W容易烧坏!一般的工作功率是取标称的三分一。用灯泡做假负载是可以的,但功率不好调整,况且灯泡的冷态电阻与热态差好远。有条件最好造一个电子假负载。

楼主:
謝謝你的關心.
麻煩你也再看一下內文.

本電阻組我把它用於測電流時,一般是少於1分鐘,所以若是功率較大時,發熱是沒關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你的關心.
麻煩你也再看一下內文.

SCOTTWANG大:
   年前去資源回收場看到一整片的電路板上面約有幾拾顆(3~40)水泥電阻,一公斤50元.因為沒用到就"讓他去"年後再去已經"無蹤影"了!!  看樣子"寶物因人而異" 網路好友可以 PO需求我可以幫忙物色,當然要先訂出量與價位,我可以代勞...現在逛回收場是一件"樂事",倒是昨天因公北上順道"金電子"卻空手而回!! 因為 240128一片要價2000大洋!!

网友A:
變頻器/伺服驅動器內有時也可以找到回生制動用大功率金屬殼電阻,作為假負載也很好用

网友:
來說說還沒買電子負載器前我為了測個東西的負載能力
計算好阻值但用水泥電阻串併太麻煩了
就拿鎳鉻絲來用還滿好用的

楼主:
請問一下你如何用鎳鉻絲來當負載的呢?
若是需要不同的阻值時,你怎麼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變頻器/伺服驅動器內有時也可以找到回生制動用大功率金屬殼電阻,作為假負載也很好用 ...

狼大大概常修有的沒的,所以比較有機會去接觸到這些東西.
謝謝所提共的資訊.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你如何用鎳鉻絲來當負載的呢?
若是需要不同的阻值時,你怎麼處理? ...

我是手頭上沒有剛好的水泥電阻又剛好有鎳鉻絲就量了一段想要的阻值剪來用
這是應急不是常規(我懶惰有什麼用什麼)再一些較大型電力設備有時測負載也用鎳鉻絲所組成的負載器做測試
只是在用的時候還是要強制散熱

楼主:
>我是手頭上沒有剛好的水泥電阻又剛好有鎳鉻絲就量了一段想要的阻值剪來用

這種方式對於需要較多段,或者隨意型的電壓,使用上可能就不方便了.
請問在使用時,所剪的片段阻值會很準嗎?

>這是應急不是常規(我懶惰有什麼用什麼)再一些較大型電力設備,
>有時測負載也用鎳鉻絲所組成的負載器做測試
>只是在用的時候還是要強制散熱

如果量大,而且電壓較固定,這是一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