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M789CG有過電但無畫面

楼主(2012-02-29):
我的BT掛網機M789CG在上個月掛掉了
初期狀況是會卡在BIOS硬體檢測畫面
後來我多次的重新設定就開機無畫面
我換了顯示卡和記憶體還是一樣結果
偶然機會看到了這個網站所以就練習看看
這是我的主機板外觀無燒焦或是爆電容

主機板右上角

主機板右上角

我量測MOS都有電壓除了一個地方
在CPU旁的MOS(圖片的右上角)
編號為JS 4321 在過電狀態下都是0V是正常的嗎?

可能出問題的地方

可能出問題的地方

我的程度只是會換換電容的新手而已
如果這棵MOS故障是否有替代的型號可以更換?

网友A:
電感線圈那有幾V?

PWM的下管似乎有異常...

上除錯卡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感線圈那有幾V?

PWM的下管似乎有異常...

我剛量了一下
電感線圈0.08V~0.10V變動
請問PWM的下管是指圖中的哪裡?
抱歉我沒除錯卡...
謝謝高手指導

网友A:
那這個已經超越你的能力了......
看樣子似乎是CPU核心電壓沒有出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這個已經超越你的能力了......
看樣子似乎是CPU核心電壓沒有出現.....

謝謝幫我看診
我還是將他拿去回收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幫我看診
我還是將他拿去回收算了

不好意思.....這雖然談論修硬體,但若毫無基礎也無法幫你從0到有...

光CPU核心電壓沒出現學問就很大了,有很麻煩的也有很簡單的...

你可以請別人幫你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這雖然談論修硬體,但若毫無基礎也無法幫你從0到有...

光CPU核心電壓沒出現學問就很大了, ...

A大,關於這方面有什麼文章可以爬嗎?小弟想了解...謝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大,關於這方面有什麼文章可以爬嗎?小弟想了解...謝謝!

有書可以看阿......這邊就有的下

看完之後就有概念了,才驚覺自己問的是甚麼蠢話...

維修主板的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書可以看阿......這邊就有的下

看完之後就有概念了,才驚覺自己問的是甚麼蠢話...

咳咳,不想問蠢話,所以要看書,請問A大是電腦主機板教學文獻 裡面的嗎??
實在太多,不知道要下哪一個,可以請A大推薦一下嗎?謝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咳咳,不想問蠢話,所以要看書,請問A大是電腦主機板教學文獻 裡面的嗎??
實在太多,不知道要下哪一個,可以請 ...

那邊就只有一個維修主板的PDF電子書....我認為最基礎
雖然內容講的有點舊但那是基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邊就只有一個維修主板的PDF電子書....我認為最基礎
雖然內容講的有點舊但那是基礎.. ...

謝謝A大,明早下載來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邊就只有一個維修主板的PDF電子書....我認為最基礎
雖然內容講的有點舊但那是基礎.. ...

A大是這個嗎?        主板維修從入門到精通(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大是這個嗎?        主板維修從入門到精通(上)

嗯....這是分上下集的,有一個是全部的....
有的是圖片一張張有的是PDF...很多人上傳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這是分上下集的,有一個是全部的....
有的是圖片一張張有的是PDF...很多人上傳過 ...

了解了!!!感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