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相關] 發個東西,讓大家猜猜這是什麼?

楼主(2012-02-29):
只能說是通訊相關的東東,
直接上圖,
這個是控制板:

接下來的這個就是主要的板子了:

想要問的是OMRON的那一顆是繼電器嗎?
那他上面的那一顆黑色的是什麼東東咧?
還有這個板上的用料如何,
板上的元件還有沒有利用的價值的啦!
謝謝謝謝!

网友:
是TELCOM上跑DATACOM的設備.可能是一家英國電信公司的樣子.不過猜測這已經是20幾年以上的機器了(以現在來看極低速度的Kbps).OMRON的那一顆是繼電器.那一顆黑色的也是.用來切換連接於外線端傳輸端調變訊號(震鈴時電壓超過100V).您參考.

网友:
看起來熱風槍會很快樂

网友:
1樓的大大跟我想的差不多
第一章圖最右邊那排是燈嗎? 總覺得好像是數據機的燈,開機會開始閃爍
但是這些板子上的東西還真的...古老
光是繼電器就好幾顆了,好多顆MOS
熱風槍拆到爽

网友:
話說我們公司似乎也有一台舊型的通信主機.....丟在地下室積灰塵改天也來拆零件好了XDD

网友:
很像電信交換機內的模組卡片

网友:
第一張右半部~那堆不是燈喔...

看法跟狼大...等人差不多
感覺很像是通訊設備、或是交換機的卡板

RACAL-MILGO的東西~
第一張感覺不太像是電源板ㄟ...

网友A:
第一張絕對不是電源板.....
電源板不會需要用到震盪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張絕對不是電源板.....
電源板不會需要用到震盪器....

啊,我搞錯了,
第一張真的不是電源板的啦!

再來,痞酷真的是有虎有龍的啦!
已經有人猜對了!

楼主:
再來,要請問的是,
拆下的貼片陶瓷電容、鉭電容,元件等,
還有沒有利用的價值?

主要是電容類還有沒有利用的價值,
據我查了一下google得知,mlcc和鉭電容,基本上沒有漏液的問題,
所以拆下來之後,應該還是可以使用的,

只是這個板子,年紀有25歲以上了,
不知道元件是不是都老化掉了,
板子在拆下來之前,還是可以用的,
那假如電容沒有用的話,那我就可以少拆一些了!

嘿嘿~精密電阻也有一點啊!

网友:
這是CNC設備的通訊模組.....
都是老古董了吧.....
第一張跟第3張是CPU核心模組

這應該是2組版子吧...
第5跟第6張是電源部分與控制解碼的
連接到另外兩組的

有錯請指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來,要請問的是,
拆下的貼片陶瓷電容、鉭電容,元件等,
還有沒有利用的價值?

拆是還好,要分門別類比較辛苦(要一一測量)
而且MLCC說實在也不會很貴,專門拆這工比較不划算
上面的IC及其他零件也要有用處時才會顯示出其價值

楼主:
答案說明:

其實lsammy大就已經猜對了,
但是這個是機架型的低速專線modem,
連線速度不大於19.2Kbps。

第一張是機架控制板,
第二張就是主要的modem卡,
一個機架可以有16張modem卡,
RMD的機架上是沒有燈號的,
但是有一個LCD小螢幕可以控制和查看連線狀態。

因為是點對點的線路,
所以通常在運作時是要一對才能使用的,
目前除了特殊機構和中華電信外,
我想應該是沒有什麼公司在使用了啦!

我手上的這些也是汰換下來的設備了,
熱風槍真的是快樂在運作中,
但是有一個大問題,
拆焊的速度太慢了,
板上的元件太多了,
不知道用錫爐會不會快一點,
但是板上大多是smd元件,
我手上也沒有錫爐,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好辦法,
可以快速的把板上的元件都請下啊?
謝謝謝謝!

网友:
可以考慮用預熱台,將底板加溫後就可以方便拆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