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國際32吋TC-32MPJ最上面有線條

楼主(2012-02-29):
這是啥情形阿
有些台會有些不會

网友:
MONBO大:
1.建議:屏線先整理一下.

PS:或許穿上LINSANITY定製的球鞋就OK囉!!

网友:
屏線整理一下

主機板上的穩壓部分全部掃一次  電壓均為1.8V 2.5V跟3.3V應像中

有些是ADJ就不一定了  通常腳位都是IN    G     OUT正常穩壓IC腳位是這樣

网友:
屏線整理一下~~~兩端插頭&插座清潔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ㄉ指導阿
等等試試看
在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