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AP40T03GP是否可用AP85T03

楼主(2012-02-29):
如題所示...
是否能替代...
電性方面不太懂...

因為賣家好像出錯貨了...
如果可以就不用再換貨...

用來維修CMV 946A...

网友:
AP40T03GP
http://www.hawyang.com.tw/files/ ... 0T03GP(30V,28A).pdf
AP85T03GS.GP
http://www.hawyang.com.tw/files/ ... 3GS.GP(30V,75A).pdf

网友:
應該不行喔!!內阻差太多,VGS也不同??

楼主:
謝謝...
我在跟賣家換貨好了...

网友:
<<翻翻舊文 開卷有易 >>
[新手上路] 裡面的子版塊 [一般教學] 有好料的

例如:

場效應電晶體(MOSFET)規格特性辨識教學
http://bbs.pigoo.com/thread-1814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