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機車漏機油問題維修多少錢

楼主(2012-02-29):
店家說要(磨力固)3000, = =只說漏機油就要(磨力固),連拆多沒拆就直說(磨力固),是真的嗎

网友:
哪個地方漏機油說來聽聽
吃機油才有機會 "摸"

网友:
如果是洩油螺絲
因為鎖緊扭力不當
長期以後導致漏油
通常是用絲攻鑽個更大的螺絲孔
再換個大號的洩油螺絲
大約幾百塊錢

网友:
磨另古不是指搪缸麻?....你機車引擎吃機油很嚴重、冒青藍煙阿?

你車是四行程還是二行程的?

引擎本體的油汙很可能是來自於油封、墊片老化所滲漏,假如不是
很費工夫的地方通常更換油封墊片工錢應該不會很貴...

网友:
看看是不是橡膠墊片老化在漏油,之前也是這樣,去一般經銷商車行就說要3000~6000,最後是去小店抓到墊片老化,大約花800塊解決

网友:
漏機油為什麼要搪缸(磨另古)???
會漏油查修方向應該是換"嘎斯起多(Gasket)"或"系魯(seal)"或"趴king (parking)"....
又不是縮缸....還搪缸(磨另古)咧....亂來的車行....

楼主:
還是我遇到黑心車店,想賺黑心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還是我遇到黑心車店,想賺黑心錢

你不回答人家問的問題........很不尊重人

黑心?....這世界是人吃人的,等你有房貸車貸要背還有孩子要養,
萬一孩子是敗類你還得賠錢擦屁股,不黑也得黑.....

网友:
如果是四行程的車絕對不能有藍色的煙,燒起來相當的難聞,就是機油進到然燒室裡了所以才要彈缸更換活塞,
氣環,油環,氣缸墊片,氣門看狀況研磨,
二行程如果有藍色很濃的煙有可能空氣混合比不對油過高空氣太少
不知道是失機油還是漏機油 失機油的話可能要檢查油尺油量,大約看看有無減少,發動後排出來的煙是不是有藍色的煙
漏機油看看是從那裡在漏,螺絲周圍,還是車子曾經底部擦撞過有破損再漏

不知道你所說的漏是那一種 來研究研究好嗎

网友:
樓主至少也要說明一下是何種車..怎麼漏法...
漏很大還是很小...
還能騎的很順嗎??
如果漏很小..就勤加一點機油就好了...

网友:
樓主應該詳細說明一下
到底是吃機油,或者是機車會漏機油
這2種維修價差是很大的

网友:
不知前輩的車是什麼車????
搪缸與漏油是兩種不一樣的.....

小弟推測
前輩車為四行程
因為漏油為下墊片破裂
更換下墊片工錢不划算
所以以一起搪缸來節省工資(但是是否有搪缸就見仁見智了)

PS:下墊片要抽汽缸.如果活塞環移位
有可能會肇成吃黑油情況...

网友:
連拆都沒拆,就說要摩另股!
猜想應該是125機車!
3000留車下去應該不會摩另股
而是
會換墊片油封或是o型環
缸頭和氣門重做再加錢
內鍊更不可能!

网友:
樓主 連甚麼問題都說不清楚,應該是對機車不了解
不懂機車比較容易被騙,有基本常識至少聽得懂老闆在說甚麼
也能做判斷 !
我建議樓主平常應多吸收一點機車相關知識,才能避免吃虧上當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回答人家問的問題........很不尊重人

黑心?....這世界是人吃人的,等你有房貸車貸要背還有孩子要養 ...

a大!他是開板的樓主啦.

我是覺得如果大修,除非是認識的,否則要多問幾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