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優派viewsonic VA1918wm一閃即逝

楼主(2012-03-01):
以參考
優派viewsonic VA1918wm一閃即逝[已修復]
http://bbs.pigoo.com/thread-30001-1-1.html
但此篇是"燈管"
我以外接燈管此問題還是一樣~~~
已更換紅圈圈那680UF 25V,但我是更換820UF 25V..........
現在綠燈恆亮,看起來應該是高壓保護。
MOS也無問題,不知道哪出問題不知道哪位大大可以解釋一下(教導)

网友A:
以外接燈管無此問題--->高壓是好的

那就是燈管線有斷了

网友B:
這片的  燈管 燒掉 居多沒意外都上燈管組

网友C:
K大您可參考這邊!
http://0rz.tw/09df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外接燈管無此問題--->高壓是好的

那就是燈管線有斷了

抱歉!!打錯~是此問題還在....
不適燈管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片的  燈管 燒掉 居多沒意外都上燈管組

抱歉!!打錯~是換燈管此問題還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K大您可參考這邊!
http://0rz.tw/09dfv

A大~~
昨晚有收尋到A大此篇~~(在GOOGLE排名前幾位)
但A大既然是燈管~~小弟不是燈管!
(抱歉!!打錯~換燈管此問題還在....一閃)

网友D:
請問680UF 換820UF是可以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680UF 換820UF是可以的嗎?

抱歉!!因為手上無680UF 25V佔用趨近的電容!!因為這樣的電容小弟把它當成濾波...
請版上高手講解!

网友E:
背光電路處似乎有缺件,少了一個晶體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背光電路處似乎有缺件,少了一個晶體

狼大好眼力~~那是MOS~~小弟本來當作它穿了!拍照時忘記他沒有焊回去!!
此問題好像不在高壓保護!!
好像AD板無提供5V ON跟OFF~就算有也好想閃一下才一下下~所以燈管跟這閃!
目前外掛5V~是可以點!!但AD版怪怪的~~
一下不顯示~~或是顯示"破圖"...(非燈管~因為外接一隻正常恆亮~裡面一隻)

网友E:
顯示破圖...印象中這型AD也常常有異常(程序方面),會導致不顯示(背光有亮)、破圖直條紋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顯示破圖...印象中這型AD也常常有異常(程序方面),會導致不顯示(背光有亮)、破圖直條紋等等 ...

狼大果真厲害
沒錯!!不顯跟虛線直條~~
搞兩天了~~不知道是面板問題還是AD問題???偶額好一下..但裝上又NG(無公板可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