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請問印表機墨水填充問題

楼主(2012-03-01):
這裡蠻少人討論印表機墨水...

請問一下市面上的HP,LEXMARK,ESPON,CANON..等等用的填充墨水有分那幾種?
可以共用嗎?那些是可以共用的??

連續供墨套件只要能裝的進去就都可以使用嗎?

無線填充墨水有那些要注意的??

先感謝各位前輩回答~

网友:
我ESPON是使用大供墨套件, 已經使用3年OK沒有問題 很省錢

网友:
1.大致上都可以共用,不過,有些賣家有分  hp 跟 epson 用的。沒試過。
2.連續供墨套件,可以用,要有相當的動手能力才能裝好。

使用相容墨水,列印品質確實無法跟原廠比。只是看在價錢的份上,使用相容墨水愛印多少就印多少一點都不心疼,哈哈哈!

楼主:
手上就是有HP/LEXMARK/EPSON的印表機..
想說填充墨水只買一種就可以3台一起用...
連續供墨已經裝在EPSON上了(之前別人裝的..)
手上還有一套還未裝上...
想說有前輩經驗就可以省去一些冤枉路...

网友:
一般是不能共用,
詢問賣家為宜,
不過怪賣家一堆(有個性),
看他跟人吵架這是在賣墨水還是在傳教

网友:
epson 的墨水基本上是不行用在 hp 的機型上的.
因為運作的原理不同.
硬要用也是可以用的.只是噴頭的壽命會短一點.
噴出來的效果會差一點.
只是為了省錢就用吧.
因為現在的原廠墨水比機器貴.
要高品質.就用原廠的吧.
用個幾組墨水就可以買台新的機器了.

网友:
我使用HP印表機。用針筒灌注用了3年很方便印量超過5000張以上超省得^.^如果墨夾阻塞墨夾拆下泡一點溫水,既可解除阻塞狀況,我墨水購於YAHOO拍賣網站(耶穌...)1500CC黑色才200元超便宜。印出來不輸原廠墨水。墨水可分兩種1:防水(容易阻塞)2:一般水性墨水。所以不阻塞就可以了沒有分那麼多啦!!。希望以上說明對您有所幫助。

网友:
最近發現Epson
原廠也出連續供墨了

一定是受不了使用者改機
害得他們沒錢賺
只好也遼下去了

网友:
以前台北八德路有專門幫人改裝的,舊的光華商場附近,不知現在是否仍在.

我也是買EPSON的,感覺原廠的很快就沒墨水了.

雷大您說的是這個吧.
Epson 印表機推出連續供墨系統 成本更省
http://iservice.libertytimes.com ... 3c/news.php?no=2321

网友:
以前家裡是用彩色雷射,買一組原廠碳粉比買新機還貴,所以搭配回收炭粉匣的所謂的環保碳粉用了幾年,受不了碳粉不足量與括不乾淨殘粉等問題,整台不要丟給朋友了。

現在換了一台 HP 複合機加了連續供墨與回收墨瓶,多加 200 元號稱噴頭不易因殘墨而堵住。
選 HP 是因為對 Mac OS X 支援度最好,果然列印、掃描或傳真都能完整支援,還多什麼雲端列印(根本就用不上)。
色彩是比彩雷豐富又快又安靜也省電,但是摸起來會有濕濕黏黏感覺,整體上覺得還不錯。

网友:
推CANON((噴頭墨水合一))
LEXMARK用的人很少,因為........
共用墨水,噴頭阻塞,墨水沒了,印表機也沒了
還有印表機不要買白殼的

网友:
應該不能共用墨水!!~~就如7#講的~~構造不大相同
HP~噴嘴阻塞很好清理~~加墨水很方便~~
ESPON~~就怕噴嘴阻塞~~加墨水比較需要技巧~~但是印出來質感比較好!!
我也是在那買墨水的!!~~

网友:
家裡HP/EPSON/LEXMARK各一台....
HP用所謂的環保墨水和原廠墨水以普通紙列印感覺差異不大.....
但是列印數量差很大....
原廠墨水能列印的張數和環保墨水列印的張數相比大概只有1/3....
而且原廠墨水價格是環保墨水的3倍.....

雖然我的EPSON目前收起來沒在用了.....
但是之前還有在使用時,
大致上原廠和副廠墨水使用結果和HP差不多....
但是環保墨水噴頭比較容易阻塞,又難清理,所以後來就收起來沒用了....

LEXMARK的環保墨水算是貴的了,而且比較不好買....
問題也比較多一點....
環保墨水列印品質普遍比原廠差....差異程度超過10%以上....
最大的問題點倒不是在列印品質....
而是在墨水剩餘量偵測上會出問題....每次列印都會顯示墨水不足警告....
因為LEXMARK的墨水存量偵側很怪異....
似乎是計算已經列印張數來計量....
所以環保墨水使用回收的墨匣常會出現墨水不足警告....
而且計算晶片似乎是做在墨匣上,目前也沒看到有方法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