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A1918WM 請問圖中的w1a 83

楼主(2012-03-01):
各位大大,小弟最近拆解 viewsonic 的 1918w 發現在w1a 83 旁有個燒焦的類似元件。
請問這有可能是同一顆嗎? 有可以替換的嗎?

還請大大們解惑,小弟對這個是非常的新手....

拆解狀況:lcd 調整角度時,畫面會不見。

网友A:
Q701旁的Q703嗎?
有這整片板子圖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Q701旁的Q703嗎?
有這整片板子圖嗎?

是的!!
附上整片板子圖,不過這樣可以看清楚嗎?
覺得有問是的是左下角那塊,板子的另一面電容都是完好的。

网友:
左下角是聲音放大部分!

楼主:
呃...那請教了...畫面在調整螢幕角度時會不見,但又重插就好了? 應從那方面去查呢?
螢幕燈是恆亮的。 該把電容都重新換過嗎?
補二張前面的圖..

网友:
AD粉會死
!!

网友:
畫面不見是指背光消失還是背光亮著但影像不見呢?
前者可能是接觸不良或空焊,後者可能就是AD程序問題導致異常
LG有一款W2234S(同一代工廠)也會發生程序異常的現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呃...那請教了...畫面在調整螢幕角度時會不見,但又重插就好了? 應從那方面去查呢?
螢幕燈是恆亮的。 該把 ...

畫面在調整螢幕角度時會不見??????---->不懂意思
,但又重插就好了? 應從那方面去查呢?,螢幕燈是恆亮的---->是LED有綠紅黃
是LED綠的背光不亮,側看有畫面就查高壓跟燈管

楼主:
回覆lcd85311230 大:
請問AD是掌管訊息那張小的嗎?

回覆狼大:
畫面不見時,並無任何的影像,就像全黑了,印象中也沒有背光亮,沒有影像。
但螢幕線一拔掉,會出現"沒有訊號輸入"的字樣。顏色很正常。

請問狼大,如果AD程序異常,那有得解嗎?還是需要整個換掉?

回覆tfc77 大:
led是正常亮的,不過我忘了把他放久一點看會不會進入待機的燈。
側看的話,如上面回覆狼大的,並無影像。

感謝二位大大。

3/2 10:21 補充

上電再測試,沒上訊號線,會進入待機。

但如果上了訊號線,5秒後畫面消失...

再重上訊號,或重開電源開關,還是5秒後消失。不過led還是亮藍燈 (應該是所謂的綠燈吧)

3/2 11:08 補充
上電,訊號燈是藍(綠)燈,電源板會有吱吱聲,在接燈管前面的二個大的!!
準備測試...圖中元件,不過好像有5 個接點? 大大們可以解譯讓小弟了解一下嗎? 中間的那2個接點是???
測試這個元件是不是要拆下來比較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覆lcd85311230 大:
請問AD是掌管訊息那張小的嗎?

這片 我碰過AD 掛點的 也碰過 你塗上圈起來的電晶體 NG老化的
由你塗上看來她已經變黃了 有一定的機率 老化了
不過 可以嘗試由各電容 與麥拉電容查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片 我碰過AD 掛點的 也碰過 你塗上圈起來的電晶體 NG老化的
由你塗上看來她已經變黃了 有一定的機率 老 ...

不好意思,手邊沒電容錶,只有指針式的三用電表。
請問調到 Ω 檔 x1 直接量電容,這樣準嗎?

有量一般沒接的電容,會左右動,但接在上面的似乎就不會放電。

麥拉電容也是這樣量的嗎?

先感謝大大們細心的指引...

网友:
...拆解狀況:lcd 調整角度時,畫面會不見...

就上述這個情況而言  是指調整LCD仰傾角度 時畫面會不見...是吧!?
也就是說 調整LCD仰傾角度 機械應力壓迫 部分應力使板材受力翹曲
這是必然現象 正常要承受得了 但是...當有錫裂/接頭線材.. 輕微接觸不良 外力壓迫就使情況惡化
可以在有畫面時
   1. 輕微搖動 接頭線材
   2. 放鬆一點 PCB 固定螺絲 一次一個板子 慢慢排除
   3. 確認是哪個板子後 再查錫裂及補焊

錫裂問題補述: 高溫/高電流 的焊點是錫裂問題常客
             有些SMD 的 鐵粉芯電感Ferrite Bead 耐受機械應力較差 會斷在Ferrite Bead 本體與引腳結合面

网友:
看樓主的問題點好象在於背光會5秒消失,原因應該是背光進入保護電路了,
解決方法就是pi板全部補焊,和更換電容,再查燈管是否損壞。

以上方法請參考維修實例。:)

网友:
手上有好的燈管組的話,請先接看看,如果背光不熄滅,表示是面板燈管問題

楼主:
請問各位,這組上面有四個接燈管的地方,如果只接三個測試會不會一樣進入保護?

拆了一台舊cmv的只有三個u型燈管,結果還是一樣5秒滅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各位,這組上面有四個接燈管的地方,如果只接三個測試會不會一樣進入保護?

拆了一台舊cmv的只有三 ...

會,有幾組輸出就要接幾組,因為正常的背光電路會偵測每組燈管的回授,只要有一組不對就會跳保護

楼主:
感謝大家的解惑,已經購買了該台的電源控制板,下午就會到貨了。
等小弟確認後,再來針對元件測試,謝謝。感激不盡。

另外再感謝狼大,小弟在友站收錄了狼大的文章,看來得再努力學習一下。

楼主:
各位...親愛的大大們,小弟確認狀況了。
小弟這台的燈管壞了一根...之前不知道以為只要接三隻燈管就行了。
今天購入正常的板子後,確認是燈管有問題!
感謝大家的幫忙,接下來要來看怎麼換燈管了。

請問各位大大,選擇燈管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网友:
拆面板比較需要膽大心細
之前的您參考一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1577&highlight=

楼主:
狼大您好:
小弟已將面板拆下,燈管含架拆下。
不過一點不解,二邊白色膠套的地方?是延線退下的嗎?
先把熱縮膜剪掉後,延線往後退?
因爲...含架的寬度要找一樣的,好像頗困難,看來只好買祼管來焊了...

网友:
膠套有支撐燈管及絕緣兩個功能,不要弄丟
剪下一小段再焊的原因是該處線受熱而使皮變硬變脆,容易破裂漏電

楼主:
感謝狼大的指導,明天再確認有沒有得買...整隻的。

= = 我也頗擔心...祼管身邊沒人賣呢...網拍單買運輸又怕怕的。

楼主:
感謝大家...的支持,在小弟無知亂報的資訊中,還這麼努力的回應。

經跟盧大購買含架燈管後,整台已經處理完畢了,謝謝大家囉。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謝謝,小弟還需多努力,對於元件的量測跟跑線路經驗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