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東東 ....???<已解決>

楼主(2012-03-01):
系統 : Win_XP SP3  IE 8.0

最近開網頁發現有一個奇怪的東東 !!

如圖 右中  輸入法 旁邊 會多了一個奇怪的圖示 !!

只要開網頁就會出現 , 滑鼠移到上面會出現 [修正]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 有掃過毒 沒有發現問題 !!

登錄檔我有用 以前的備份覆蓋過  重開機 還是沒效 !!!

各位大大有誰有遇過這個問題 !!

雖然 !! 電腦目前正常使用 , 但只是想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

网友:
Windows 7 IE8也有.

网友A:
那個是輸入法的東東,可能是拼字檢查

輸入法旁邊的小三角形按一下,就可以看到『修正』的字樣
點一下就可以取消這礙眼的圖示了
還有『說明』也順勢取消掉吧!

補充,這個東西與瀏覽器無關,在別的地方也有機會看到,只要沒取消掉的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是輸入法的東東,可能是拼字檢查

輸入法旁邊的小三角形按一下,就可以看到『修正』的字樣

是咧 !!

為什麼會自己跑出來 !!!

我已經取消了 !!

是跟輸入法有關係 !! 只不過每次用網頁就會顯示 !!

所以才以為跟 瀏覽器有關 !!

真是感謝 !! ~~

网友:
很多這類問題跟安裝OFFICE時不小心把輸入法也裝上去有關.

個人裝機時一律不安裝OFFICE附帶輸入法, 這種問題就少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