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 短路pw on可以啟動,接電腦卻不能啟動

楼主(2012-03-01):
昨天把一顆 七盟st300BKV裡面爆掉的電容全部換日系新電容

換好了之後短路綠線與黑線(ps on)可以啟動,用電表測量電壓也正常

但是接上去電腦後,接開關,PSU後面的燈閃了一下就不會動了...(bkv後面有一顆小燈)

是哪個零件有問題呢?

綠線(ps on) 跟 +5vsb 都有5v的訊號

网友:
你有接負載試嗎
沒接不準

网友:
有時沒爆不一定是好的.
檢查DC輸出附近的電容.

网友:
查一下Power Good輸出是否正常。

网友:
~~你有試試看把CPU的ATX 12V2(那顆4P接頭)先拆掉嗎?
先排除是CPU供電迴路短路造成的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