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華碩ASUS Eee PC 900 小筆電液晶面板摔壞更換實例

楼主(2012-03-01):
這台華碩ASUS Eee PC 900小筆電.聽說是摔到.面板沒破真是奇蹟啊!

主人本來想送來看看還有沒有救.

不過變成這樣.還要貼膠布.

開機看看.

這面板雖然沒破.但也宣布腦死了~無醫.

看看面板型號.

A089SW01 V0.插頭是40pin.

那知道最近這8.9吋面板缺貨缺得緊.

問了好幾家都沒貨.

最後找到一家.只剩一塊B級面板.

所謂B級就是.它也是全新面板.

但是有一點小刮痕(不超過1公分).當然價位上自然便宜很多.

徵求主人同意更換後.馬上下訂單.

隔天.面板就到了.開箱.

自然也是層層包裝.

檢查看看型號對不對.

應該是沒問題了.

拆下面板支架.

裝到新面板上.

插上屏線.

把新面板鎖到筆電上蓋.

由於送來時就沒有螺絲.所以才會上膠布.

找到適合螺絲鎖上.就不用貼膠布了.

開機試試.

不錯.色彩非常豔麗.

這有道小刮痕.您看到了嗎?

沒有仔細看.還真看不出來呢.

网友A:
摔的可真嚴重,上前有遇到一台被bb彈打到穿孔的,
請問逍遙大,像這種要換面板一定要跟原板一樣的嗎?
記得有些面板都要跳線,看到跳線..眼睛和頭腦都花了~

网友B:
前幾天也換一台,也是找不到友達的面板,後來調一片瀚宇的也可以直上,免跳線

网友C:
摔的可真嚴重
這如果在已經看完機的狀態下受損最嚴重的不只面板
還有硬碟...

這螢幕旁的殼怎麼不見了? 是主人拔掉的,還是破掉,還是大大您拆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摔的可真嚴重,上前有遇到一台被bb彈打到穿孔的,
請問逍遙大,像這種要換面板一定要跟原板一樣的嗎?
記得 ...

這塊面板一般通稱普通板.有很多8.9吋的都可以直上.
比如以下幾種都可以代替
A089SW01 V.0
B089AW01
HSD089IFW1
N089A1
N089L6
LP089WS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幾天也換一台,也是找不到友達的面板,後來調一片瀚宇的也可以直上,免跳線 ...

HSD089IFW1這塊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摔的可真嚴重
這如果在已經看完機的狀態下受損最嚴重的不只面板
還有硬碟...

來時就這樣了.這台是主人朋友轉送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HSD089IFW1這塊是吧!

素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素滴.................

現在才發現.您就是修豪.前陣子才在露天跟您買過邏輯板.
本來客人趕著要.想說直接換掉比較快.
結果當晚突然靈光一現就修好了.
沒有用到.那塊板現在躺在我賣場.繼續尋找有緣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摔的可真嚴重,上前有遇到一台被bb彈打到穿孔的,
請問逍遙大,像這種要換面板一定要跟原板一樣的嗎?
記得 ...

y老大.您還在這.還不趕快去簽到.上個月沒有簽ㄛ!

网友:
恭喜G大完修,G大已經是pigoo換面板的第一把交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現在才發現.您就是修豪.前陣子才在露天跟您買過邏輯板.
本來客人趕著要.想說直接換掉比較快.
結果當晚突 ...

不知道你是g大,不然就算你便宜一點.
放著有一天就會用到,說不定哪天換我跟你買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