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HILA 2690TU 電表, 請教何謂 6000進位

楼主(2012-03-01):
買了一個應急用, 但是不明白何謂 6000進位
賣的店員比俺更差, 瞎掰到離譜, 聽完就算, 不敢再問

http://www.hila.com.tw/T/body.php?web=14&PNo=2007110010

网友:
就是逢6就近一檔,例如量電壓量到大於5.999V後就跳一檔,顯示06.00V(小數點由3位數變成2位數)
                                             大於59.99V後再跳一檔,顯示060.0V(小數點由2位數變成1位數)

网友(2012-04-11):
數位電表位數算法:
補出說明:
1. 3位半(3 1/2):共4位顯示位,最右邊3位皆可變化0 - 9,最左邊1位僅有2種變化, 即0,1
2. 3又3/4位(3 3/4)):共4位顯示位,最右邊3位皆可變化0 - 9,最左邊1位僅有4種變化, 即0,1,2,3
3. 3又5/6位(3 5/6)):共4位顯示位,最右邊3位皆可變化0 - 9,最左邊1位僅有6種變化, 即0,1,2,3,4,5
4. 4位半(4 1/2):共5位顯示位,最右邊4位皆可變化0 - 9,最左邊1位僅有2種變化, 即0,1
其餘可依此類推.......

网友:
這台是跟UT系列一樣的嗎????

長得跟我的UT61E一樣ㄋ..........

量程這麼大,價位應該不低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