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富及第20吋壞了(有圖)

楼主(2012-03-01):
某天一開機就不能看了! 請教高手看看是哪裡壞了!

网友:
頻偏....中周線圈不良!

网友:
頻偏....中周線圈不良+1

网友:
中週並電容就好了

把裡面電容挖掉

然後並33P或56P電容就OK了

並完電容要還在轉  轉到正常位置即可完修

楼主:
自行更換了一顆22uf 250v  高壓電容

完修!

网友:
如果能給圖,那更是詳盡了。恭喜完修了。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